请教大家一个IO脚分别控制2个LED亮灭的最简电路。

楼主(2006-02-26):
一个IO脚不用外接集成块或继电器之类的,如何让2个LED分别亮灭,以及在高阻态的时候LED全灭?琢磨了一下,下面这个电路只能做到互斥,管脚高阻的状态下无法全灭,大家看看如何改?

网友:
高阻时可能两个LED都弱亮.

网友:
要求两个LED的发光阀值电压之和 大于 VDD供电电压。

3.3V应该可以接1R+1G。

5V需要串接二极管或稳压管。

楼主:
谢谢HJJourAVR,我试试看。

网友:
增加一个3极管组成的反相器,可否?

网友:
1个IO有三种状态,理论上可以表达三种信息.

但两个LED有四种状态,都亮,都灭,分别点亮.

我觉得用1个IO分别控制两个LED不可能吧.

网友:
刚才没有看清楚题目。

一个IO控制两个LED的亮和灭,仅靠简单的电路是不可能的。

不如直接用两个IO口?

网友:
HJJourAVR 的第一个答案是可行的, fsclub把楼主的意思理解错了. 楼主没有要两个LED都亮的意思.

楼主:
管脚不够用啊,不然也不用费尽心思想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加 PNP  和 NPN行不?

网友:
有办法,需要加入PWM或软件控制IO的输出高低电平交替

LED1    LED2        IO

OFF      OFF        高阻 要求两个LED(加二极管)的发光阀值电压之和 大于 VDD供电电压。

ON       OFF        L

OFF      ON         H

ON/OFF   ON/OFF     PWM / L+H交替,超过25Hz,人眼的视觉暂留,觉得同时亮

如果这个IO是PWM端口,而且定时器可以利用的话,倒是很方便。软件模拟也行,不过要做到25Hz以上。

网友:
HJJourAVR的办法妙

网友(2006-10-17):
以上都差,在每只LED上并联一只510的电阻(VCC=5V时)即可.VCC=3V时你的电路已OK.
-----此内容被jzyy于2006-10-17,10:18:30编辑过

网友:
I/O不够用为何不考虑I/O扩展?

你用这种方式可能紧巴巴的把设计做完,但是可扩展性与可维护性可能会很差,如果是个人耍一下则可以,如果是做产品,我建议还是用I/O扩展。

网友:
简单的电路是可能的!

网友:
简单的电路是可能的!

open office document.

网友:
不过这种方法,翠绿和白光的LED亮度会不够,如果红色或者黄绿问题不大

网友:
3V不能工作,5V时1K改为390红色或者黄绿亮度可以.

网友(2012-05-03):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思路不错,实际的测试结果有点暗,静态电流也大了点,1楼的方法亮度是很好的,也可以做到,但上电有弱亮的情况。

网友:
用io扩展吧

网友B(2012-06-13):
转过来的,我刚好也在找这个电路: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上的5V电源(引入电源串接一电阻)和地,将两二极管的中间接I/O口,就可以控制两LED的四种状态了

2.软件设计:
        当要使上面的LED亮时,I/O口置为低电平。此时下面的LED无电流流过,不会亮。
        当要使下面的LED亮时,I/O口置为高电平。此时上面的LED1无电流流过,不会亮。
        当要两LED均不亮时,将I/O口置为高阻态,此时发光管被并联的1N4148旁路,故不会亮。
        当要两LED一起亮,则让I/O口在某一固定频率下以50%的占空比进行高低电平不停转换,利用视觉暂留,使人眼感觉两个灯都为亮的状态

网友(2014-04-02):
看看,我也来学习一下,正好要用

网友:
好主意,凑巧也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2014-09-29):
高阻态要设置成输入还是输出呢~

网友:
对于低成本这个电路有时候I/o口不够用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真是有高手,学到知识了额。 。

网友:
这么高难度的想法都给你想到了

网友(2015-07-01):
都不错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过来的,我刚好也在找这个电路: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 ...

很好的想法,还是人多力量大呀,我以前就没想到!下载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过来的,我刚好也在找这个电路: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 ...

这个方法不错哈哈!!!

网友(2015-09-15):
引用 网友B:
转过来的,我刚好也在找这个电路: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 ...

好主意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过来的,我刚好也在找这个电路:
1.硬件电路连接:
        将两个LED串联后和1N4148并联,两端分别接板子 ...

这个思路好巧妙哈!厉害,学习了~~

网友:
牛人真多,的确很厉害
不过扩展IO成本也不高吧

网友:
24楼的方法很好啊。

不过这个电路无论灯亮灭都会耗电。。。。。。。。。。。。

网友:
是啊,还浪费一个二极管
直接给两个电阻串联,两个发光管一正一反并联,一端接IO,一端接两个电阻的中点,不是更好,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