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用, 遇到一个问题, 哪位帮忙...

楼主(2006-02-27):
仿真Atmega16,

DDRC=0xFF;

PORTC |= _BV(PC5);

PORTC |= _BV(PC6);

仿真时, PC5出现高电位, PC6一直是低电位, 请问是用AVR不当还是Proteus问题?

楼主:
发现现象出现的条件

把 PORTB 也设置为输出, 则 PB6 决定 PC6 的状态, 也就是 PB6 为 0/1  PC6也会为0/1,

不能改变PC6, 除非你改变PB6, PB7和PC7也是这样对应的, 怎么回事啊!!!!!?????

网友:
PC口是有问题的,这很可能是Proteus的bug

网友:
_BV是什么?

PC6是mega16的一个震荡输入,仿真不了。

网友:
你 用Proteus8仿真就可以解决的,上次听谁说过,6。7有问题。

网友:
In the current release of the Mega 8/16/32 model, the following elements of the device functionality are not modelled:

?The USART is modelled as a UART only. Also the additional UART features such as parity and double rate clocking are not modelled.

?The OSCCAL register has no effect; the clock speed is set by the CLOCK property only.

?The XDIV  register has no effect; the clock speed is set by the CLOCK property only.

?The effect of the boot lock bits is not modelled.

?The JTAG interface is not modelled.

We plan to complete modelling of the USART in a future re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