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M8+LCD1602+LM35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06-02-28):
-----此内容被shusheng于2006-02-28,01:27:18编辑过

网友:
谢谢了哦,又是一份宝贵的学习资料

楼主:
红色的是第一次放电的曲线

粉红色的是充电的曲线

黄色的是充完电后放电的曲线

当然这个放电器不具备充电功能

网友:
不建议两节电池串联放电。

单节电池独立放电才行。可以做多路。

网友:
LZ有德劲的1102还是1103?呵呵,看见你的电池就有很亲切的感觉!!

网友:
楼主,好人啊~~~~!

终于等到了.

楼主:
呵呵

收藏了1102+1103*2+1105

所以有大量的DEGEN1300mAh的电池

网友:
楼主,源程序是 ICCAVR ?  GCC ?  还是什么?

楼主:
ICCAVR 6.31A

网友:
楼主:

    你好,你写的程序确实很厉害,能否将确定容量的程序思路讲的详细点,我有点笨笨的,还不能理解里面的数据为何如此?

楼主(2006-04-05):
楼上的过奖了

    容量的计算是通过对放电电流进行积分而得到的

网友:
接触电子时间不长,能解释一下程序中的电压、电流转化和这部分电路图么?

楼主:
pwm输出经三阶低通滤波器后变成平滑的直流电压,该电压经运放构成的射极跟随器去驱动2SD882对电池进行放电,只要调节PWM的占空比,就能调节运放的输出电压的大小,从而实现对放电电流大小的控制。

R5、R6组成电流采样电路,R11、R12和LM358-2组成一个同相输入的十倍放大电路,对电流信号进行放大。

R8、R9、R10和C4组成电池电压采样电路。

网友:
shusheng 书生:

        你好,能否给出(放电电流进行积分)容量公式.为何不每秒采样电流,然后折算成1mah等于多少个字,来累加计算容量.

例如:             采样电流2000mA,每个字代表1024/2000=0.512mA

                则每秒采样一次,每个字代表0.512/3600mAh,进而可知

                每mAh代表3600/0.512个字∶每mAh代表7031.25即1b77,

楼主:
容量公式的公式就是这么简单:

if(sc_bt1==0)

  {BT1_mAh+=BT1_I;sc_bt1=450;}//容量统计,每3.6秒计一次

每3.6秒把采样到的电流加上到BT1_mAh这个变量里就可以了

这样的优点:

  程序精简、不用浮点运算、容易看得明、CPU占用率低、而且BT1_mAh里的数除以1000就是容量。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不知合不合理,希各位DX指教。

另: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当最大采样电流为2000mAh时,每7031.25代表1mAh?

网友:
是这样的

楼主:
等有空再做个4通道单节电池放电的,取消恒流,用定阻加场效应管放电,这样会简单一点,也更实用

网友(2006-05-29):
shusheng 书生:

        你好,请教一个关于容量的问题。

        对电池有充电还有放电,放电不恒流。放电电流400A,浮充5A。测电流用互感器,互感器出来红、蓝、黑三根线,正向红黑为0~5v蓝黑为0v,反向时红黑为0v蓝黑为0~5v。红、蓝分别接ADC0、ADC1,

测容量,如何判断是充电还是放电?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6-07-08):
回22楼

    不好意思,互感器没有用过,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

     请问最后那个绘图的软件是什么软件来的?能否共享?谢谢!

网友:
楼主是玩收音机的朋友,电池是德劲收音机带的。

我买1103时带了4节。

楼主:
回26楼:

  那是用EXECL绘出来的图

楼主:
手头上有13节德劲的1300mAh的电池!

有几节还未破_处,等有空测测它。

网友(2006-09-27):
能加上测量电池内阻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2006-10-29):
果然厉害 我很羡慕模电厉害的高手 学习中!

网友:
楼上看懂了的,请说一下本例的测量原理。

还有程序好象是用了时间调度操作系统,能说下它的框架吗?

各位大虾弄上的范例能不能多加点注释,我们虾米看着困难,但是东西又太好,不看不行

网友:
相当于 安时计 + 核对性放电

网友(2007-04-10):
能否移植到GCC上?ICC不会用,呵呵

网友:
强,但是ICC编译出错,pageuppagdown没定义

网友:
临时学用ICC,但怎么编译还是出错啊?我是菜鸟,希望前辈们帮帮忙!!!!

D:\ICC\icc\bin\imakew -f 电池放电器V2.0.mak

    iccavr -c -ID:\ICC\icc\include\ -e  -l -g -Wa-W  D:\毕业设计\AVR官方设计的充电器\液晶\AVR\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55):[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3):[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109):[warning] declaration of `taskmgr'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AVR\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55)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166):[warning] declaration of `welcome'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3)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284):[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2'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

!E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288): 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LCD_write_time'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296):[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1'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326):[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3'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

!W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378):[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4'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71)

!E D:电池放电器\软件V2.0\main.c(402): 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LCD_write_time'

D:\IC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网友:
编译出错,有些错误不会改,谁能把编译通过的源码上传上来啊!

网友:
刚才上串的是在我的ICC6.31下编译通过的程序

网友:
to:lizq

你是不是上传错了?

怎么我编译时跟原来楼主上传的一样?

刚开始就有pageup pagdown没定义和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LCD_write_time'

网友:
没有呀,让你看看我是不是错了

网友:
晕哦,怎么这么多多重定义multiple definition of `X'  累死我了,终于成功编译出来了,哈哈

楼主:
好怀念那张陪我渡过几年大学生活的桌子啊

桌面上的孔孔就是钻板的时候钻出来的

桌子呀,您在学校还好吗?

网友:
呵呵,正在考虑如果把它加在充电器电路上~~~~

网友:
楼主好,能不能提供点写程序的思路,比如流程图,这样比较方便我们初学者看明白程序!还有想问一下,显示的电压是不是两节电池实际的电压之和!谢谢

网友:
楼主,方便的话留个email联系方式,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2007-11-13):
楼主画的PCB板画得不好,元件编号跟原理图的不符,有些参数不符,有些地方的连接也不符。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 而是很强 呵呵

网友:
请问那个串口用了两个三极管,买的USB转串口要以用吗?

网友:
1  r5,r6是放电电流这部分,解释一下电流流向!
2  放电电压监控部分也会有电流,是否精确考虑。2.8/60k

网友:
放电电流可以改变,但感觉变化范围有限,望解释!

网友(2008-01-26):
呵呵,原程序好像有问题……刚试过了,好像不行,得找找问题
C:\icc\bin\imakew -f 电池放电器V2.0.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8  -l -g -Mavr_enhanced_small -Wa-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55):[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3):[warning] calling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109):[warning] declaration of `taskmgr'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55)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110): undeclared identifier `pageup'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114): undeclared identifier `pagedown'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166):[warning] declaration of `welcome'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3)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200): undeclared identifier `pagedown'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228): undeclared identifier `pagedown'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284):[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2'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288): 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LCD_write_time'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296):[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1'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326):[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3'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
!W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378):[warning] declaration of `desktop4' does not match previous declaration at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71)
!E D:\我的文件\软件V2.0\main.c(402): insufficient number of arguments to `LCD_write_time'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网友:
问题真多……
解决一个又出现下面这样的问题
C:\icc\bin\imakew -f 电池放电器V2.0.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Mega8  -l -g -Mavr_enhanced_small -Wa-W  D:\我的文件\软件V2.0\discharger.c
    iccavr -o 电池放电器V2.0 -LC:\icc\lib\ -g -Wl-W -bfunc_lit:0x26.0x2000 -dram_end:0x45f -bdata:0x60.0x45f -dhwstk_size:16 -beeprom:1.512 -fihx_coff -S2 @电池放电器V2.0.lk
!E main.o(543): multiple define: '_main'
!E main.o(544): multiple define: '_system'
!E main.o(545): multiple define: '_Capacitance_setting'
!E main.o(546): multiple define: '_discharge'
!E main.o(547): multiple define: '_timer2_ovf_isr'
!E main.o(548): multiple define: '_bt1_v_record'
!E main.o(549): multiple define: '_discharge_init'
!E main.o(550): multiple define: '_discharge_stop'
!E main.o(551): multiple define: '_record_setting'
!E main.o(554): multiple define: '_system_clock'
!E main.o(555): multiple define: '_discharge_speed'
!E main.o(556): multiple define: '_timer'
!E main.o(561): multiple define: '_BT1_I_Ctrl'
!E main.o(570): multiple define: '_hour'
!E main.o(571): multiple define: '_mAh_set'
!E main.o(572): multiple define: '_speed'
!E main.o(573): multiple define: '_sec'
!E main.o(574): multiple define: '_min'
!E main.o(575): multiple define: '_RunTab'
!E main.o(610): multiple define: '_BT1_I_SET'
!E main.o(611): multiple define: '_sc_eeprom'
!E main.o(612): multiple define: '_BT1_time'
!E main.o(613): multiple define: '_sc_discharge'
!E main.o(614): multiple define: '_RunTab_old'
!E main.o(615): multiple define: '_sc_key_delay'
!E main.o(616): multiple define: '_bt1_v_temp'
!E main.o(617): multiple define: '_sc_lcd_write'
!E main.o(618): multiple define: '_PWM'
!E main.o(619): multiple define: '_mAh'
!E main.o(620): multiple define: '_sc_bt1_record'
!E main.o(621): multiple define: '_sc_bt_ctrl'
!E main.o(622): multiple define: '_sc_bt1_v_temp'
!E main.o(623): multiple define: '_BT1_V_num'
!E main.o(624): multiple define: '_sc_bt1'
!E main.o(625): multiple define: '_BT1_mAh'
!E main.o(626): multiple define: '_BT1_V_num_temp'
!E main.o(627): multiple define: '_BT1_state'
!E main.o(628): multiple define: '_keyboard'
!E main.o(630): multiple define: '_BT1_I'
!E main.o(631): multiple define: '_BT1_P'
!E main.o(632): multiple define: '_BT1_T'
!E main.o(633): multiple define: '_BT1_V'
!E main.o(635): multiple define: '_bt1_v_temp_1'
!E main.o(637): multiple define: '_D882_P'
!E system_init.o(127): multiple define: '_delay_nms'
!E system_init.o(128): multiple define: '_delay_nus'
want size 4250
lo 7000 hi 8192 size 1193
!E <library>(257):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30
lo 8176 hi 8192 size 17
!E <library>(257):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66
lo 8176 hi 8192 size 17
!E <library>(257):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66
lo 8176 hi 8192 size 17
!E <library>(257):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网友(2008-03-18):
主要是看算法,我觉得用哪个编译器到是没所谓的,同样的意思在不同的编译器里实现是不一样的。谢谢楼主,顶。

网友:
太晚了,未能细看,应该不错,作个记号

网友(2008-04-22):
马上收下……

楼主:
迟点有空再做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正在研究VC,希望做到可以连接电脑。

网友(2008-06-26):
电池的容量计算还要添加进电池本身的泄漏电流对电池容量的损耗,这在大部分的电池里面是会存在这个电流的.
如果能把这个功能加进去,那就很完美了.

很多笔记本电脑里面用的电池电量的测量芯片是非常复杂而又昂贵的.并且测量出来的效果也并不好,往往看指示还有很多电,其实已经快没有了.

网友:
如何算毫安时

网友:
能测试蓄电池就好了

网友(2008-08-20):
做的很不错哦

网友:
楼主厉害,学生能单独设计出来,算是比较NB的学生了。

网友(2008-10-23):
顶住!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好资料

网友(2009-02-20):
顶上去,留位,谢谢

网友:
强啊!!  学习,抄收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数字表校准过,取样电阻在小电流下误差挺大的,还会受温度影响,个人感觉要有温度补偿,及在不同电流下做校准才能做得比较准确

网友(2009-03-24):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

网友:
不错!看过再给意见!

网友:
谢谢楼主,还是看不懂,努力中。

网友:
的确是个   好东西

网友(2009-04-24):
可以测锂聚合物电池吗?

网友:
好强啊!佩服

网友:
mark  方便以后查询

网友:
方案不错,顶一下

网友:
在这个程序的按键部分a=(pb>>2)|(pb&0x01)不知
a=(pb>>2)的目的是是做什么?谁能解释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ischarge.h"
unsigned char key_old;
unsigned char key_time;

unsigned int ke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char pb=0;
        if(a==0)
                {
                        _delay_ms(1);
                        pb=(~PINB)&0x39;
                        a=(pb>>2)|(pb&0x01);
                    if(a==key_old)
                       {
                                key_time++;
                                        if(key_time==20)
                                                {
                                                        a|=0x10;
                                                        key_old=a;
                                                        key_time=0;
                                                        return a;
                                                }
                                        else
                                        return 0;
                                }
                        else
                                {
                                        if(a==(key_old&~0x10))
                                                {
                                                return 0;
                                                }
                        else  key_old=a;
                        key_time=0;
                        return a;
                }
        }
return a;
}

网友:
楼主的程序没有错误啊!打开Project,直接编译就很正常通过了,98%done,一个警告都没有!

网友(2009-05-25):
楼主的程序直接编译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不明这个语句的目的,a=(pb>>2)|(pb&0x01)。

网友:
知道了,原来楼主是在头文件里定义了KEY的值,右移两位后正好和他的定义值一致。

#define   up               1
#define   down             2
#define   enter            4
#define   back             8

网友:
哈哈,试了下,楼主的程序直接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有时间盗版一个!

网友(2009-07-22):
什么版本的POWER logic打不开阿

网友:
如果是对锂电池‎进行测量的话,要怎么改呢?

网友:
很好的东西,顶一个

网友(2009-10-19):
good! I need it.thank you

网友:
很强大,很厉害,可惜看不到图,真郁闷

网友(2009-12-06):
做的不错!有时间我也做个。

网友:
PWM控制横流吗?也可以不用PWM的,用个功率电阻就可以了.还有一般的Li电池放电到3V就应该切断放电了!

网友:
很好,谢谢。我准备用下AVR单片机。

网友:
不错,挺有用的学习资料。看来自己还是有好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
不错,下班前记录下!!!

网友(2010-02-10):
好东西,正准备学AVR

网友(2010-05-19):
已隔几年了
   不知道楼主还在这论坛没
   想问你一下   LM35是一块模拟量输出的温度传感器芯片啊
     怎么用来测量电池容量的
      麻烦你介绍一下其中的原理!!
   谢!

网友(2010-08-02):
这家伙太N了

网友:
mark 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2010-11-21):
强!!  我想做一个玩下  但是没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隔几年了
   不知道楼主还在这论坛没
   想问你一下   lm35是一块模拟量输出的温度传感器芯片啊
     怎么用来测量电池容量的
      麻烦你介绍一下其中的原理!!
   谢!

谢谢还记得几年前的我,
LM35不是用来测量电池容量的,在这里只是用来测量输出管的温度。
电池容量测量原理是通过对放电电流进行积分计算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几年前就已经这么厉害了,我现在看这个都不太明白啊,晕!!! 如过检测其它电压的电池,该怎么办呢?
还有楼主原理图中的JP2  3.072是个什么元件,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现在想玩玩这个东西,请问电路图中的PWMB这一路是做什么用的呢?望楼主能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12-21):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电池插槽在哪里买的啊?还有我用STC89C51做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可以模拟一个PWM吗?编程方面会变很多吗?

网友:
软硬兼施

网友:
电池容量测试 要是加上充电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
是的,有充电功能就很完美了

网友(2011-02-25):
有充电功能就很完美了

网友(2011-08-29):
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
这个也下载不了了 很罕见 在这里有失效链接

网友(2011-10-30):
学习了。有空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还在不?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电池插槽在哪里买的啊?还有我用stc89c51做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可以模拟一个pwm吗?编程方面会变很多吗?

虽然投胎选择了困难模式,但小弟依然健在,只能说这是生命的奇绩!

电池插槽在阿莫的邮购部买的,质量不错,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卖。

stc89c51我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硬件PWM,如果没有,用IO模拟,我想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网友(2011-12-07):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冠以测量电池容量的。学习下!

网友:
不错啊
正在弄这个液晶呢
要是也能充电就好了

网友(2012-04-13):
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老论坛附件还没搞好。。。继续等待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3-07-01):
新人,下载下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07):
楼主威武,我不懂编程,想仿制个,楼主能不能给个.HEX文件和 熔丝位截图  谢谢~ icewoo@126.com

网友(2015-08-08):
即便过去快十年,我对楼主的敬仰犹如黄河之水。。。。

网友:
好,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仔細再拜讀下

网友:
好东西啊,今天才看到。

网友(2015-10-24):
前辈们都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