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0LCD,今天终于点亮了,总结一下

楼主(2006-02-28):
在阿莫这儿买了块3310LCD,今天终于点亮了。

在这里引用了好多网友的经验,自己在调试的过程中也总结了一些

1.3310LCD的7脚问题?

    “3310LCD的7脚是LCD的内部升压电路的输出滤波电容,按数据手册选用就行了,没什么特别要求。7脚没接好的话要么就是全黑要么就是全白。”

   “3310LCD的7脚上的那个电容上面的容量1-10uF 都可以。国外文档是4.7uF的。电容越大,关机时出现的黑线时间就越长。电压是6-8V左右。有人说是十几伏,但我从来没有量过这么高。”

    “7脚的电容,我参照armok的建议用了1u,不过用的时候用了一个0805的0.1u的电容也能工作.”

    我直接用4.7uF的,还行!

2.怎样鉴别3310液晶是否损坏?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一套好的MCU板和3310LCD。3V供电下,看看PIN7的电压是否已经升到6~8V。”测电压比较好,然后检查硬件连接。

3.为什么在阿莫那儿刚买的带基座3310LCD点不亮?

  我发现LCD的定位销被底座的那个孔挡了一部分,使LCD与底座上的铜箔接触不良。可以对接触处施加压力的同时复位单片机测试该问题,这时液晶一般能点亮。

  建议阿莫在装该液晶时先装前面两个螺丝,上紧后再上后面的螺丝。实在不行就用小锉刀把LCD的定位销稍微打磨一下!

4.关于LCD的电源?

   “3310lcd模块的健壮度很好,因为现在便宜,我昨天尝试了5.5v电压工作12小时,正常.

  不加1脚也能工作,很正常,是其它引脚上面的电流通过芯片内部的二极管流到Vcc上面的.”

5.熔丝与显示的问题?

   “你在延时子程序中,是按8MHz振荡来编写,我试过修改熔丝为1MHz,4MHz,都正常只是在4MHz时移动的字符快一点(这个可以理解)在修改熔丝在8M时,屏完全没显示,不知修改什么参数呢??我修改过SPI的传输速率无效,初始态子程序的1微秒延时,修改为1毫秒仍无效”,我用1MHz,2MHz,4MHz,8MHz都没有问题,正常显示!

6.电平匹配的问题?

    “电平匹配的问题,我也思考过。5V 的AVR芯片,经1K缓冲电阻后,再到3310液晶。即从5V ---> 3V 这个单向过程,电平转换不会存在问题,因为3310的输入端口,能吸收 > 2mA 的电流,所以,2V的压降差,会在1K电阻上缓冲掉。

    但如果从3V ----> 5V ,再经过上面的1K 电阻,通信是否可靠? 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才有专用的MAX3370芯片的出现)。

    如果你的AVR芯片用5V,液晶用3.3V,请在两者的5条连接线间,加一个1K的电阻。

    不过很幸运的是: AVR 与 3310 液晶的通信,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信号只会从AVR --> 3310液晶,而不会 3310液晶 --> AVR 芯片。

    所以,以上的分析,我个人觉得,目前的1K缓冲电阻的做法是可行的。”

    我直接在我的M16板电源处加了一个3.3V稳压二极管和一个1Kohm的精密电位器,用3.3V给MCU和LCD供电,就没考虑这么多了!

7.背光LED问题?

    “由于背光LED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在设计背光线路时,我是直接使用5V的供电)。”用3.3V给背光供电效果也挺好的,加个可调电位器就可以手调背光了!

8.调节对比度---偏置电压的设定?

    “3310模块内有一电荷泵,可以用软件设置调整.范围在0-127之间,一般在3.3V时,为90-100,如用5V,调为70-80即可。

    可以自己调节对比度---偏置电压的设定。

    LCD_write_byte(0x21, 0);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80+0x48, 0);   // 设置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4+0x02, 0);   //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0+0x03, 0);   // 1:48

   如果对比度深/电压高,数值就要调低。”

网友(2008-01-07):
好,不错
总结的不错

网友(2008-06-05):
收了.........很好,刚买了个3310,有参考了

网友:
谢谢楼主,真详细,虽然我还没用过3310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无几人顶

网友:
我来帮顶 让更需要得人看到

网友:
好帖子
记下了

网友:
up一下了,写的不错

网友:
再给补充一条:我手头有两片买来不亮的3310和一片5110,判断并非引脚的接触问题,但七脚的电容电压只有3.7V左右。从七脚直接送入9V电压后都能正常显示。判断是升压有问题。在液晶玻璃上都有两个好小的电容。怀着试一下的心情,用手指甲按着电容,接着电烙铁烫,等冷却后再松手,结果一试,屏竟然亮了。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修复了余下的。全部亮。   手头也有点不亮的3310或5110的同志们不妨一试(丢了可惜啊)!
    但有的3310玻璃上没有这两个小电容的!

网友(2008-08-01):
为什么有的屏会花屏呢,就是屏上有很多横条,有时手按屏幕就消失,一放开就有,程序都一样。能不能讲一下呀

网友(2009-03-06):
不错,马上要用到3310,值得参考。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哈哈

网友:
标记下 目前还没点亮....

网友:
3310太小了吧

网友(2009-04-17):
收下.非常感谢.

网友(2009-07-29):
有没有图啊??怎么样的啊???

网友(2009-09-01):
手机先做记号

网友:
mark,买了还没用

网友:
正准备试试,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2010-12-21):
做3310液晶显示记号

网友(2011-10-08):
谢谢,我还以为我焊接烧了,原来导电胶松了

网友(2012-07-16):
嗯,挺好。我也要做一个

网友(2012-11-30):
不知不觉看了很多贴,原来是这样啊。。。完全看不懂,结果堵在看回复了

网友(2013-10-02):
功耗怎样?能给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