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Atmega8515做的一个16通道伺服舵机控制的东东

楼主(2006-02-28):
此程序为16通道伺服舵机控制程序,使用CodeWizardAVR V1.24.1d编译生成,采用AVR单片机ATmage8515L,晶振频率8MHZ,另有如下几点说明:

1.主体电路应该有AVRmega8515L单片机, RS232通讯部件、I2C总线插座、16路伺服舵机控制接口、8MHZ晶体、AVR-ISP编程下载接口。

2.PB0口的跳线接至高电平时为伺服舵机的实时调试模式,此时应该打开“16通道舵机控制器”软件,并将单片机的串口和电脑的COM1口相连,然后打开单片机通电运行,拖动滑竿,如果舵机能实时跟踪滑块的动作,说明通讯正常。拖动其他通道的舵机,取好合适的动作值(指令范围0~250)和动作时间(大于120ms小于5s)后点“添加”即加入了第一条指令,依次可以加入更多的指令;如果哪一条指令有错误,选中它后重新拖动滑竿后点“修改”即可纠正,点“删除”即可删掉这一条指令;也可以打开OFFOCE组件ACCESS2000进行修改。添加完毕便可运行按“自动播放”进行演示,演示成功可按生成HEX文件,此HEX文件用作24Cxx的烧入文件。

3.PB0口的跳线接至低电平时伺服舵机的脱机运行模式:前提是在“16通道舵机控制器”软件将各条指令编好后,点“生成文件”(如图3)便可生成压缩数据,然后通过TOP2003编程器把它烧入24CXX系列(这里用的是24C64,8KB的容量) 的E2PROM,将它插入I2C插槽,并将PB0口的跳线接至低电平,接通单片机电源,舵机便可逐条执行刚才做好的指令,指令条数可达2000条。

4.单片机内的程序已经达到控制精度的要求:控制路数-16路        ,分辨率-0.72°/分度,指令范围0~250,单条指令执行时间-大于120ms小于5s,调速模式-13种,数据压缩率-小于10%

注意:由于舵机工作电流较大,使用时应将舵机和单片机分开供电,否则程序容易跑飞。

附:

程序主体部分参考于逻辑电子网站公布的3通道舵机控制程序(详细说明可参见www.luojz.net),我这里所作的改进只是扩展了通道,以及加入了速度模式控制(由于速度缺乏准确性,这里通过将动作值和动作时间相除去获得运行速度的,后台程序有13种速度模式),它可以控制16路伺服舵机、解决了DIY机器人制作领域(尤其是多关节仿生机器人和带有表演性质的机器人)的基本动作控制要求。

主要创新点:

1.        可以同时控制多达16路伺服舵机,同时还可以扩展通道或其他电机。

2.        利用AVR单片机MEGA系列的嵌入式高速性能可以使伺服舵机的控制路数达到至少16路(最多可扩至24路),控制精度可以达到250的分辨率,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飞航模飞机;

3.        每一路伺服舵机均具有自调速功能,即先给定舵机的动作数值和动作时间,系统内会自动按照规定的动作数值和时间算出到达规定位置的速度,这样可以避免直接给舵机定义速度的缺乏直观性;

4.        PC终端软件采用VC编写,界面直观友好,操作使用简便,可以明显提高智能机器人动作指令的开发效率,同时指令经过数据压缩处理存放在外置E2PROM中,将程序和指令数据完全分离。

欢迎大家多多交流指正!

部分资料来源于一些论坛,如有侵权,请告知!

网友:
东西呢.谁删除了吗????

网友:
没设计,没代码?

网友:
http://www.robotdiy.com/phpbb2/viewtopic.php?t=8677&view=previous&sid=b18643b224c365b19a60195c380993d4

只见打雷不见下雨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试了半天没传上去!

楼主:
这是单片机源程序、电路原理图及PC机端的运行程序(及源程序),望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
有谁能帮忙看看这个程序?

请教:如何用模拟比较器来触发定时器1的输入捕获使能功能?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90803&bbs_id=1000

我的问题是在写超声波测距实验中碰到的。我的思路是:让从超声波接收电路得到的高电平经单片机的AIN0与AIN1的0.5V电压进行比较,使模拟比较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ACSR的ACO置位,比较器的输出被直接连接到输入捕捉的前端逻辑,从而使得比较器可以利用T/C1 输入捕捉中断逻辑的噪声抑制器及触发沿选择功能。

这是部分程序,已经用CVAVR编译通过,并用VMLAB仿真到T/C1中的模拟比较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ACSR中的ACO位已经有高电平输出,却在输入捕捉寄存器中ICR1中检测不到捕获到的时间值?如果这样写不对,应该怎样使用输入捕获使能功能?请CVAVR高手多多指教!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4.1d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hip type           : ATmega8515L

Clock frequency     : 3.686400 MHz

*****************************************************/

#include <mega8515.h>

unsigned int rising_time;

unsigned char mid=0;

interrupt[TIM1_CAPT]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mid=ACSR&0x20;

if(mid)

   {

   rising_time=(256*ICR1H)+ICR1L;

   }

ACSR=0x07;

}

void main(void)

{

TCCR1A=0x00;   //普通模式

TCCR1B=0xC1;  ////输入噪声抑制,上升沿触发,无分频系数

ACSR=0x07;//模拟比较器触发输入捕获使能

TIMSK=0x08;// T/C1 capture :on

#asm("sei");

while (1)

{

..............

}

}

网友:
没有数据格式么?通讯的,存储的……

楼主:
用的USART串口数据通讯

楼主:
有谁能帮忙看看这个程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90799&bbs_page_no=1&bbs_id=1000

请教:如何用模拟比较器来触发定时器1的输入捕获使能功能?

我的问题是在写超声波测距实验中碰到的。我的思路是:让从超声波接收电路得到的高电平经单片机的AIN0与AIN1的0.5V电压进行比较,使模拟比较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ACSR的ACO置位,比较器的输出被直接连接到输入捕捉的前端逻辑,从而使得比较器可以利用T/C1 输入捕捉中断逻辑的噪声抑制器及触发沿选择功能。

这是部分程序,已经用CVAVR编译通过,并用VMLAB仿真到T/C1中的模拟比较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ACSR中的ACO位已经有高电平输出,却在输入捕捉寄存器中ICR1中检测不到捕获到的时间值?如果这样写不对,应该怎样使用输入捕获使能功能?请CVAVR高手多多指教!

我用的CVAVR编译,VMLAB3.12仿真,其中,1.prj为CVAVR的工程文件,my_idea.prj为VMLAB的工程文件,望高手多加指点!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1.24.1d Standard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hip type           : ATmega8515L

Clock frequency     : 3.686400 MHz

*****************************************************/

#include <mega8515.h>

unsigned int rising_time;

unsigned char mid=0;

interrupt[TIM1_CAPT] void timer1_capt_isr(void)

{

mid=ACSR&0x20;

if(mid)

   {

   rising_time=(256*ICR1H)+ICR1L;

   }

ACSR=0x07;

}

void main(void)

{

TCCR1A=0x00;   //普通模式

TCCR1B=0xC1;  ////输入噪声抑制,上升沿触发,无分频系数

ACSR=0x07;//模拟比较器触发输入捕获使能

TIMSK=0x08;// T/C1 capture :on

#asm("sei");

while (1)

{

..............

}

}

-----此内容被easyfly_step于2006-03-02,18:41:36编辑过

-----此内容被easyfly_step于2006-03-02,18:42:54编辑过

网友:
>unsigned int rising_time;

>unsigned char mid=0;

楼主为何不加volatile?

类似问题已经被问过N回了……

在简单提示一下:如果变量存在并行读写的可能性,一定要加volitile修饰符。

PS:楼主的舵机控制的数据格式能否解释一下?“串口传输”那是传输的事情,每个字节每位代表何意?

网友(2006-07-25):
easyfly_step....你好

请问ATMEGA8515L??Atmega8515  一样???

传输的资料格式???

猪头牌二足机器人----请大家多多指教!!谢

http://hk.im.tv/VLOG/personal.asp?Memid=411&FID=10546

-----此内容被uucww于2006-07-25,07:51:00编辑过

网友:
楼猪真强啊!

网友(2006-12-14):
楼主你好,我是用VB编程的,对VC不懂,请教如何将串口改为3(因我的是USB)转换的),另外,我用VC++6.0打开SCommTest.rc ,编译通不过,产生以下错误,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Linking...

nafxcwd.lib(thrd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endthreadex

nafxcwd.lib(thrd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_beginthreadex

libcd.lib(crt0.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main

Debug/IniFile.exe : fatal error LNK1120: 3 unresolved externals

执行 link.exe 时出错.

IniFile.exe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2007-08-21):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 看到请加我QQ:123046785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2008-03-21):
easyfly_step 老兄,你上传那个压缩文件,解压时有错啊,能不能重新压缩一个,重传下,谢谢!

网友(2008-12-28):
你上传那个压缩文件,解压时有错啊,能不能重新压缩一个,重传下,谢谢!

网友(2010-01-23):
好像上传的压缩包解压错误啊,还有包里面好像没有看到电路图,请楼主再处理一下好吗?急需这份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