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Atmega8L-LCD12864,带画点函数,希望对想学点阵液晶的朋友有所帮助。(注:GCC的)

楼主(2006-03-01):
前一段时间想搞一下点阵LCD,于是就到本网站上寻找,找到了好多资料,xiaotanlan朋友的资料很好,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165&bbs_page_no=1&sub_kind_id=2065&bbs_id=1000

但是看了已后,觉得自已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于是就写了下面的内容:

LCD12864液晶说明(个人跟椐datasheet的理解):

  lcd12864分为左半屏和右半屏,每半个屏幕竖着排列着64(0~63)个字节,每个字节最低位在最上面,高位在最下面,一个字节的8位构成了lcd12864一页中一列的8个点,而它共有8页,即在y方向有8*8=64个点.如下图:

画点的重点:

    1,通过x坐标所属的左右半屏.

    2,通过y坐标算出点所属的页,及一页内y坐标(即一个字节中一位的位置).

    3,读出原来要画点位字节内容,再设要画的点(否则会擦除原来画的点).

程序如下:

环境:ATmega8L, WinAVR GCC, LCD12864, Proteus6.7

/*

        ATmega8L LCD12864

        作者:zhb2000

*/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unsigned char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setbit(sfr,bit) (sfr|=(1<<bit))

#define clrbit(sfr,bit) (sfr&=~(1<<bit))

#define RS   0

#define RW   1

#define CS1  2

#define CS2  3

#define E    4

#define RST  5

#define DATA PORTB

#define CTRL PORTC

void init(void);

uchar getState(void);                        //得到LCD状态字

bool lcdBusy(void);

void lcdCommand(uchar command);                //发送命令字

void lcdOpen(void);                                //打开LCD

void lcdStartLine(uchar line);                //设置起始行

void lcdSetPage(uchar page);                        //设置页地址

void lcdSetRow(uchar row);                                //设置列地址

void lcdWrite(uchar dat,uchar cs);                                        //写显示数据,注'0'亮'1'暗

uchar lcdRead(uchar cs);                                                        //读数据

void pixel(uchar x,uchar y);                                        //画点

int main(void)

{

        init();

        lcdOpen();

        lcdStartLine(0);

        lcdSetPage(0);

        lcdSetRow(0);

        pixel(30,30);

        pixel(100,50);

        pixel(15,40);

        while(1)

        {

        }

        return 0;

}

void init()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C=0xff;

        DDRC=0xff;

        PORTD=0xff;

        DDRD=0xff;

}

uchar getState()

{

        PORTB=0xff;

        DDRB=0x0;

        clrbit(CTRL,CS1);

        clrbit(CTRL,CS2);

        clrbit(CTRL,RS);

        setbit(CTRL,RW);

        setbit(CTRL,E);                        //下降沿

        clrbit(CTRL,E);

        return PINB;

}

bool lcdBusy()

{

        uchar state=0;

        state=getState();

        if(state&0x80)

        {        //BUSY

                return true;

        }

        else

        {        //idle

                return false;

        }

}

void lcdCommand(uchar command)

{

        DDRB=0xff;

        clrbit(CTRL,CS1);

        clrbit(CTRL,CS2);

        clrbit(CTRL,RS);

        clrbit(CTRL,RW);

        DATA=command;

        setbit(CTRL,E);                        //下降沿

        clrbit(CTRL,E);

}

void lcdOpen()

{

        while(lcdBusy());

        lcdCommand(0x3f);

}

void lcdStartLine(uchar line)

{

        line|=0xc0;

        while(lcdBusy());

        lcdCommand(line);

}

void lcdSetPage(uchar page)

{

        page&=0x7;

        page|=0xb8;

        while(lcdBusy());

        lcdCommand(page);

}

void lcdSetRow(uchar row)

{        //设置列地址

        row&=0x3f;

        row|=0x40;

        while(lcdBusy());

        lcdCommand(row);

}

void lcdWrite(uchar dat,uchar cs)

{        //写显示数据

        while(lcdBusy());

        DDRB=0xff;

        if(cs==1)

        {        //选择左半屏

                clrbit(CTRL,CS1);

                setbit(CTRL,CS2);

        }

        else

        {        //选择右半屏

                clrbit(CTRL,CS2);

                setbit(CTRL,CS1);

        }

        setbit(CTRL,RS);

        clrbit(CTRL,RW);

        DATA=dat;

        setbit(CTRL,E);                        //下降沿

        clrbit(CTRL,E);

}

uchar lcdRead(uchar cs)

{        //读数据

        uchar dat;

        while(lcdBusy());

        DDRB=0x00;

        PORTB=0xff;

        if(cs==1)

        {        //选择左半屏

                clrbit(CTRL,CS1);

                setbit(CTRL,CS2);

        }

        else

        {        //选择右半屏

                clrbit(CTRL,CS2);

                setbit(CTRL,CS1);

        }

        setbit(CTRL,RS);

        setbit(CTRL,RW);

        setbit(CTRL,E);                        //下降沿

        clrbit(CTRL,E);

        setbit(CTRL,E);                        //高

        dat=PINB;

        return dat;

}

void pixel(uchar x,uchar y)

{

        uchar page,dX,dY;

        uchar cs=2;

        uchar dot=0;

        if(x>=64)

        {

                x-=64;

        }

        else

        {

                cs=1;

        }

        dX=x;                                                                        //算出x坐标

        page=y/8;                                                        //算出页号

        dY=y%8;                                                                //算出y坐标

        lcdSetPage(page);

        lcdSetRow(dX);

        dot=lcdRead(cs);

        clrbit(dot,dY);

        lcdSetPage(page);

        lcdSetRow(dX);

        lcdWrite(dot,cs);

}

Proteus6.7仿真:

原程序及仿真文件:

希望对想学LCD12864点阵液晶的朋友有所帮助.
-----此内容被zhb2000于2006-03-01,10:56:12编辑过

楼主:
今天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搞好LCD12863显示2色BMP图片(累啊 :) )。

自已还写了一个2色BMP图片到程序数组的转换小程序bmp2txt.exe

读取2色BMP图片,BMP的头结构我就不多说了,很多书上都有。

这里我们主要注意以下几个地方。

BMP文件偏移

0x0a        图像数据的开始位置

0x12        图像的宽度

0x16        图像的高度

0x1e        图像是否压缩

(这里我们只讨论不压缩的,用windows的画笔画一幅画存盘的时候选单色就行了)

    BMP的2色图像是倒着存放的,即第一个数据字节表示是的图像最后一行的前8

个点"1"表示白色,"0"表示黑色(当然也可跟椐调色板来设置)

    BMP图片数据每行要DWORD对齐,也是一行的字节数必须为4的倍数,如一行的数

据只有8个点为0xff 而BMP表示为 0xff 0x00 0x00 0x00

然后用bmp2txt.exe 将所画的2色图转为程序代码,copy到程序中编译就OK了。

关键代码:

/*

        读BMP图像 2色 未压缩

*/

#define BMP_HEIGHT 0x16

#define BMP_WIDTH  0x12

#define BMP_COMPRESSION 0x1e

#define BMP_bfOffBits 0x0a

//COMPRESSION

#define BI_RGB                                        0

#define BI_RLE8                                        1

#define BI_RLE4                                        2

#define BI_BITFIELDS                3

const unsigned char Bitmap[1070] PROGMEM={  //bmp2txt.exe生成的图像数据

......

};

void drawBitmap(const uchar *bmp)

{    //画图像

        signed char x,y;

        uchar bmpHeight,bmpWidth,wByte;

        uint  lpOffset;

        uchar dat;

        uchar nx=0;

        uchar i;

  uint  numb;

        lpOffset=pgm_read_byte(bmp+BMP_COMPRESSION);        //bmp[BMP_COMPRESSION];

        if(lpOffset!=0) return;                                        //只处理未压缩的图像

        bmpHeight=pgm_read_byte(bmp+BMP_HEIGHT);        //bmp[BMP_HEIGHT];

        bmpWidth=pgm_read_byte(bmp+BMP_WIDTH);                //bmp[BMP_WIDTH];

        lpOffset=pgm_read_byte(bmp+BMP_bfOffBits);        //bmp[BMP_bfOffBits] 得到图像数据的偏移量

        /*

                1.BMP图象为到着存放的:即最后一行的数据存放在最前面

                2.2色为一个字节表示一行中的8个像素点

        */

        if(bmpWidth%8!=0)

        {

                wByte=bmpWidth/8+1;

        }

        else

        {

                wByte=bmpWidth/8;

        }

        if(wByte%4!=0)

        {

                wByte=(wByte/4+1)*4;                //DWORD对齐

        }

  numb=0;

        for(y=(bmpHeight-1);y>=0;y--)

        {

                for(nx=0;nx<wByte;nx++)

                {

                        dat=pgm_read_byte(bmp+lpOffset+numb);// bmp[lpOffset+numb];

      numb++;

                        for(i=0;i<8;i++)

                        {

                                if(tstbit(dat,(7-i))==0)

                                {

                                        x=nx*8+i;

                                        if(x<bmpWidth)

                                        {

            pixel(x,y);

                                        }

                                }

                        }

                }

        }

}

仿真图:

源程序&工具&说明:

网友:
Proteus中有LCD12864的?以前还没有注意,晚上看看还有没有Nokia的那种48*84的LCD,可以的话先模拟实验。哪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2006-05-12):
Proteusd 在哪儿可以下载下来?

网友:
12864有好多种,楼主最好标明型号。

比如我用的SUNSON 12864A在读数据和忙信号时不是下降沿锁定,

而是高电平锁定的。

不同12864时序有细微差别的:)

网友:
请教用什么工具制作图案呢?

   我试着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来画,结果发现生成的文件好大,当用你的软件(BMP TO TXT)时,都卡死了!

楼主:
to 12楼 LOVEMCU:

   用windows自带的画笔来画图,注意设置图像的属性宽度最大为127,高度最大为63(你不防就设为宽127,高63).然后用黑色绘图(因为最后的图像是2色的,只有白色和黑色所以浅色会被变成白色).画好以后保存的时候选保存类型为"单色位图(*.bmp,*.dib)" 起个名字保存即可.这样的图像是不会很大的. :)

网友(2006-10-04):
好帖当然要先顶一个!

不过我刚才看到这个论坛里对Proteus有新的规定:

http://www2.ouravr.com/es_avr_serial_software.html

小心被列入黑名单哦,呵呵

网友:
顶一下,不必担心黑名单,没人会来论坛一个一个的帖子翻,那搞法律的还不累死?

网友(2006-11-30):
我个人认为你画的我们的AVR那个图不对

我用Ultraedit取数据的时候

图片的每一行最后一个点是亮的

你可以看取出来的数据,都0xFE.

但是你仿真的上面没有

网友:
多谢楼主了!!

图片转换成数组成功!

转换过程:

将图片存为128*64的黑白BMP格式 -> 反色 -> 用UE编辑去掉前62(0x2e)个byte的BMP文件头,另存为BMP格式 -> 用bmp2txt.exe转换TXT格式数组

const unsigned char Bitmap[1024] PROGMEM={

有个问题:为什么转换出来1024个数组却只有1020个数值?

能不能调成每行显示16组数据?这样好看点。

网友:
是那种型号液晶,

网友(2007-04-22):
好东西,学习。

顶!!!

-----此内容被wj414于2007-04-22,23:09:35编辑过

网友(2007-12-17):
好帖 做个记号 呵呵

网友:
点解再画竖线时,读回来的值不对。会有空格出现,是不是读函数有时间的限制?
读程序如下(TS12864):
51的:
unsigned char Read_Data(void)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adata1=0;

   //LCD_busy();
   //LCD_DATA=0XFF;
   DI=1;
   RW=1;

   EN=1;
   EN=0;
   EN=1;
   adata1=LCD_DATA;
   return adata1;
}

void putpixel(int x,int y)
{
    unsigned char py1,py2,adata0=0;
    py1=y/8;
    py2=y%8;
    if(x>=64) Sel_Right();   // left = 0:for right.
    else Sel_Left();   // left = 1:for left.

    Write_Cmad(py1 | 0xb8);
    Write_Cmad(x | 0x40);

    adata0=Read_Data();
    adata0|=(1<<py2);    //这个数据有问题

    Write_Cmad(py1 | 0xb8);
    Write_Cmad(x | 0x40);
    Write_Data(adata0);
}
画横线没什么问题,竖就会空格试了很多次了,有没有朋友遇到这种问题
或者画成功的指导下

网友:
我用M16+LCM192*64,8M晶振,采取读两次的方式才能保证读LCM数据可靠!

网友(2009-03-25):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标记下好好看看;不顶不行了;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先收下了!

网友:
好的不行!很多书都是不负责地抄过来抄过去,像这样的细说比什么书都强!

网友(2009-05-13):
没办法,只能顶了

网友:
雁过留痕

网友:
GOOD 我正好学一下GCC 向前辈学习了

网友(2009-08-04):
三个点都画到同一行和同一列上试试看

网友(2009-10-17):
最近正学12864液晶,仿楼主程序搭了一个电路(M8),发现根本不能工作(没有反应),换了三个不同的12864,查了硬件,学习了12864手册,仍不能显示。但仿真没问题。估计程序还是有问题的。
同样试了网上几个例子,发现许多程序也是仿真没问题,实际硬件使用不行。
不得已换了楼主的bool lcdBusy(void)函数,终于12864有反应了,但显示仍是一团糟。
不知是否有高手试过该程序,请指导一下!!!
多谢了!!!!!!

网友(2009-12-03):
读数据时有问题,在同一列会出现空格点啊,哪位能指出问题在哪里吗?谢谢了!

网友(2011-03-26):
回复 网友A:
void draw_dot(uint8 x,uint8 y)                //全屏画任意点 x:0~63 y:0~127
{
        uint8 dat,page,temp;
        page=x>>3;                                //计算所画的点在第几行(页)
        LCD12864_CS1_EN;

        if(y>63)                                //判断是否在右屏
         { LCD12864_CS2_EN; y=y-64;}
         LCD12864_wcmd(0xb8+page); //先读屏幕上第x/8行
         LCD12864_wcmd(0x40+y); //屏幕上第y列DRAM中的数据
         dat=LCD12864_rdata();         //读出所画点的所在行中数据
         LCD12864_wcmd(0x40+y); //屏幕上第y列DRAM中的数据
         dat=LCD12864_rdata();    //再读一次
         temp=1<<(x%8);
         dat=dat|temp;                        //将该行数据中该点的位置与1相或(即写1)
         LCD12864_wcmd(0x40+y); //读操作后列值会自动加一  为了不产生一列的偏差将地写重新再写一次

         LCD12864_wdata(dat);

}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横着打点是连续的但是竖着打点是间隔的  单步调试时发现下一次读出来的数据是上一次想要的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试着连着再读了一次 然后再处理写进去 调试发现打点是连续的  如果有人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不胜感激

网友(2012-08-31):
初学者过来学习

网友:
mark一下,先留着

网友:
正要做!参考下!谢谢楼主!

网友(2012-11-30):
资料很多 还得静下心来看啊

网友:
记号,备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