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常用宏定义技巧

楼主(2006-03-01):
C语言宏定义技巧(常用宏定义)

写好C语言,漂亮的宏定义很重要,使用宏定义可以防止出错,提高可移植性,可读性,方便性 等等。下面列举一些成熟软件中常用得宏定义。。。。。。

1,防止一个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ifndef COMDEF_H

#define COMDEF_H

  //头文件内容

#endif

2,重新定义一些类型,防止由于各种平台和编译器的不同,而产生的类型字节数差异,方便移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ean;     /* Boolean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 Un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Un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Unsigned 8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    int32;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Signed 8  bit value */

//下面的不建议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Unsing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1;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2;        /* Un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4;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1;         /* 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2;         /* 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long int          int4;         /* 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long       sint31;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sint15;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sint7;        /* Signed 8  bit value */

3,得到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节或字

#define  MEM_B( x )  ( *( (byte *) (x) ) )

#define  MEM_W( x )  ( *( (word *) (x) ) )

4,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define  MAX(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MIN( x, y ) ( ((x) < (y)) ? (x) : (y) )

5,得到一个field在结构体(struct)中的偏移量

#define FPOS( type, field ) \

/*lint -e545 */ ( (dword) &(( type *) 0)-> field ) /*lint +e545 */

6,得到一个结构体中field所占用的字节数

#define FSIZ( type, field ) sizeof( ((type *) 0)->field )

7,按照LSB格式把两个字节转化为一个Word

#define  FLIPW( ray ) ( (((word) (ray)[0]) * 256) + (ray)[1] )

8,按照LSB格式把一个Word转化为两个字节

#define  FLOPW( ray, val ) \

  (ray)[0] = ((val) / 256); \

  (ray)[1] = ((val) & 0xFF)

9,得到一个变量的地址(word宽度)

#define  B_PTR( var )  ( (byte *) (void *) &(var) )

#define  W_PTR( var )  ( (word *) (void *) &(var) )

10,得到一个字的高位和低位字节

#define  WORD_LO(xxx)  ((byte) ((word)(xxx) & 255))

#define  WORD_HI(xxx)  ((byte) ((word)(xxx) >> 8))

11,返回一个比X大的最接近的8的倍数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12,将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

#define  UPCASE( c ) ( ((c) >= 'a' && (c) <= 'z') ? ((c) - 0x20) : (c) )

13,判断字符是不是10进值的数字

#define  DECCHK( c ) ((c) >= '0' && (c) <= '9')

14,判断字符是不是16进值的数字

#define  HEXCHK( c ) ( ((c) >= '0' && (c) <= '9') ||\

                       ((c) >= 'A' && (c) <= 'F') ||\

((c) >= 'a' && (c) <= 'f') )

15,防止溢出的一个方法

#define  INC_SAT( val )  (val = ((val)+1 > (val)) ? (val)+1 : (val))

16,返回数组元素的个数

#define  ARR_SIZE( a )  ( sizeof( (a) ) / sizeof( (a[0]) ) )

17,返回一个无符号数n尾的值MOD_BY_POWER_OF_TWO(X,n)=X%(2^n)

#define MOD_BY_POWER_OF_TWO( val, mod_by ) \

           ( (dword)(val) & (dword)((mod_by)-1) )

18,对于IO空间映射在存储空间的结构,输入输出处理

  #define inp(port)         (*((volatile byte *) (port)))

  #define inpw(port)        (*((volatile word *) (port)))

  #define inpdw(port)       (*((volatile dword *)(port)))

  #define outp(port, val)   (*((volatile byte *) (port)) = ((byte) (val)))

  #define outpw(port, val)  (*((volatile word *) (port)) = ((word) (val)))

  #define outpdw(port, val) (*((volatile dword *) (port)) = ((dword) (val)))

[2005-9-9添加]

19,使用一些宏跟踪调试

A N S I标准说明了五个预定义的宏名。它们是:

_ L I N E _

_ F I L E _

_ D A T E _

_ T I M E _

_ S T D C _

如果编译不是标准的,则可能仅支持以上宏名中的几个,或根本不支持。记住编译程序

也许还提供其它预定义的宏名。

_ L I N E _及_ F I L E _宏指令在有关# l i n e的部分中已讨论,这里讨论其余的宏名。

_ D AT E _宏指令含有形式为月/日/年的串,表示源文件被翻译到代码时的日期。

源代码翻译到目标代码的时间作为串包含在_ T I M E _中。串形式为时:分:秒。

如果实现是标准的,则宏_ S T D C _含有十进制常量1。如果它含有任何其它数,则实现是

非标准的。

可以定义宏,例如:

当定义了_DEBUG,输出数据信息和所在文件所在行

#ifdef _DEBUG

#define DEBUGMSG(msg,date) printf(msg);printf(“%d%d%d”,date,_LINE_,_FILE_)

#else

      #define DEBUGMSG(msg,date)

#endif

20,宏定义防止使用是错误

用小括号包含。

例如:#define ADD(a,b) (a+b)

用do{}while(0)语句包含多语句防止错误

例如:#difne DO(a,b) a+b;\

                   a++;

应用时:if(….)

          DO(a,b); //产生错误

解决方法: #difne DO(a,b) do{a+b;\

                   a++;}while(0)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 谢谢

楼主:
 宏中"#"和"##"的用法

一、一般用法

我们使用#把宏参数变为一个字符串,用##把两个宏参数贴合在一起.

用法:

#include<cstdio>

#include<climits>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STR(s)     #s

#define CONS(a,b)  int(a##e##b)

int main()

{

    printf(STR(vck));           // 输出字符串"vck"

    printf("%d
", CONS(2,3));  // 2e3 输出:2000

    return 0;

}

二、当宏参数是另一个宏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凡宏定义里有用'#'或'##'的地方宏参数是不会再展开.

1, 非'#'和'##'的情况

#define TOW      (2)

#define MUL(a,b) (a*b)

printf("%d*%d=%d
", TOW, TOW, MUL(TOW,TOW));

这行的宏会被展开为:

printf("%d*%d=%d
", (2), (2), ((2)*(2)));

MUL里的参数TOW会被展开为(2).

2, 当有'#'或'##'的时候

#define A          (2)

#define STR(s)     #s

#define CONS(a,b)  int(a##e##b)

printf("int max: %s
",  STR(INT_MAX));    // INT_MAX #include<climits>

这行会被展开为:

printf("int max: %s
", "INT_MAX");

printf("%s
", CONS(A, A));               // compile error

这一行则是:

printf("%s
", int(AeA));

INT_MAX和A都不会再被展开, 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加多一层中间转换宏.

加这层宏的用意是把所有宏的参数在这层里全部展开, 那么在转换宏里的那一个宏(_STR)就能得到正确的宏参数.

#define A           (2)

#define _STR(s)     #s

#define STR(s)      _STR(s)          // 转换宏

#define _CONS(a,b)  int(a##e##b)

#define CONS(a,b)   _CONS(a,b)       // 转换宏

printf("int max: %s
", STR(INT_MAX));          // INT_MAX,int型的最大值,为一个变量 #include<climits>

输出为: int max: 0x7fffffff

STR(INT_MAX) -->  _STR(0x7fffffff) 然后再转换成字符串;

printf("%d
", CONS(A, A));

输出为:200

CONS(A, A)  -->  _CONS((2), (2))  --> int((2)e(2))

三、'#'和'##'的一些应用特例

1、合并匿名变量名

#define  ___ANONYMOUS1(type, var, line)  type  var##line

#define  __ANONYMOUS0(type, line)  ___ANONYMOUS1(type, _anonymous, line)

#define  ANONYMOUS(type)  __ANONYMOUS0(type, __LINE__)

例:ANONYMOUS(static int);  即: static int _anonymous70;  70表示该行行号;

第一层:ANONYMOUS(static int);  -->  __ANONYMOUS0(static int, __LINE__);

第二层:                        -->  ___ANONYMOUS1(static int, _anonymous, 70);

第三层:                        -->  static int  _anonymous70;

即每次只能解开当前层的宏,所以__LINE__在第二层才能被解开;

2、填充结构

#define  FILL(a)   {a, #a}

enum IDD{OPEN, CLOSE};

typedef struct MSG{

  IDD id;

  const char * msg;

}MSG;

MSG _msg[] = {FILL(OPEN), FILL(CLOSE)};

相当于:

MSG _msg[] = {{OPEN, "OPEN"},

              {CLOSE, "CLOSE"}};

3、记录文件名

#define  _GET_FILE_NAME(f)   #f

#define  GET_FILE_NAME(f)    _GET_FILE_NAME(f)

static char  FILE_NAME[] = GET_FILE_NAME(__FILE__);

4、得到一个数值类型所对应的字符串缓冲大小

#define  _TYPE_BUF_SIZE(type)  sizeof #type

#define  TYPE_BUF_SIZE(type)   _TYPE_BUF_SIZE(type)

char  buf[TYPE_BUF_SIZE(INT_MAX)];

     -->  char  buf[_TYPE_BUF_SIZE(0x7fffffff)];

     -->  char  buf[sizeof "0x7fffffff"];

这里相当于:

char  buf[11];

网友:
愛生活, 愛頂你!!

网友:
收藏待仔细看

网友:
楼主辛苦了。

编程就得有个好习惯。

网友:
多谢楼主的精彩总结!

网友(2006-04-01):
自相矛盾了 ,不介意用byte,而在后面的定义中自己却用了。呵呵,不好意思,有点叫真儿了。呵呵

网友A:
补充一点:

如果需要包含连续的代码请使用如下的模式,例如:

# define DoSomething    do{code1;code2;code3……}while(0)

这样做好处多多哦,慢慢体会吧——其实我也没有体会到,不过在Linux代码中经常看到。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04-06,18:47:00编辑过

网友:
收获蛮大的~支持你

网友:
好东西,顶起来!!

多谢楼主,收获很大,近来一直在摆弄C,也初知宏定义的作用,但用起来却谈不上什么技巧,看了楼主的说明,明白了不少!!

网友:
说的清楚明白,多谢!

网友(2006-06-14):
好文,好人!

网友(2006-07-19):
不是很懂哦,但是看完必顶啊 。

网友:
统一  25楼

网友:
楼主劳苦功高

网友:
抓紧时间学习

网友(2006-09-01):
平时都是用汇编,正在努力转向C,多谢楼主提供这样好的资料(C学的烂啊,大部分东东的好处还没有看出来,呵呵~继续努力)

网友(2006-11-26):
我要说宏不好,该用inline为主了的话,相信有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啊

网友(2007-01-06):
虽然没有全看懂,不过也受益.多谢!

网友(2007-07-01):
很不错的学习材料

网友(2007-08-25):
谢了,刚好遇到了#和##不能展开宏的问题。

网友B:
#define IO_DIR_PORT_PIN(port, pin, dir)  \

   do {                                  \

      if (dir == IO_OUT)                 \

         P##port##DIR |= (0x01<<(pin));  \

      else                               \

         P##port##DIR &= ~(0x01<<(pin)); \

   }while(0)

刚学会的,谢谢

网友:
下载回去慢慢看~~

网友:
7,按照LSB格式把两个字节转化为一个Word

#define  FLIPW( ray ) ( (((word) (ray)[0]) * 256) + (ray)[1] )

8,按照LSB格式把一个Word转化为两个字节

#define  FLOPW( ray, val ) \

  (ray)[0] = ((val) / 256); \

  (ray)[1] = ((val) & 0xFF)

用移位是不是更好?

网友:
谢谢楼主,   感觉很经典, 但是不是12分明白, 要是再多有点注释就更好了。

小小菜鸟, 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收下了,谢谢,学习中

网友(2007-10-12):
偶用的是uchar
uint
偶觉得这样用的人还是用的.不知上面为何没有...

网友:
好像還欠了 X-MACRO 的用法未有介紹。(Example quoted from Wiki)

X-Macros
One little-known usage-pattern of the C preprocessor is known as "X-Macros". X-Macros are the practice of using the #include directive multiple times on the same source header file, each time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of defined macros.

File: commands.def

COMMAND(ADD, "Addition command")
COMMAND(SUB, "Subtraction command")
COMMAND(XOR, "Exclusive-or command")
enum command_indices {
#define COMMAND(name, description)              COMMAND_##name ,
#include "commands.def"
#undef COMMAND
    COMMAND_COUNT /* The number of existing commands */
};

char *command_descriptions[] = {
#define COMMAND(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
#include "commands.def"
#undef COMMAND
    NULL
};

result_t handler_ADD (state_t *)
{
  /* code for ADD here */
}

result_t handler_SUB (state_t *)
{
  /* code for SUB here */
}

result_t handler_XOR (state_t *)
{
  /* code for XOR here */
}

typedef result_t (*command_handler_t)(state_t *);

command_handler_t command_handlers[] = {
#define COMMAND(name, description)              &handler_##name ,
#include "commands.def"
#undef COMMAND
    NULL
};

网友:
有些懂,有些不懂,慢慢学!谢谢!

网友(2007-12-19):
能不能用宏定义根据公式做一个存在程序区的数据表?

网友:
收藏先,再慢慢学。
好的习惯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2008-01-25):
打个烙印先,哪天要用就来查醒

网友:
可以啊~难得找到这样的文章~~~顶~~~

网友:
再来顶一次~~

网友(2008-04-03):
好多还没用过,谢谢!

网友:
爱生活,爱阿莫

网友:
留个脚印!收下!

网友:
不顶不行呀

网友(2009-08-16):
顶起,收下了

网友(2009-09-23):
学习。做个记号。

网友(2009-12-05):
一定要看~!

网友:
空闲时间多看

网友:
顶上去,太好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C语言真的是博大精深啊!  我看楼主宏中的定义  好多函数不知道!
define inp(port)         (*((volatile byte *) (port)))
请看这第条语句中  为什么 volatile byte 后面放* 号 代表什么运算呢?
高手给讲讲ba!

网友:
其实有很多变量后面跟* 号 之后又用括弧 括起来了! 有知道的就说下吧! 看书上好像没写过!

网友(2010-01-08):
记号一下~

网友(2010-02-11):
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在do {} while ()
里面 有一条语句是break的话
这种形式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本贴被 sny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5-14,20:10:41.

有道理!不然的话,直接在前后用打括号括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C真是博大精深,还有好多没学到

网友:
to 239:
(xxx)强制类型转换
加*么就是强制转换成指针类型...

网友:
个大概大概

网友:
好!多谢收下了

网友:
"//下面的不建议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Unsing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

我一直这样用,呵呵.....

网友(2010-04-13):
很好吗?我看到 LZ 在第二条中不推荐的宏定义下面依然照样用,什么意思?

网友:
欢迎访问我的豆丁网主页

网友:
记号一下,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
有实用价值啊

网友:
#define  MEM_W( x )  ( *( (word *) (x) ) )

这个只在8位机上适用吧,DSP也适用,对于ARM不能用啊,ARM的字只能存入偶地址起始的位置

网友:
还有第9项,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直接取&不行吗

网友:
真的很不错,很详细!顶一下!

网友:
比我用的规范,学习,多谢。

网友:
这个不错啊··先标记··不然忘掉了···

网友:
/*lint -e545 */ ( (dword) &(( type *) 0)-> field ) /*lint +e545 */

现在做lint是不是比较普遍的要求了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实用。

网友:
标记下 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不是很懂哦

网友:
菜鸟看不懂哦,慢慢咀嚼吧!

网友:
在stm32f10x_map.h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SR;
  vu32 CR1;
  vu32 CR2;
  vu32 SMPR1;
  vu32 SMPR2;
  vu32 JOFR1;
  vu32 JOFR2;
  vu32 JOFR3;
  vu32 JOFR4;
  vu32 HTR;
  vu32 LTR;
  vu32 SQR1;
  vu32 SQR2;
  vu32 SQR3;
  vu32 JSQR;
  vu32 JDR1;
  vu32 JDR2;
  vu32 JDR3;
  vu32 JDR4;
  vu32 DR;
} ADC_TypeDef;
但是Keil编译stm32f10x_can.c时候老是说在stm32f10x_adc.h中的 identifer "ADC_typedef" is undefined
我试了好多中方法都不行,请问哪位高手能否给予指点呢?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顶才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11,返回一个比X大的最接近的8的倍数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这个不知道用来干麻的,但这么写效率不高啊,实际上就是:(x+7)&(~7)

#define RND8( x )     ((x)+7)&(~7)

这么写效率会高点。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下LZ

网友:
请提供这种宏的编译环境

网友(2010-05-18):
回复 网友D:
在stm32f10x_map.h中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vu32 sr;
  vu32 cr1;
  vu32 cr2;
  vu32 smpr1;
  vu32 smpr2;
  vu32 jofr1;
  vu32 jofr2;
  vu32 jofr3;
  vu32 jofr4;
  vu32 htr;
  vu32 ltr;
  vu32 sqr1;
  vu32 sqr2;
  vu32 sqr3;
  vu32 jsqr;
  vu32 jdr1;
  vu32 jdr2;
  vu32 jdr3;
  vu32 jdr4;
  vu32 dr;
} ADC_Typedef;
但是keil编译stm32f10x_can.c时候老是说在stm32f10x_adc.h中的 identifer "adc_......

你定义的是ADC_TypeDef;
使用的是ADC_typedef
大小写是不一样的!
但是Keil编译stm32f10x_can.c时候老是说在stm32f10x_adc.h中的 identifer "ADC_typedef

网友:
收藏下,仔细看了看 不错

网友(2010-07-01):
mark 当资料收藏了

网友(2010-08-14):
mark 再仔细看

网友:
虽然 有些看不懂 不过肯定对我有帮助的 谢啦

网友:
慢慢理解了

网友: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2010-09-26):
收藏了,记不起时来翻翻

网友:
有用,看了

网友:
mark   已COPY  备用!

网友(2010-10-28):
谢谢楼主

11,返回一个比X大的最接近的8的倍数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如果X本身是8的倍数,结果好像不对吧,如x=8, RND8(x)结果也是8, 不比x大啊

网友:
【420楼】 zhaolong123

我不知道这个用来干麻的,但我发现这个可以等效一个比较简单的式子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define RND8( x )       ((((x) + 7) >>3) <<3 )

#define RND8( x )       ((x)+7)&(~7)

网友:
這個我倒不會

网友:
楼主学过MISRA后再回读这篇帖子,估计感觉就不一样了。

网友:
mark下,有时间仔细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子啊!顶个。

网友:
实在是好资料做个标记

网友:
很实用,必须收藏了!!

网友:
标记学习,资料收藏

网友:
很受用,谢谢了
记号

网友:
IAR测试了下面代码,

#define _NUM2STR(s)         #s
#define NUM2STR(s)          _NUM2STR(s)
u8 i = 10;
u8 tt[5] = NUM2STR(i);

结果tt[0] = 'i'
    tt[1] = 0x00;
    tt[2] = 0x00;
    ,
    ,

与预想的不一致,不知原因出在何处,

网友:
好好再复习一下

网友(2010-12-08):
Mark~对于初学者太给力了

网友:
好,过来顶了,好东东!!!!!!!!!!

网友:
我的一种做法是在文件开头处#define DEBUG,然后为了便于调试可以在代码中加调试代码#ifdef DEBUG{}#endif,这样只要通过注释起始的定义就可以在切换调试状态了

网友:
mark,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能做个文档就好了 顶楼主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网友(2011-01-08):
printf("%d
", CONS(A, A));
输出为:200
CONS(A, A)  -->  _CONS((2), (2))  --> int((2)e(2))

200  怎么得到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宏中"#"和"##"的用法 很不错,能将一个变量名转化为字符串,不知道有没有相反的,将字符串变成已经定义的变量名

网友:
看了  感觉这段写的真的不错

网友:
c语言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2-25):
回复 楼主:
 宏中"#"和"##"的用法
INT_MAX和A都不会再被展开, 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加多一层中间转换宏.
加这层宏的用意是把所有宏的参数在这层里全部展开, 那么在转换宏里的那一个宏(_STR)就能得到正确的宏参数.

#define A           (2)
#define _STR(s)     #s
#define STR(s)      _STR(s)          // 转换宏

帖子太长,终于看完了。遗憾的是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上面的这种用法可吗??
我的答案是:不行。来此求证。
#define _STR(s) #s是能将s转换成字符串,但遗憾的是#define STR(s)      _STR(s)没有起到转换宏的作用。

看完帖子我就一个感受:帖子要是能短些就好了。

网友:
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

网友(2011-04-16):
这个要MARK 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好,收藏一下

网友:
好资料! 关于宏定义的技巧!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1-05-17):
回复 楼主:

好资料哦

网友:
恩,养成好习惯太重要了

网友(2011-07-15):
虽然也经常写,但也经常忘记,谢谢楼主...mark下

网友:
一直在找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偶用的是uchar
uint
偶觉得这样用的人还是用的.不知上面为何没有...

uint在不同的系统中,可能位数不同

网友:
很久以前好像mark过的啊~~~

网友(2011-08-18):
哇 这个好  模块化编程挺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9.没看懂,为什么要转换两次?
19.没接触过,学习~
20.就是多余的;产生的错误喽?~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理论上说*和/2的倍数都可以用移位,移位能快一些

网友:
我就一直看不懂关于介绍Protothread的一个例子

网友:
像很多数字化的定义多用些宏替代
这样可读性强,维护性也好很多

网友:
C语言宏定义

网友(2011-09-22):
回复 楼主:

记号

网友:
楼主好习惯。 C 宏定义。

网友:
不错的宏定义

网友:
不错,好厉害,我在初学,看不太懂 呵呵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 感谢分享

网友:
好资料,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
LZ辛苦,再次感谢,顶起来!!!

网友:
这帖子多少年了。。。又被翻出来了

网友:
是个好习惯。

网友:
记好,以后用。

网友:
这是古墓

网友(2011-10-25):
多年前的好东西,现在一样学习,哈哈

网友:
mark下 慢慢看!!!!

网友:
哎,看来我还菜鸟都算不上啊........mark

网友(2011-12-21):
楼主太强大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 标记了

网友:
# ## 使用的还不是很多

网友:
刚刚在一篇博客(http://blog.csdn.net/cancer1617/article/details/3596954)中看到这个,楼主不会就是这个博主cancer1617
吧。还是谢一下,正在复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收藏下来慢慢看着……

网友(2012-02-16):
#define  MEM_B( x )  ( *( (byte *) (x) ) )
该如何理解( *( (byte *) (x) ) )

网友:
天天抓烙铁,好久没编程了,看了有感觉。

网友:
保存MK一下

网友:
mark,C语言宏定义技巧(常用宏定义)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 谢谢 分享

网友(2012-04-04):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
很好的学习材料,顶!

网友:
真是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
过去写程序现在看来一塌糊涂……现在正在改坏毛病!

网友:
好帖!知识在于积累!

网友:
那个宏定义还是不太明白啊

网友:
嗯,很好的总结。应该备份一下,以便随时查看。谢谢!

网友:
整理的很好~~~

网友:
好贴,不要沉了!

网友:
这个好呀   ,谢谢楼主了  !

网友:
MArK一个,貌视好早了....

网友(2012-05-08):
教材里好像都有

网友:
轻轻顶一下

网友:
很不错,认真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常用的。

网友(2012-06-07):
看不太懂,学习中啦!
顶一下!

网友:
真是好东西呀,对写程序的来说,是个很好的学习材料

网友:
。。。确实不错,如果仔细排版一下就好了

网友:
资料不错,学习了,以后有用

网友:
有个文档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顶起来 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2-07-16):
感谢楼主的资料,学习ing

网友:
学C中,参考一下

网友:
学习,Mark 之。基础 常用 重要。

网友:
宏定义还有这么大学问啊,我这一直以为很简单

网友:
发觉好多小细节,以前自己都不注意到

网友:
有用,以后要巧用宏定义

网友:
写的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2-08-16):
#define ACCUCHAR(a) ((a<255)?(a++):(a=255))   //uchar型变量防溢出自加1
#define ACCUINT(b) ((b<65535)?(b++):(b=65535))//uint型变量防溢出自加1

顶!!!
#define INCSAT(var) ( var = ((var)+1>(var))?(var)+1:(var) )//整合上面两行?

-----------------------------------------------------------
考!VC++测试居然溢出了。。。楼主!

网友:
好多内容 慢慢看

网友:
好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
学习了,要好好学C

网友:
这个要顶了。

网友:
用是用过,但是没有楼主说的详细,多类。学习了

网友(2012-09-18):
好东西。果断收了。

网友(2012-10-31):
好东西,收下了,O(∩_∩)O哈哈~

网友:
宏定义学问多,学习了

网友(2012-12-24):
这个很强大啊!

网友:
有些没看懂,收藏了

网友:
多谢楼主精彩总结!

网友(2013-02-05):
标记 以便查阅

网友:
很好的 收场

网友:
顶完再顶,非常重要!

网友:
果然是好贴,受教了!

网友:
LZ还是很有心的!

网友(2013-03-15):
很全,值得收藏下!!

网友:
mark一下,回头收藏到笔记里。

网友:
很好的  东西 定个

网友(2013-04-21):
Mark     C语言常用宏定义技巧

网友:
很多c的东西没领悟到能多给点吗?楼主???

网友(2013-06-02):
恩恩,不错不错,感谢LZ

网友(2013-07-18):
好东西呀,编程里会经常用到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2013-10-12):
延续经典

网友:
MARK!新手刚报道

网友(2013-11-29):
写的太好了

网友(2014-10-15):
不错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总结得非常好,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
这些看看linux源码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

网友:
好吧,之得分享

网友:
一部分已经知道了,其他的学习下

网友:
收了,仔细看看

网友:
这个很实用,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有助于写出较为规范的代码。

网友:
赶快搜藏。。。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不错,有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
宏定义, 很好

网友:
ARM时代,宏的作用确实很重要

网友:
没事补点C

网友(2014-11-17):
MARK,,,,看了下还有很多没有掌握呀,,,   xuexi

网友:
很好的资料,楼主能否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温故而知新,感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记号一下,C语言宏技巧

网友:
帮顶,确实是总结的好!!!

网友:
收藏学习   挺久的帖子里

网友:
收藏+保存+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再次学习加深理解  谢谢分享

网友(2015-04-15):
厉害,这个网页我打印了

网友:
很值得学习,太赞了

网友:
挺好的,有用!

网友:
Google chrome,Ctrl + P,你懂得。

网友:
收藏了,有用!感谢指教!

网友(2015-05-16):
百看不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IO_DIR_PORT_PIN(port, pin, dir)  \

   do {                                  \

      if (dir  ...

这样用是啥意思呀,看不懂,能给讲讲不

网友:
# ##的用法很好呀!

网友:
非常实用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
C语言的技巧太多了、、、

网友(2015-07-19):
讲的很精彩,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如果需要包含连续的代码请使用如下的模式,例如:

# define DoSomething    do{code1;code2;cod ...

顶一个,如果可以下载就更好

网友(2016-09-13):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初学者的我先收藏喽,

网友(2018-01-30):
好好好,棒棒棒

网友:
厉害,好多都没接触过,,长见识了

网友(2018-12-26):
开发中的经验之谈,很好

网友:
可以学习学习了。大家去看看那些库的log输出的定义,里面对#define用得比较精。
看看这个:
#define ngx_log_error(level, log, ...)                                        \
    if ((log)->log_level >= level) ngx_log_error_core(level, log, __VA_ARGS__)

void ngx_log_error_core(ngx_uint_t level, ngx_log_t *log, ngx_err_t err,
    const char *fmt, ...);

#define ngx_log_debug(level, log, ...)                                        \
    if ((log)->log_level & level)                                             \
        ngx_log_error_core(NGX_LOG_DEBUG, log, __VA_ARGS__)

网友:
顶!顶! 刚入门的学了不少东西,收藏慢慢学。现虽不做这行了,但还是爱好玩电工类的东西。

网友(2019-02-12):
好贴!顶!记笔记啦

网友:
确实灰常实用!谢谢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9-03-28):
用宏定义,代码更简洁

网友(2019-09-23):
学习贵在总结,总结的很到位 !!

网友(2019-11-20):
虽然是很老的帖子,但是还是学习了

网友(2020-05-10):
不错,编程的时候可以用到

网友:
链接符用的妙非常爽

网友(2020-12-01):
收藏了,日后仔细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