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CCAVR,IAR,是一个东西么?一个编译器?

楼主(2006-03-01):
ICCAVR,IAR,是一个东西么?一个编译器?

楼主:
那gcc呢?

开发产品比较适合用哪个呢

网友(2012-05-22):
IAR的头函数里经常会提到ICC AVR
#ifndef __ICCAVR__
#error This file should only be compiled with iccAVR
#endif /* __ICCAVR__ */

让人混淆的

网友:
iar里面的iccAVR 是指 IAR C/C++ Compiler for AVR

网友(2012-09-11):
IAR就是资料少一点,IAR生成的代码也要少得多。一个项目M8,生成代码11K多,错误报了。用iar还不到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