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485通信中断接收的程序,调试通过

楼主(2006-03-02):
mega128 16AU的485通信中断接收的程序,调试通过,晶振为外部16M,MAX485的DE和RE短接连PC0口,

程序如下:

#define        SEND_485 PORTC|=0x01

#define        READ_485 PORTC&=0xfe

void Usart1_init(void)  //16Mhz频率,设置波特率9.6k,8位数据位,无校验,接收发送使能,1位停止位

{

  UBRR1H=0;

  UBRR1L=103;

  UCSR1B=(1<<RXCIE1)|(1<<RXEN1)|(1<<TXEN1);  //发送接收使能,使用中断方式,

  UCSR1C=(1<<UCSZ10)|(1<<UCSZ11);  //0x06 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

}

void Usart1_transmit(unsigned char c)  //查询方式发送接收字符函数

{

  SEND_485;

  DelayBus();DelayBus();DelayBus();

  while( !(UCSR1A&(1<<UDRE1)));//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UDR1=c;

  while(!(UCSR1A&(1<<TXC1)));

  // UDCR0=c;

  UCSR1A |= _BV(TXC1);//将发送结束标志位清零

// SET_BIT(UCSR1A,);

  READ_485;

  direction++;

  }

SIGNAL(SIG_UART1_RECV)//serial port 1

{

        if(UCSR1A&(1<<RXC1))

        {

                rec1buff=UDR1;

                rec1_flag=1;

        }

}

望各位大虾批评指正

网友(2006-08-01):
人家的贡献

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我来!

现在用128在做一个项目,等好了全部传上去

网友:
顶,这样好的兄弟怎么能不顶呢?

网友:
^_^ 我写了一个基于数据包的485接受发送驱动,效果很好

有时间上传,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通讯程序实际上学问很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
我倒觉得做硬件流控制更好些,软件的我也用过,但觉得在需要更改波特率时不是很方便!

网友(2007-07-17):
如果是485网络,对于网络中的节点如何去寻址呢,请教一下~

网友:
direction++; 能实现direction累加功能吗?请回复
-----此内容被bobooliu于2007-07-20,13:13:16编辑过

网友(2011-07-19):
mega128 16AU 现在啥价?

网友:
学习一下~~~~~~~128估计50+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

MEGA128A 现在不到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哪么便宜?

网友:
俺几个月前买还29呢,现在19.5!!

网友(2012-09-14):
我也要用MEGA128做项目,关注中。

网友(2013-03-13):
有那么便宜吗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