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新看门狗驯狗心得

楼主(2006-03-04):
新的AVR系列(例如,ATMEGA168等)使用增强功能的看门狗(Enhanced Watchdog Timer),与原来的看门狗相比较,除了有相同复位的功能以外,还增加了中断的功能设计时。使用看门狗的中断功能,可以实现从Power Down状态唤醒CPU;另外同时能使中断和复位功能,可以在系统发生错误时,先进入中断状态,保存关键数据到EEPROM,然后在进行系统复位。

AVR新的看门狗与旧狗(例如,ATMEGA16等)比较,增加了新的功能的同时脾气也有了不少改变。设计时要摸清它的脾气,以防被狗咬。

下面说明以ATMEGA16和ATMEGA168作一个简单比较为例,简要地说明一下注意要点:

看门狗定时器控制寄存器– WDTCR:

Atmega16:

Atmega168:

1.A1tmega168由于具有中断功能,所以WDTCR增加了WDIF和WDIE两个额外的bit的功能;

2.增加了WDP3,溢出周期可以有长达8秒;

3.新的看门狗在初始化时,WDT的值不再一定是0。只要MCUSR寄存器上的WDRF置位,WDT也将被强制置位。这时,如果WDE要清零,必须要WDRF先清零。

4.在设计时即使不用WDT,它也可能在无意中被能使,例如在runaway指针和调电情况下。因此即使不用WDT,在初始代码中一定要检查复位标志,如果WDT系统复位发生要采取处理步骤。

最近重新设计一个项目,由原先使用的ATMEGA16更新到ATMEGA168。把原代码转换后,测试结果异常。经过一天多的测试,才发现是新的看门狗惹的祸。以前用ATMEGA16,在初始化后才开始喂狗,可是新的AVR系列(例如ATMEGA168等),系统复位发生时(除上电复位外) ,WDT可能继续运行,并使用最小溢出周期(大约15mS) ,造成了系统不断复位。根据datasheet,在程序开始时的关狗后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avr/wdt.h>

uint8_t mcusr_mirror;

void get_mcusr(void) \

__attribute__((naked)) \

__attribute__((section(".init3")));

void get_mcusr(void)

{

   mcusr_mirror = MCUSR;

   MCUSR = 0;

   wdt_disable();

}

5.使用看门狗的中断时,当WDIF和WDIE置位,就会产生中断。进入相应的中断程序后,系统自动WDIF和WDIE清零。下次要使用看门狗的中断时必须重新WDIE置位。

参考文档:

1."AVR132: Using the Enhanced Watchdog Timer";

2."Avr-Libc-User-Manual-1.4.3";

3."Atmega168 Datasheet"。

网友:
我用mega88试了还是不行!你用的是哪种状态?

网友:
突生想法:软件模拟与实际调试 这方面也应该有所不同。

 是否程序初始化就要执行一下关狗指令!

网友(2007-03-11):
以M48、88、168为代表的单片机增加了很多很诱人的功能。非常爽!

看门狗中断,真的非常好用。

网友(2007-06-13):
“以M48、88、168为代表的单片机增加了很多很诱人的功能。非常爽! 看门狗中断,真的非常好用。”

弱问一下看门狗中断程序里一般都做什么?可以是跳转指令吗?

网友(2008-03-18):
够细致~~~~~~
过来让兄弟们赞一个,(*^__^*) 嘻嘻……

网友(2008-07-12):
有深度,表扬一哈。

网友(2009-06-11):
mark,以后用到

网友:
新看门狗很好用,特别是做中断用

网友(2009-10-15):
sign 做了个小电器想加上看门狗安全点

网友:
因为以前一直都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
所以到现在才发现
在很多细节上
自己原来一无所知
实在惭愧
废话不多说
继续天天向上

网友:
其实初学就要在别人的程序上修改

网友:
天天向上

网友(2009-12-03):
碰到了你的问题,,把熔丝位按出厂设置全部重置了,,就好了,,用高压编程器重置的~~
重置后,,使用内部晶振8M,,分频之后其实是1M,,程序能跑了再慢慢改熔丝,,
出厂熔丝位(mega88)ourdev_510217.doc(文件大小:228K) (原文件名: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版主 楼上那个不是我。从没回复过这个。

再问问 楼上的哥们,在哪上的论坛,不会和我用过同一台电脑吧?

网友(2010-03-17):
能给我提供一个Atmega88的看门狗用作定时中断的程序吗?捣鼓了2天了,一点效果都没有,谢谢了。本人比较菜。

网友(2011-06-04):
都没有弄过看门狗

网友(2012-02-29):
酷毙了~
最近用1284P和128遇到类似问题,都郁闷死了,现在可是拨开迷雾看到光明了

网友(2012-06-06):
mark,非常有用

网友(2012-07-31):
这个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