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海公司超低价格24位AD转换器CS1240读写范例

楼主(2006-03-04):
以下程序是本人在压力测试仪上的读写程序(cvavr编译器)供参考。

#define  DRDY    PINC.0

#define  SCLK    PORTC.1

#define  DIN     PINC.2

#define  DOUT    PORTC.3

#define  ADCS    PORTC.4

#define  SETUP   0x00       //增益选择

#define  MUX     0x01       //输入通道选择

#define  ACR     0x02       //模拟电路控制

#define  RDATA     0x01     //读数据

#define  WERG      0x50     //写数据

#define  RREG      0x10     //读寄存器

#define  SELFOCAL  0xf1     //失调误差自校准

#define  SELFGCAL  0xf2     //增益误差自校准

#define  RES       0xfE     //芯片复位

void TX_CS1240(uchar data,uchar x)

{unsigned char i;

for(i=x;i>0;i--)

    {SCLK=0;SCLK=0;

     if(data&0x80){DOUT=1;DOUT=1;}

     else  {DOUT=0;DOUT=0;}

     SCLK=1;SCLK=1;

     data<<=1;

    }

}

void RX_CS1240(uchar x)

{unsigned char i;

if(x>8)

    {RX_WORD=0;

     for(i=x;i>0;i--)

         {RX_WORD=RX_WORD<<1;

          SCLK=0;SCLK=0;

          SCLK=1;SCLK=1;

          if(DIN==1)RX_WORD|=0x0001;

          else RX_WORD&=0xfffe;

          }

     }

else{RX_BYTE=0;

      for(i=x;i>0;i--)

         {RX_BYTE=RX_BYTE<<1;

          SCLK=0;SCLK=0;

          SCLK=1;SCLK=1;

          if(DIN==1)RX_BYTE|=0x01;

          else RX_BYTE&=0xfe;

         }

     }

}

unsigned int  ad_h;

unsigned char ad_l;

void read_ad()

{ADCS=0;

TX_CS1240(RDATA,8);

delay_us(20);

RX_CS1240(16);

ad_h=RX_WORD;

RX_CS1240(8);

ad_l=RX_BYTE;

ADCS=1;

}

void ad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ADCS=0;

  TX_CS1240(RES,8);

  delay_us(20);

  TX_CS1240(WERG+MUX,8);

  TX_CS1240(0x01,8);

  TX_CS1240(0x08,8);

  delay_us(20);

  TX_CS1240(0x41,8);

  delay_us(20);

  TX_CS1240(SELFGCAL,8);

  while((DRDY==0)&&(i<60000))i++;

  TX_CS1240(SELFOCAL,8);

  //TX_CS1240(0xf3,8);

  while((DRDY==0)&&(i<60000))i++;

  ADCS=1;

}
-----此内容被shaozh于2006-03-04,14:04:44编辑过

网友:
辛苦了,参考一下先

网友:
感谢你无私的奉献。辛苦了,支持!

网友(2006-05-19):
多谢,请问一下可以把压力传感器使用差分方式直接接到CS1240上么?

网友:
MAX1240是12位的吧?楼主的也应该是12位的吧,您的程序可以用在MAX1240上吗?

楼主:
如果把压力传感器使用差分方式直接接到CS1240上要设置芯片里的增益了,压力传感器的供电电源很重要(稳压精度)。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刚申请了样片~~正在分析它的资料

向你学习了

网友(2006-09-29):
我用了你的范例向CS1240寄存器中写程序怎莫总是不行。

比如我想将模拟输入CS1240调整为ADIN1为正,ADIN0为负

我的程序是:

           TX_CS1240(0x51,8);

           TX_CS1240(0x01,8);

           TX_CS1240(0x10,8);

可实际结果总是默认值。

网友:
什么价格

网友:
shaozh在吗?

能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吗?

我该下班了。

网友:
24位,AD可以直接转换热电偶信号了吗

网友:
那里可以买到芯片?

网友: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6909&bbs_page_no=1&sub_kind_id=1080&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