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128外扩展内存问题

楼主(2006-03-06):
外扩65535作为外部ram  同时外部接口还接at29040a 和128*64液晶 都通过当作内存地址访问

在线汇编

void mapping_init(void)

{

asm(

  ".area memory(abs)
"

  ".org 0x8000
"

  " _at29high_add:: .blkb 1
"

  ".org 0x9000
"

  " _at29low_add:: .blkb 2048
" ///at29c040a

  ".org 0xb000
"

  " _lcd_data_add:: .blkb 1
"

  ".org 0xd000
"

  " _lcd_order_add:: .blkb 1
"//液晶

  ".text
"

);

}

我用仿真器调试时 运行到这个函数老出现这样的问题

Error reading memory : IO  Address:0  Size:64

Error reading memory : REGISTERS  Address:0  Size:32

Error reading memory : SRAM  Address:96  Size:160

断电重现调试几次 又出现这样的问题

JTAG ICE: Warning: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executing this debug command!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s, the voltage, and the clock system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

那位能帮小弟分析一下

楼主:
不知为什么原理图复制不上来

我放在上传文件里了 也传不上来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看一下avr-libc手册FAQ 15( how to use external RAM)

在inline asm 不能用伪指令。

可定义指针变量:*lcd_base=(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b000)

楼主:
再上传一次

成功

网友:
原理图复制不上来,好像是不支持sch格式的文件。

你可以使用压缩文件上传。

楼主:
我用的是icc 编译是通过的

就是仿真是出错

下载到芯片里液晶不显示  但是可以通过写测试程序控制液晶背光的亮灭

好像控制指令能写得进去  写数据就写不进去
-----此内容被mcufans613于2006-03-06,14:15:55编辑过

楼主:
快沉了 顶一下

还经常出现连续运行能通过  单步通不过

我真云  郁闷死了

楼主:
JTAG ICE Warning: Reading the program counter, an invalid value (0x7FFFFFFF) was received from the device.

JTAG ICE Warning: A problem occured while executing this debug command! Please check the connections, the voltage, and the clock system of the target application!

不止为什么  单步运行时老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程序设定了 SRAM的地址范围?

什么编译器?

请按要求发帖,网友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要注明MCU的型号,编译器的类型和版本 )

网友(2012-11-29):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也没有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