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用mega48芯片的ADC,ADC6没有用到,电路怎么处理( 详情见内容)

楼主(2006-03-07):
我在电路上用120K电阻接地,ADC6口不稳定,请问高手一般怎么处理此问题,问题急需解决,谢谢

网友:
悬空即可

网友:
引脚悬空。

设成输入并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也可以设输出,高低电平都行。

网友(2013-05-30):
不是都是悬空就好的吗

网友:
不是很明白LZ的意思,ADC6既然没用到,悬空或加个电租接地就好了,你还管它稳不稳定干啥?如果是你的ADC读数不稳定,要先看看是不是VDDA或基准不稳定,如果用内部基准,一般跳动也就正负1。

网友A:
直接悬空,若无功耗要求,无需配置。

网友B(2013-07-04):
引用 网友A:
直接悬空,若无功耗要求,无需配置。

你好,如果有功耗要求是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比较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如果有功耗要求是配置为输入还是输出比较省电???

MEGA48上,ADC6没有IO功能,只做ADC用。

网友:
这两个管教是没办法设置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