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运用3个普通IO口实现1602显示

楼主(2006-03-07):
由于本人喜欢挑战极限,所以实验了用3个普通IO口实现1602显示,比普通的6个IO口省下3IO,使用595芯片,请看结果,在proteus 6.7仿真通过,使用PICC语言编程,有时间再改成avr的,呵呵,附件为PICC源程序和Proteus项目文件,

-----此内容被SmileSmile于2006-03-07,16:08:08编辑过

网友:
言过其实了,毕竟还要加一片74HC595.

网友:
不错!捡了个芝麻,丢了个大西瓜。

网友:
对我这个刚入门的可是大有好处!

代码转成AVR ICC的就绝了!

下面的代码是做什么的?

楼上的芝麻和西瓜指的是什么啊?解释下吧,就当做善事了,求您了。

void WaitBusy(void)

{

   TRISC = 0xff;

   RS = 0;

   RW = 1;

  do

  {

    E = 1;

    NOP();

    Status = PORTC;

    E = 0;

  }while(Status&0x80);

}

下面是我转换成ATMEGA8 ICCAVR6.31后的仿真文件,不包括上面的部分代码。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3-07,19:53:48编辑过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3-07,20:29:22编辑过

-----此内容被alisha于2006-03-07,20:32:01编辑过

网友:
为了3个IO而去增加一个16脚的IC

带来的不只是成本,还有电路板面积、布线难度、代码量、程序执行时间的增加

做产品的话,恐怕行不通

网友:
不错,当MCU只有3个IO口可用的时候,还可以引用一下

网友:
楼主的不算什么,记得资料介绍还有2线的接法,当然也需要一片位移寄存器之类的芯片。

楼主:
很多时候不够的是单片机的io口,而不是所谓的西瓜,仅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做法,其中的利弊大家都是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知道。void WaitBusy(void)

{

   TRISC = 0xff;

   RS = 0;

   RW = 1;

  do

  {

    E = 1;

    NOP();

    Status = PORTC;

    E = 0;

  }while(Status&0x80);

}

这段代码没有用到,原来是用于检测忙信号

网友:
不错,楼主的想法不错,我就遇到过IO口不够用的情况。

网友:
相同范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82459&bbs_page_no=1&sub_kind_id=2065&bbs_id=1000

ICC版本的,提供头文件。

-----------------------------------

有些项目开发是不计成本的,比方说科研和竞赛,所以基于以上考虑,这项技术是十分有用的。

网友:
即使真的是IO不够,也不会考虑用串/转换来做这种复杂时序。

每次更改RS/WE/E都要重发一次数据,不太爽。

不如把IO口直接做LCD驱动,而用串/转换74HC595/74HC164/74HC165来扩展简单的输入输出。

网友:
嘿嘿,HJJ果然是老大,“不如把IO口直接做LCD驱动,而用串/转换74HC595/74HC164/74HC165来扩展简单的输入输出。” 这个方法好!!!

网友:
void WriteCommand(char Command)

{

   DataShift(Command&0xf0|0X00);//

   DataShift(Command&0xf0|0X04);//

   Delay(1);

   DataShift(Command&0xf0|0X00); //

   DataShift(Command<<4&0xf0|0X04);//

   Delay(1);

   DataShift(Command<<4&0xf0|0X00);

}

***********************************************************

为何数据高四位写了43遍,低四位写了2遍?0XO4是为了操作E端吗?

***********************************************************

void WriteData(char Data)

{

   DataShift(Data&0xf0|0X01);

   DataShift(Data&0xf0|0X05);

   Delay(1);

   DataShift(Data&0xf0|0X01);

   DataShift(Data<<4&0xf0|0X05);

   Delay(1);

   DataShift(Data<<4&0xf0|0X01);

}

***********************************************

同上面的一样,0X01是操作RS吗?0X05是做什么用的?

***********************************************

网友(2009-08-22):
IO不够用时还是可以的,我做的一个东东就是这样用,是STM32+12232LCD,直接并到SPI口上,SPI还可以它用

网友:
我的只用两个IO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359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ivws&bbs_id=9999

网友:
支持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