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控制电机和键盘

楼主(2006-03-07):
我是高中生,搞科技创新的。我想请教各位叔叔阿姨。我需要做一个可以用AVR控制电机正、反、停转的程序和电路。现在一直不好处理,因为要控制十二个直流减速电机(12V 2-5W)。LG9110挺好,就是贵,但负担的起,就是担心烧毁。有类似的集成块吗?用N多三极管自己做太麻烦,而且我的焊工不强,焊集成块先焊插座,再插上芯片。还有语言,我用BASCOM,现C学来不及了,我有BASIC基础,考过计算机二级。还有键盘。AVR的键盘怎样编程?线路怎样布置。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准备用mega16 选择还正确吧? 用IF嵌套执行起来不会有问题吧? 说实话我还没实践过 下载线自制了一个……

楼主:
我自制的是马潮老师推荐的并口下载线。

网友:
高中的小朋友~~非常鼓励你

不过我认为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方法,毕竟你受到的限制太多了,时间、经验、资金

也许这个求知与思考的过程才是你收获的最大财富~~

楼主:
谢谢!我知道,只是我正在准备科技创新的比赛项目,电机都买了,东西都差不多了,就差电路部分了……

网友:
哈哈,同辈,同行。支持一下。

电机驱动可以用L293,10多元一片吧,一片控制两个电机。可以少焊一点线:-)

i/o 十二个电机正反转用掉24个i/o

M16还剩8个,如果直接做扫描键盘有16个键,不知你够不够用。

程序应该很简单,自己试试吧。

网友:
不要扫描键盘,用单键独立键盘+选择菜单。

8个I/O,除去A/D估计剩下5个,如果没有RS232正好做键盘。

楼主:
喔!谢谢各位! 5楼!加油!祝你成功!

楼主:
非扫描键盘要用A/D吧?必须用PA口哈?

扫描的好还是非扫描的好?扫描的倒是能充分利用i/o

网友:
哦,我搞错了,应该是不要用矩阵键盘(16个键的一般都是矩阵键盘),用单键扫描键盘,扫描可以用查询方式实现。不好意思。

楼主:
谢谢JAMESKING!

请问谁有L293、L298、L297中文资料?我想比较一下,也谢谢高手推荐一下。
-----此内容被TomCatMao于2006-03-09,12:33:59编辑过

网友:
请参考《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一书,北航版,王晓明编著,里面有L298的介绍,算详细的。

网友:
没关系,你的电机电流不大(12V 2-5W)电流超不过1A的,用293好了。

楼主:
L293怎么用?详细的说说吧。英文资料不好看。还有L293C/D/E等都有什么区别。和297 298比较一下。谢谢!

楼主:
L293两个电机正反转好像要六个I/O啊!不够啊

网友:
12,34EN接+5

1A,2A与3A,4A接单片机

1Y,2Y与3Y,4Y分别接两个电机。

楼主:
谢谢!EN是干嘛的?

楼主:
我知道了。EN置低可快速停转是吧?

网友:
也可用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