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LCD - BASCOM-AVR

楼主(2006-03-08):
ST7920LCD工作在串行,PC1接LCD的时钟,PC2接LCD的数据

'www.avrdiy.com

'BASCOM-AVR1.11.8.1

'啊艺panxiaoyi

$regfile = "m88def.dat"

$crystal = 1000000

Dim Zf As String * 16

Dim Zf1 As String * 1

Dim A0 As Word

Dim A1 As Byte

Dim Gs As Byte

Dim Rs As Bit

Dim I As Byte

Dim Ac As Byte

Ac = 0

Config Spi = Soft , Dout = Portc.2 , Clock = Portc.1        '模拟SPI协议

Spiinit

Waitms 100

Do

'-------------------RS=0 就是写指令,下面是指示LCD初始化-------------------------

   Rs = 0

   A0 = &B0011000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110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0001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011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RS=1写数据,RS=0写指令-------------------------------

   Rs = 0 : A0 = &H80 : Gosub Data_out                      '光标复位

   Rs = 1 : Zf = " AVR单片机DIY" : Gosub Zf_out             '显示字符

   Rs = 0 : A0 = &H90 : Gosub Data_out                      '光标定位到第二行

   Rs = 1 : Zf = Str(ac) : Gosub Zf_out                     '显示变量AC

   Ac = Ac + 1

   Waitms 1000

Loop

End

Zf_out:

   Gs = Len(zf)                                             '求字符"Zf"的个数

   For I = 1 To Gs

      Zf1 = Mid(zf , I , 1)                                 '返回某一个字符

      A0 = Asc(zf1)                                         '把字符转变为国标GB标准代码

      Gosub Data_out

   Next

Return

Data_out:                                                   '判断输入的是指令还是数据,并且把它发送给LCD

   If Rs = 1 Then A1 = &B11111010 Else A1 = &B11111000

   Spiout A1 , 1

   A1 = A0 And &B11110000

   Spiout A1 , 1

   A1 = A0 And &B00001111

   A1 = A1 * 16

   Spiout A1 , 1

Return

-----此内容被panxiaoyi于2006-03-08,19:53:15编辑过

楼主:
移植到89S51,只改动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regfile = "89c51.dat"

$crystal = 12000000

Dim Zf As String * 16

Dim Zf1 As String * 1

Dim A0 As Word

Dim A1 As Byte

Dim Gs As Byte

Dim Rs As Bit

Dim I As Byte

Dim Ac As Byte

Ac = 0

Config Spi = Soft , Dout = P1.2 , Clk = P1.1                  '模拟SPI协议

Spiinit

Waitms 100

Do

'-------------------RS=0 就是写指令,下面是指示LCD初始化-------------------------

   Rs = 0

   A0 = &B0011000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110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0001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A0 = &B00000110 : Gosub Data_out : Waitms 10

'---------------------------RS=1写数据,RS=0写指令-------------------------------

   Rs = 0 : A0 = &H80 : Gosub Data_out                      '光标复位

   Rs = 1 : Zf = " AVR单片机DIY" : Gosub Zf_out             '显示字符

   Rs = 0 : A0 = &H90 : Gosub Data_out                      '光标定位到第二行

   Rs = 1 : Zf = Str(ac) : Gosub Zf_out                     '显示变量AC

   Ac = Ac + 1

   Waitms 1000

Loop

End

Zf_out:

   Gs = Len(zf)                                             '求字符"Zf"的个数

   For I = 1 To Gs

      Zf1 = Mid(zf , I , 1)                                 '返回某一个字符

      A0 = Asc(zf1)                                         '把字符转变为国标GB标准代码

      Gosub Data_out

   Next

Return

Data_out:                                                   '判断输入的是指令还是数据,并且把它发送给LCD

   If Rs = 1 Then A1 = &B11111010 Else A1 = &B11111000

   Spiout A1 , 1

   A1 = A0 And &B11110000

   Spiout A1 , 1

   A1 = A0 And &B00001111

   A1 = A1 * 16

   Spiout A1 , 1

Return

改动了2个部分

$regfile = "89c51.dat"

Config Spi = Soft , Dout = P1.2 , Clk = P1.1

网友:
现在的感觉就象Basic了,原来在你网站挂的倒象汇编。

再改改:

1、把读/写寄存器,清屏,置光标,光标开/关,光标归位等ST7920指令定义成常量,如:

Const Lcd_ctl_wcmd = &HF8                                   '&B1111_1000

Const Lcd_ctl_wdata = &HFA                                  '&B1111_1100

Const Lcd_ctl_rdata = &B1111_1110

Const Cursor_on = 1

Const Cursor_off = 0

Const Lcd_cmd_display = 48                                  '显示内容

Const Lcd_cmd_clear = 49                                    '清除屏幕

Const Cr = 13

……

2、除初始化使用 Gosub 外,其他改用Function/Sub,清屏,光标定位,向LCD写内容等,例如:

Declare Sub Lcdout()                                        '把内容发到LCD

Declare Sub Clear()                                         '清屏

Declare Sub Moveto(byval X As Byte , Byval Y As Byte)       '把光标移到 x,y

不用过程很难写程序的,Gosub虽然占资源少,但结构不好,程序很难扩展。

3、把名字改得更有意义一些,例如:

Const Lcd_ctl_wcmd = &HF8

Const Lcd_cmd_clear = 52

这很重要,当你把程序写大了以后就发现名字的重要性了,你很难记住&HF8是干吗的,但Lcd_ctl_wcmd 就很容易知道这是设置LCD为写命令状态。

4、使用硬SPI。软SPI虽然可用,但当你的系统用中断处理其他事情,系统比较忙时就不行了。

这样你会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仅仅好看。

试试看?

网友:
谢谢二位指点,受教了!

网友:
啊艺,您好!能否告知一下您用的所谓“ ST7920LCD ”的型号及供应商和价格?

先谢谢!

楼主:
favr说的好,不过我的Qbasic底子还很薄,学习学习

我的lcd是在这里买的

http://www.waveshare.net/

网友:
楼主的LCD 带硬件字库的吗?

网友:
ST7920带2级字库,好象还是简繁体都有的,最大支持128*64点的LCD,你可以到ST下最新的中文文档。

楼主:
ST7920带字库,简体、繁体只能其中一个

这里有官方文档  http://www.avrdiy.com/工具资料.htm

网友:
看来瞒不错的,定要抽的时间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