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发一体的超声波电路 的收发电路的接法

楼主(2006-03-09):
准备做一个超声波测距电路,买了一个收发一体的传感器,请教如何接收发电路呢?

如果收发分开的,可以用单片机加三极管控制发,收接放大电路然后接单片机中断,

那么,收发一体的如何接呢?请给个电路,或具体描述一下,谢了

楼主(2006-07-03):
没有见回帖,顶了

网友(2008-11-13):
发个图纸吧,Protel99格式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96175.zip(文件大小:298K) (原文件名:T_LENGH.zip)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几年前我也做过,不过失败了,同楼上问题一样。发射后需延时一会接,但总失败。而且一体的盲区好像长些

网友:
我也在想,不知道怎么避免超声波发射时的高电压不进入接收电路中,哎

网友(2012-01-06):
也在做这个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2012-02-21):
上传一张图,参考下:

网友(2012-05-15):
不知道有没有做个一体开放式探头的电路?找了半天好像一体式超声基本都是封闭式的(防水)?

网友B:
发射40khz 7-8个方波后再打开接收电路,用三极管控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40khz 7-8个方波后再打开接收电路,用三极管控制就可以

楼上做过这方面的设计?具体是什么类型的探头(一体封闭式?一体开放式?)?效果如何?

网友:
一体放水探头,就是倒车雷动用的那种

网友:
管子有没有正负之分?

网友C(2013-12-23):
mark          正在做这个,还在找方案

网友(2014-02-21):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张图,参考下:

你的超声波电路能测几米,能给上传个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          正在做这个,还在找方案

超声波电路做出来了吗

网友:
做超声波最好有一台示波器,这样方便很多。盲区可以用示波器测出来,不需要估算了。

网友D:
这个东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啊,收发一体就是在变压器接传感器那一侧接一个电阻(几K到几十K),然后用一对方向相反的并联二极管接地,把电压线制在±0.7V,然后送给放大电路。

网友(2014-06-17):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啊,收发一体就是在变压器接传感器那一侧接一个电阻(几K到 ...

请教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但示波器除了观察到发射串过去的信号外 观察不到接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