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示波器检测RC5格式的遥控器编码,发现按同一个键有时Toggle位是1有时是0,其它不

楼主(2006-03-09):
请问这一位1和0有什么含义呢?

网友:
这是故意设计的,遥控器只要键按下,就不停发编码.第二次再按,就把某一位取反发.取反的目的是让接收机知道是第二次按同一键,还是一次按键传输中出现中断.

-----此内容被cock于2006-03-10,02:22:0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