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来共同探讨:无刷直流电机的无位置控制

楼主(2006-03-10):
目前,要做这方面的控制,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希望能得到高手们的指点,谢谢各位!

楼主:
不知道能否用MEGA芯片来实现,有那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

网友:
ATMEL 公司的网站有这样的例程!

但我对BMEF还是很模糊,哎,人苯啊。

楼主:
是呀,我也一样!那位高人做过没有?能否给点提示

网友:
wbear:你所说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无位置控制"是不是指"无位置传感器"控制?

ST的ST72141和Micro Linear的ML4425/ML4426都是专用芯片.

ST的是一个单片机.不过"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零起动实现有点麻烦的.

非零起动好像容易点.呵呵.也是纸上谈兵,没有做过.

见过南京一家电动车厂家做过.不过效果不是太好,特别是起动的时候.

有兴趣大家研究研究.是个好方向啊!哈哈!

网友:
141已经不推了,现在是ST72FMC,我现在手上支持的两个家电厂都是用这个芯片。我还知道美的空调、格力空调都在用个做变频空调。

bldc控制里今典的做法是反电动势检测,一般DSP设备会通过直接连在相上的三个电阻构成一个虚地点,st改了一个小动作,有一个自己的专利。具体可以在他的网站上下载到他的软件算法库和原代码以及调试界面。

一般控制直流无刷就是通过零电动势来检测转子位置,从而实现换相,达到变频目的。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周期会依次出现过零、换相、加速退磁三个事件,注意这里指的是电周期不是机械周期。

没看懂“无刷直流电机的零起动实现有点麻烦的”,是否是开始的时候“相位归零”调整?一般启动 BLDC会先对齐转子,然后用开环运转,在找到第一个有效的过零后,开始进入闭环 PI 控制。这是 ST的流程。

有兴趣我可上传一些ST的ST7MC关于变频控制的培训文档。

网友:
我兴趣很浓啊!快传啊!

网友:
终于找到人了.哈哈.兴趣奇浓.

网友:
Grant:ST7MC多少钱一片?

网友:
零启动时有点麻烦

因为你不知道电动机停在什么位置

不过可以先有规律的震荡几次然后就好判断了~~

不过也有些应用不能这么干

网友:
"零启动时有点麻烦,因为你不知道电动机停在什么位置 "

现在的几种关于无刷电机的控制差不多都是在事先不知道电机转子停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下,去实现控制的。要不为何要去测反电动势呢?

“不过可以先有规律的震荡几次然后就好判断了~~ ,不过也有些应用不能这么干 ”

我想知道什么应用不能这样干?可否举个例?

to  willknow :ST7MC的价格由于其配置的Flash由8K到60K,管脚由32到80,价格会有所不同。我知道的价格是稍低端的,大约在2$~4$左右。我只知道大概在这个范围,尽管我手上现在有两个使用该器件的客户在支持,不过我还真没去关心过他们的价格。

资料由于是ST的内部培训时给的,之前有个ST的FAE告诉我资料给客户的话最好是PDF格式,以免被改动,要不客户拿去了PPT文档无心改动又被保存了,会误导的。等我降文档全部转为PDF格式后在传上来。

最近发现好像突然多了很多人问到BLDC的控制,我打算发给帖子,将我知道的Freescale、TI、ST、Microchip里面有设计到BLDC控制的资源都列出来。

网友:
"零启动时有点麻烦,因为你不知道电动机停在什么位置 "

>>现在的几种关于无刷电机的控制差不多都是在事先不知道电机转子停在什么位置的情况下,去实现控制的。要不为何要去测反电动势呢?

这有点断章取义。

“不过可以先有规律的震荡几次然后就好判断了~~ ,不过也有些应用不能这么干 ”

>>我想知道什么应用不能这样干?可否举个例?

当然有很多不适合无刷机的应用,譬如需要频繁起停和正反转的精密控制场合

任何东西都是应该扬长避短的嘛~~

网友:
既然是BL,自然没有位置反馈,当然不知道电机转子停在什么位置。要是带霍尔了,也用不了这么费劲。我倒是听过由将霍尔做到BLDC电机里的,不过由于电机内部的温度原因(霍尔在120基本上就OVER了,由可以更高温度工作的,可以成本),以及电机加工工艺的问题,使用这样的电机的客户非常少。你要说断章取义我也就认了,呵呵。没什么好争得。

BLDC本就不适合精密控制场合,我问这个只是想知道既然决定使用了BLDC,既然存在这些问题,那这个应用是否选择正确?没别的意思。我当然知道BLDC不能解决全部的需要电机的场合。要不怎么还有交流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大家存在都有理由,各种都有自己的应用范围。
-----此内容被Grant于2006-03-12,13:18:02编辑过

网友:
俺用过不少的模型无刷电机和无位置传感器电调,感觉都不错;大都有一个毛病:启动慢;正反转换向慢;因此绝大多数无感无刷都只能用在固定翼模型和直升机模型上,能用在车模和船模上的不多见;而带相位传感器的无刷电调电机基本上都可以用;原因在于有感电调和电机可以快速启动,快速换向,关键在于快速启动(自然可以全速大电流启动,只要电调驱动电流允许不怕烧管子);

鉴于必须安装霍耳传感器或光电传感器,导致电机结构复杂,电机成本偏高;但电调简单耐用,厂家和商家的利润受到威胁,呵呵,模型届都这样啦!

俺的飞机现在都使用带相位传感器的,好像成本不高,嘿嘿,性能可不是无感的可以比较的。。。。。

网友:
是的~~有感与无感这个矛盾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来取舍

狐狸老兄你就是5imx上的fox么?~~

我也正想做一个简单的电调,你说的航模上用得有感无刷机好买么?

网友:
violit,你老兄也是成都的?呵呵,好近;

有感无刷电机工业用的好买,模型用的在国内不好买,俺的大部分都是自制或改装的

;电调也是自制的,没有使用现成的IC,大多数使用霍耳和逻辑电路拼的;

外转电机改装最简单,作一小块PCB,贴三个贴片的霍耳传感器就可以;

有空儿多聊聊!

网友(2006-04-27):
狐狸你的方法很不错~~:-)

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