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PC串口控制混合式步进电机(四通电机)?请高手指点,谢

楼主(2006-03-10):
带驱动器的,只需要发送脉冲信号,和接受驱动器反馈过来的位置信号

网友:
控制发脉冲很简单,反馈回位移的信后如是数字就很简单,不是就麻烦了。

楼主:
我这样初始化怎么不行呢?

#include <iom64v.h>

#define fosc 8000000

#define baud 19200

void uart_init(void)

{

OSCCAL=0Xa0;

UCSRB=(1<<RXEN)|(1<<TXEN);

UBRRL=(fosc/16/(baud+1))%256;

UBRRH=(fosc/16/(baud+1))/256;

UCSRC=(1<<URSEL)|(1<<UCSZ1)|(1<<UCSZ0);

}

报错如下:不明白,寄存器使得不对?

!E D:\MyDocument\MyDocument\avr\我的例子\串口\RSE232.C(19): undeclared identifier `UCSRA'

!E D:\MyDocument\MyDocument\avr\我的例子\串口\RSE232.C(19): undeclared identifier `UDRE'

!E D:\MyDocument\MyDocument\avr\我的例子\串口\RSE232.C(20): undeclared identifier `UDR'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