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IN4148来测温?

楼主(2006-03-10):
如题!

网友:
据说PN结随温度变化是线性的,信号是mV级的,用运放放大试试看

网友:
结温升高1℃,Vf下降2mV,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的,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用的

网友:
怎么测?各位大哥,是不是比用热敏电阻RC充放电还要简单?????麻烦详细说说,呵呵

网友:
可以用,精度不行,调试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热敏电阻RC充放电很好作,根据datasheet查表就行了。

网友:
是否可以这样说:

对于 具体的某一只1N4148,它的温度电压特性是稳定的,校准后可以做的相当准确。

但对于整批1N4148来说,离散性很大,不能直接套用校准参数。

需要对每一只1N4148进行独立校准。很费工时。

原因是1N4148设计用途并非用作测温用,所以1N4148的制造过程中,不会对无关参数做控制,即使恒流供电,整批1N4148的绝对压降和温度压降特性都不能保证匹配。

用NTC热敏电阻已经标准化,出厂时已经确保离散性在指标范围以内。

网友:
为什么还要RC充放电?AVR的AD简直就是白送的!

网友:
NTC热敏电阻怎么能直接AD呢?

1 电阻分压方式导致非线性

2 恒流供电可以实现线性读数,但对恒流源本身也有温度特性要求

RC充放电是历史经验,测频率或周期,只要C稳定+某点温度校准即可。

网友:
严重不同意8楼的观点

1.NTC热敏电阻与电阻构成分压方式导致非线性是不对的,NTC本身的R-T特性是非线性,不是分压方式造成的,分压方式也可以接入A/D,但要考虑A/D输入阻抗的要求,最好加跟随放大。

2.恒流也不可能解决线性读数,因为NTC本身的R-T特性就是非线性的。恒流也没用。

3.非线性校正,可以通过热敏电阻两端并一个电阻的方法来解决,只能减小非线性,不能消除,再配合软件查表。

4.RC充放电只所以常用,是因为测频率或周期的方法成本低,且能实现比一般A/D高的分辩率。

网友:
to 6楼

“原因是1N4148设计用途并非用作测温用,所以1N4148的制造过程中,不会对无关参数做控制,即使恒流供电,整批1N4148的绝对压降和温度压降特性都不能保证匹配。”

观点不对,温度物性是PN结的固有特性,不是无关参数。绝对压降与If有关,但可以通过软件测增量的方式来较准,实际调试并不复杂

网友:
http://www.radio.com.cn/200104/text15.htm

看看吧,有人在无线电杂志上发的,虽然学术腐_败严重,不能全信,但能写个XX的不会全吹吧。

网友:
搞错了,NTC要查表的。

整个电路的元件都要有高的温度特性。---电阻/电容/电源。

RC充放电只所以常用,是因为测频率或周期的方法成本低,且能实现比一般A/D高的分辩率。

----而且对电源要求不高---RC充放电周期/频率与电源电压无关。

----这个就是不用AD的原因了。

网友:
[约]-2.1mV/℃

只能说是稳定,但不能说是精确-----精度是稳定且准确。

没有资料表明 整批1N4148的PN结正向压降和温度电压特性有一致性,即使恒流供电。

恒流供电本身也需要考虑恒流源本身的温度特性。

我六楼的说法并没有错。

网友:
呵呵,不是每个单片机都带AD的,作产品的时候,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在保证质量前提下。

网友:
7楼的签名档有什么意思吗???

没看懂……

网友:
做这个,三极管9013比4148好。

网友:
16楼正解 :)

有兴趣的可以看这里:

1.     http://202.38.220.14:8080/pe/exp105/Page/pri0501.htm

2.     PN结正向电压温度特性研究

http://wlx.sru.jx.cn/wlx/srsywlsyzx/%E7%B4%A0%E6%9D%90/%E7%89%A9%E7%90%86%E5%AE%9E%E9%AA%8C/%E7%BB%BC%E5%90%88%E6%80%A7%E5%AE%9E%E9%AA%8C/%E5%AE%9E%E9%AA%8C%E5%8D%81%E5%9B%9B%20%20PN%E7%BB%93%E6%AD%A3%E5%90%91%E5%8E%8B%E9%99%8D%E4%B8%8E%E6%B8%A9%E5%BA%A6%E5%85%B3%E7%B3%BB%E7%9A%84%E7%A0%94%E7%A9%B6%E5%92%8C%E5%BA%94%E7%94%A8.doc

同一批1N4148的PN结正向压降是不会一致的。但同一批IN4148的温度电压特性是一致的,想知道为啥,看上面的文档

网友:
这些教科书的物理理论。

脱离生产实际,仅仅是有指导性意义----根本没有提及实际的批量测试报告。

看看实际的产品性能:

LM35/AD590都是采用PN结测温技术的,在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和[激光校准技术]下,可以获得+/-0.5度的精度-----批量生产。

1N4148单体恐怕需要每一只独立校准才可以达到高精度。

当然如果不要求高精度,无所谓了----因为楼主没有提精度要求。

[这里所谓的高精度只是相对于半导体硅片技术而已,跟铂材料的高精度低了不只一个数量级]

网友:
教科书的物理理论是要懂的,18楼可知道16楼说的原因吗???

对于一个设计来说,主要是找到适合的传感器。

“LM35/AD590都是采用PN结测温技术的,在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和[激光校准技术]下,可以获得+/-0.5度的精度”,18楼可知道为什么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激光校准技术。有此商业性的炒作是非常无聊的。

网友:
你没有搞清楚 生产的实际状况。

教科书的物理理论是要懂的,不过这些理论是基于 半导体[掺杂]材料是非常一致的情况才能成立,但实际生产中,是会存在离散性的。

“LM35/AD590都是采用PN结测温技术的,在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和[激光校准技术]下,可以获得+/-0.5度的精度”,18楼可知道为什么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激光校准技术。有此商业性的炒作是非常无聊的。 ----商业炒作?是你不明白IC制造流程而已。

明白 [P4] 和 [赛扬] 的区别吗? 就是cache缓存的大小区别

一来是产品定位,把不同阶层的用户都锁定

二来是生产技术的问题:缓存的成品率不高---速度超高[xGHz],规模大[MB]。圆晶的生产都是按P4的标准,全部OK的按[P4]出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检查),而检查出部分有问题的而OK的部分够赛扬使用,就把部分cache关闭,标记成[赛扬]出货。

网友:
我们做过这样的产品,cao,这还是问题啊?冰水混合物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冰水混合物校准,好像只是零点校准而已。

不是整套校准,不能保证整个测量范围的测量精度的。

网友:
to HJJourAVR:

你知道啥是[激光校准技术],如果我告诉你生产贴片电阻时也要用[激光校准技术],你信吗?

再换个问题,AD590用了激光校准技术,但是用激光校准了什么。是输出电流与温度的关系,还是温度电压特性,不要说校准了一个电阻值就与PN结温特性有关。

商业上很多人多爱用张冠李戴的方法来吹牛。

网友:
"孪体差分对管"也一样,与PN结温特性无关,只与AD590中的信号调理有关。

对于一个半导体生产企业来说,生产材料和工艺是非常明确的,IN4148的掺杂工艺指标不能说所有的相同,不同公司会有所不同,不同批次会有些差异,但对同一批生产的是非常一致的。在实际应用中,这种批次的差异是非常容易较正的。

网友:
不要想当然啊,冰水混合物是不能拿来作量产的,夏天的时候光加冰、舀水都弄死你。我们公司也有做测温度的,当时也想到过用冰水混合物,后来舍弃了。我们用的是钯引脚的PT1000来做传感器,用的万分之一精度的10PPM/摄氏度的电阻作的基准来校。我们手头的PT1000的一致性满足我们在0~300度内0.1度的精度要求。

网友:
看来我搞错了 PN结温特性 的一致性问题。

赞成[对于一个半导体生产企业来说,生产材料和工艺是非常明确的,IN4148的掺杂工艺指标不能说所有的相同,不同公司会有所不同,不同批次会有些差异,但对同一批生产的是非常一致的。]

PN结测温的实际电路的批量生产中,要保证:

1 恒流源的低温漂

2 放大电路的放大精度----放大器本身的性能和外围电阻精度

“LM35/AD590都是采用PN结测温技术的,在采用[(同一硅片)孪体差分对管]和[激光校准技术]下,可以获得+/-0.5度的精度”却不是张冠李戴的方法来吹牛。

因为LM35/AD590是一个完整的测温电路,[孪体差分对管]可以实现恒流源的低温漂,片内电阻的[激光校准技术]可以令恒流源的电流精度和电压/电流放大倍数精确,即使这样,在批量生产的硅片技术中也只能达到+/-0.5度的精度

在实际产品中,用1N4148的成本和精度 未必就比 NTC热敏电阻 好。

网友:
赞成学术讨论,平静的谈!我知道可以用二极管做白噪声模拟,测温我没有接触过,学习中!

网友:
我赞成用热敏电阻,特别是有一种二极管式样的我觉得很好,PN结的没有孪生和校准恐怕问题多多,热敏电阻的听说比较便宜,不比二极管贵多少。

网友:
影响1n4148广泛应用于测温的难点是校正问题,你很难获得一个准确的0摄氏度。

某些书刊杂志上介绍的冰水混合物实际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因为你的冰水混合物与计量局的冰水混合物是不同的。人家用刨冰机,容器大,搅拌均匀,保温措施也好,所以【26楼】 AD827AQ 说得正确。

以前我在测温仪表厂工作过,我们也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做了相应实验,证明在业余条件下是很难得到准确0摄氏度的。

网友(2010-09-19):
见到了NI的PXI机箱, 在风扇滤网附近用2N3904测温. 这种机箱随便一个都要W元以上级别

网友:
又挖坟了.

网友:
用三极管的pn,可能精度和一致性要比二极管的要好些

网友(2010-12-06):
先用来标记一下

网友(2011-11-24):
回复 网友A:

PT1000如果做到0.1度的?就算不算电阻网络 、op、ad的误差。

for heat. coefficient < 0.1K DC 0.2...2mA
Sensor resistant at 0°C 1000 ± 1.20       从这里来看就有0.3-0.7度的误差,
Change of resistance 0...100°C 3.85 /K     看,是0-100摄氏度,不是0-300摄氏度。
Insulation test voltage Uis AC 1.5kV

PT1000产品的精度到0.1摄氏度还是很困难的。

二极管是需要校准的,校准后京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