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技巧)在 AVR Studio 4 里启用 g++ 编译器

楼主(2006-03-11):
很简单,在 AVR Studio 安装目录的 ./Compilers 子目录里找到 AvrPluginavrgccplugin.dll,然后用随便哪种 hex 编辑器找到字符串 "CC ="(注意空格),把后面跟的 avr-gcc 改成 avr-g++ 即可。

此后所有程序均可使用完整的 C++ 语法(当然,new 和 delete 依然不能用的),例如 inline 函数(减小栈空间消耗)、缺省参数(在类似eeprom写入函数等地方可用来避免程序跑飞导致eeprom被篡改)、局部变量随用随分配(减小栈空间消耗)、类等。

注意:如果是 WinAVR 200601xx 版,转用 C++ 后,在中断服务程序声明那里会遇到警告,这是 avr/interrupt.h 头文件的一点错误,如下修改:

原内容: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ISR(vector)                                        \

extern "C" void vector(void);                                \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signal));                \

void vector (void)

修改内容:

#ifdef __cplusplus

/* Bug Fix 20060310

#define ISR(vector)                                        \

extern "C" void vector(void);                                \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signal));                \

void vector (void)

*/

/*Bug Fix 20060310*/

#define ISR(vector)                                        \

extern "C"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signal));                \

void vector (void)

/*Bug Fix 20060310*/

后面还有两段,依此类推,当然,懒得改的话,直接用 ISR 声明中断服务程序也就是了
-----此内容被avr8529于2006-03-11,08:41:25编辑过

网友(2007-01-10):
#ifdef __cplusplus

#define ISR(vector)               \

extern "C" void vector(void);            \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signal));      \

void vector (void)

能说一下这句 的含义吗?  告诉哪有 资料也可  感谢

网友:
广东 archeng504 阿成 教过我另一个简单的方法:

AvrStudio也可写C++,要装Winavr(GCC),把AvrStudio生成的Makefile文件中的

cc = avr-gcc改为cc = avr-g++即可,当然工程选项中要改为使用外部Makefile(改过的

Makefile文件)。程序文件的后缀仍然使用.c。

网友(2008-06-09):
AvrPluginavrgccplugin.dll文件里找不到"CC =呀

网友:
先留着了

网友:
几百年前的老帖子也有人翻出来……

AVRStudio都进化多少代了,早就不需要改dll了……

技术研讨必须与时俱进啊……

网友(2008-07-11):
标记一下

网友:
根本没必要那么麻烦。

AVRstudio什么动不用改,把程序源文件后缀名改成大写C,就是C++了。
avrgcc自动按C++编译。

网友:
我顺路加问下大家,我用STUDIO建工程为GCC,文件为.C,提示找不到Makefile,和芯片.有没有关于AVR Studio GCC的文档啊,上传一下,让我LOOK下!!!,摸索,没有前途...

网友:
to 楼上:

不有袄用中文目录。

网友(2010-05-05):
请教:原来用gcc编译的程序改用g++编译,出现了如下警告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它。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std=c99"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不是说C++是C的超集吗,那么原先编好的C语言可以直接当C++语言?

网友(2010-09-11):
回复 网友A:
请教:原来用gcc编译的程序改用g++编译,出现了如下警告是怎么回事,怎么消除它。
cc1plus.exe: warning: command line option "-std=c99" is valid for c/objc but not for c++
不是说c++是c的超集吗,那么原先编好的c语言可以直接当c++语言?

c++ 应该只是c89的超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