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请教如何用ATmage16控制直流电机?

楼主(2006-03-11):
小车沿线行动到一定位置后停半分钟,然后退回.请提供电路图和程序代码(BASCOM-AVR)

网友:
首先要有自己的想法,再来讨论!

网友(2006-04-30):
要有想法

可我没有啊

网友:
2条INPUT,1条EN控制一个马达,具体的PIN去看DATASHEET

网友:
不劳动不得食

网友(2006-05-30):
楼主问得那么直接也太那个了吧~~~~~

网友:
简简单单的,还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