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仿真复合按键?比如 Shift+X键位

楼主(2006-03-12):
各位,请问如何仿真复合按键,比如先按住第一个键,然后再点第二键,像这种情况该如何仿真?多谢

网友:
顶,我也在考虑此问题。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鼠标指针,确实不知如何将两个键同时按下。

可以考虑用自锁的开关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