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调试成功,特上传资料与大家共享!

楼主(2006-03-13):
在自己的努力与众多大虾的协助下,我的CAN通信总算搞定了。为了让后来者少走弯路,特将电路与程序发上来与大家共享之,作为一个参考!

楼主:
我的原理图是用Orcad画的,因为考虑到大部分朋友习惯用protel,所以我将单片机部分和CAN部分截了两张图片传了上来。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单片机的INT0脚一定要加一个上拉电阻,我当时就因为没加上拉,程序一开放INT0就死掉了!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要更正一下(原理图中忘记改了),单片机和SJA1000用的晶振应该都是16M !!!因为CAN的通讯速度的寄存器BTR0、BTR1设置实在太复杂了,而CAN通讯对通讯速度的设置要求又相当严格,所以建议直接采用参考书上给出的16M以及12M晶振下的BTR0、BTR1的标准值。

网友:
用CANBUS的人多吗?

网友:
将会越来越多-----CAN是汽车级总线,RS485只是工业级。

网友:
偶也在研究。不过准备用PIC18Fxxx,内带CAN控制器,成本低点。芯片也少点。方便产品化。

网友:
是的~~CAN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我是比较倾向于内带的控制器

这样的单片机也越来越多了

楼主:
同意楼上。我今天让我同事帮我去塞格询问AT90CAN32的价格了,想把带CAN功能的AVR也玩转 :)

网友:
好啊,我也正在学CAN,楼主太好了。

网友:
当然是用内建CAN控制器的MCU好,只要供货OK,价格绝对比MCU+CAN控制器便宜,而且省了一大堆管脚,布线方便多了----EMC好过。

可惜现在AT90CAN比较难买,但以后一定好买的----ATMEL不会傻到不抢吃CAN这块肥肉吧?

网友:
现在90CAN128卖60多一点吧,货是很少不过还是能买的到的。

网友:
货源解决不了的话,什么都白说

当然,自己diy一些小玩意倒是无所谓得很

网友:
我看了一下,在CAN.c里面,中断使能应在控制寄存器里,而程序却写在中断状态寄存器里,不知是资料有错,还是程序有错

网友:
带CAN的AVR在那有卖的

楼主:
回yhcqcn,中断使能是在IER寄存器里设置的,我程序里面也不是写在中断状态寄存器里的,中断状态寄存器是IR。另外不知道yhcqcn说的控制寄存器到底是哪一个寄存器,是命令寄存器(CMR)还是 ?下面是我的源程序部分

    #define IER                0x04        //中断使能寄存器

    write_sja(IER,0x01);            //开放接收中断

网友:
是我搞错了,模式不一样,我看的是BASIC模式,你说的是PELI模式,我现在也正在研究CAN总线,用的是atmega16仿真读写,经过一天多的时间,终于读写成功,希望今后与你多交流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享,感谢LOVEMCU!!!

网友:
ATMEL肯定想抢这个肥肉,至于为什么还没有抢到估计还有很多原因

我现在很喜欢PIC的CAN MCU

譬如18F452还有一大批dspic

而且PIC的SPI接口CAN控制器和以太网控制器看起来也蛮好的~~~

网友(2006-09-20):
请问搂主,在你的main()程序中有一个

while(1)

   {

          Key3=KeyInput(3);

          if(KeyStatus == 1)         //按键按下

          {

             KeyStatus=0;

                 CanTransmit();          //发送数据

这里面的按键按下指的是哪一个键啊?这个can的收发是利用中断开始的吗?

网友(2006-11-17):
谢谢,大好人啊!!!

网友:
同问,LOVEMCU能不能说一下按键是什么键啊?还有能不能把所有的原理图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十分感谢ING

网友:
汽车电子行业一直用CAN作通讯。也是一种发展趋势

网友:
LOVEMCU好久不来了啊

网友(2007-01-26):
最近要研究TTCAN,比较郁闷啊,一点资料都没有,哪位能不能上传一些资料啊

网友(2008-02-05):
单片机部分的图没看到啊。

网友:
can, 留个记号,正想用它,顶了

网友:
那个不清楚
但还是顶了!!!!

网友:
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现在虽然不用,但还是顶了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现在还没有时间玩CAN,好东西,帮你顶一下,先下了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2008-03-14):
带can的单片机很多,卖的却很少啊!!

网友(2008-05-09):
做个标记

网友:
收下了,谢谢!
不过为什么,解压的时候提示错误呢,两个文件都是这样。
下来好几次了,一样的结果,难道大家没有提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
直接用带CAN的AVR就行了,省得外扩了.我就用的AT90CAN32,很好用的.

网友:
楼主还在关注此页吗?可不可以将你的资料发到我的邮箱,这里下载老是错误,我的邮箱是ctwgh@163.com

网友:
can
要顶,留个记号

网友(2009-04-07):
楼主解压不了啊!!可以的话发到我邮箱:denike@163.com

网友:
解压不了,有个疑问想问一下,希望楼主能够帮帮忙。
我做CAN 的时候使能了所有的CAN中断,单节点发送的时候使用正常模式来发送,因为收不到ACK,所以会出现总线出错,一段时间之后还会总线关闭,导致发送终止
请问,如何处理中断中的出错中断,以避免总线关闭的发生呢?

网友:
如果PC鸡主板上带有CAN接口的话,那么将会超过485,否则难说呀,485多简单呀

网友:
以后再来

网友(2009-05-16):
两个文件都是  “ 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

网友:
解压出错哦~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09-12-23):
好东西,茅坑占用

网友(2010-03-24):
正在学习CAN,不过好象压缩文件有问题

网友:
支持 准备学习一下CAN

网友:
文件解压出错啊,看不见SJA1000和单片机怎样连接的???哪位能把文件再贴出来。或者用文字说明一下也行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楼主小时候真帅!
现在用的STM32的内置CAN控制器,感觉还比较好用,ID,MASK寄存器数目多

网友(2010-05-15):
解压错误

网友:
解压出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dsp做成过,另一端用的是周立功的usb-can,其实配置BTR没什么难的,CANbus 4个段的时间对应好就好了,我一段是SJA1000,一段是dsp自带can ,当时也搞了好长时间,后面理解透了就那么回事。

网友:
好东西做个标记,回头看看

网友:
CAN 2.0B or A or CANopen?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

网友(2010-07-01):
没在这个贴裸奔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问题,很想问问楼主,SJA1000 波特率的,就是设置  BTR0 和 BTR1,(16M的晶振)
    0x53,0x2F,                               //;20KBPS的预设值
    0x87,0xFF,                     //;40KBPS的预设值
    0x47,0x2F,                     //;50KBPS的预设值
    0x83,0xFF,                     //;80KBPS的预设值
    0x43,0x2f,                     //;100KBPS的预设值
    0x03,0x1c,                     //;125KBPS的预设值
    0x81,0xfa,                     //;200KBPS的预设值
    0x01,0x1c,                     //;250KBPS的预设值
    0x80,0xfa,                     //;400KBPS的预设值
    0x00,0x1c,                     //;500KBPS的预设值
    0x80,0xb6,                     //;666KBPS的预设值
    0x00,0x16,                     //;800KBPS的预设值
    0x00,0x14,                      //;1000KBPS的预设值 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看资料也有一个公式tSCL=2 tCLK (32 BRP.5+16 BRP.4+8 BRP.3+4 BRP.2+2 BRP.1+BRP.0+1)
但是好想怎么算也不对

网友(2010-08-07):
回复 网友A:

不要管波特率,把每一段时间都对应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

网友(2010-10-16):
用CANBUS的人多吗?
>>>> CAN 是博世公司研发成功用去汽车上面的,如今已被大量用于各行各业,
在运动控制行业,需要电机比较多的场合一般都是使用CAN总线来控制

网友:
上传几个案例出来

网友:
这是德国TRINAMIC公司为宝马音乐厅做的演示 使用的就是CAN通讯控制近800个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会越来越多-----can是汽车级总线,rs485只是工业级。

CAN帧太短了,哎!@~

网友(2011-03-31):
有没有dsp can弄成功的

网友(2011-06-15):
标记一下吧

网友:
本人专业做CAN、K、LIN通信的,想和同行多多交流,QQ:877279401

网友:
MARK   一直没机会用 CAN.

网友:
本人专业做CAN、K、LIN通信的,想和同行多多交流,QQ:877279401 ,QQ群:10892245

网友:
CAN总线,刚拆了一个里面是STM8还有一个TJA1042

网友(2011-07-23):
楼主好人,正好是我需要的,mark~

网友:
准备下手,先取走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学习canbus?

网友(2011-08-23):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用的是MEGA64C1 +AT6660,6661带有CAN,LIN总线。
有机会的话大家一起交流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啊

网友:
CAN现在很火啊

网友:
CANBUS肯定很有用,以后用的时候再好好学。

网友:
解压有错,重下过一次,什么原因

网友(2011-09-27):
回复 网友C:

好东西,顶顶一下,

网友(2011-11-09):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2-03):
谢谢,正在研究你的程序,那位高手能知道一下啊,现在正在调试中

网友(2012-05-08):
楼主,程序下不下来啊,能否发到我的邮箱1050774972@qq.com,不胜感激,~~~~(>_<)~~~~

网友(2013-08-10):
51+MCP2515+TJA1050
我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单节点通讯的时候是一切正常的 。当我使用两个节点时 我是这样设计的      我用定时器设定一定的时间 主机发送一个与节点1相同标识符的远程幀  然后该节点本应该回复一个数据帧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送一个与节点2相同标识符的远程幀 ,本来节点二这时候也会回一个数据帧的   但是现在的现象是 节点1有收到远程幀而且在不断的发数据  但是节点二收到一个远程幀后只发出一个数据帧后就不在发数据了  ,而主机收不到任何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只用发送缓冲器0且禁止了滚存   波特率也有设一样    。好痛苦啊

网友:
mark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
是什么MCU啊,是AT90吗?

网友(2013-10-16):
两个节点成功 三个节点还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