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用JTAGE ICE对ATMEGA128进行仿真的时候有时候仿真会停止

楼主(2006-03-15):
为什么在用JTAGE ICE对ATMEGA128进行仿真的时候有时候仿真会停止,不往下进行,但是JTAGE ICE应该是好的,因为JTAGE ICE可以用来烧写程序!

紧急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所有的函数定义加上inline才能运行,不加inline就不能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inline? 很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一点都不详细,盲人摸象,如何诊断?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走了。

不知道就问,知道却不说。

网友(2006-05-17):
prince 你好,我最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恳请指点

我的邮件  huishu07@jsp.buaa.edu.cn

网友:
请问在ICCAVR中编译的程序:

unsigned char testt[3];

void main(void)

{

1、        unsigned char i=0;

2、        init_devices();

3、        testt[0] = 0x01;

4、        testt[1] = 0x02;

5、        testt[2] = 0x03;

6、        i = 0x01;

}

在执行:LINE3、4、5时不能对数组赋值,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赋值,有时候是错的,但LINE6 可以的。如果把数组的定义定义到MAIN函数内部,即改为局部变量就可以了。请问大虾们,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编译器有问题,我的是ICCAVR6。31A专业破解版

楼主(2006-08-08):
原因是在熔丝位设置时,去掉ATmega103这个选项,选这个选项可以使128兼容103许多可能,可是128自己的一些功能不能使用,因此要把这项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