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128扩展外部程序、数据存储器。。

楼主(2006-03-15):
请问:  我用的m128想将程序扩展到64k   并加外部数据存储空间   应该用什么片子??

速度尽可能得快   128 用的是8mips。

谢谢啦

网友(2007-08-07):
STC62WV1024

网友:
m128的程序空间为128K字节,不能外扩。

M128可以外扩数据存储空间到64K字节,一般使用62256

请参考《M128》书的第五章中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