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典的Code VisionAVR错误!千万小心!!

楼主(2006-03-16):
大家请看下面的程序:

void Show_BMP(unsigned int Width,unsigned int Height)

{

unsigned long int position;

position=0x4d200+0x3e+Width/7+Height*408;

}

  以上程序的写法绝对没有任何语法错误!!Code VisionAVR编译的时候也不会报错,但是它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在这里"Height*408"!!

  因为,虽然position是unsigned long int型的,大小绝对能容下后面的数据,但是Height却是unsigned int型的,在编译的时候,因为一般code visionAVR都是开了优化选项的,所以它会认为Height*408依然是一个unsigned int型,结果就是当Height超过了0XA1后,程序就绝对出错了,虽然前面的position是unsigned long int型,但是这里的运算依然会出错。而且,就算改成以下写法,也依然会出错的:

    position=(unsigned long int)(0x4d200+0x3e+Width/7+Height*408);

必须改成这个样子的才对:

    position=0x4d200+0x3e+Width/7+(unsigned long int)Height*408;

因为最近在编写一个显示BMP的程序,结果开始是对了, 到后面就出错了。查。  2天后,终于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来,希望code visionAVR的朋友们注意(不管是1.24.6还是最新1.24.8,都是一样的,我试了的),呵呵!所以写程序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要养成好的习惯!(GCC我测试了一下,不开优化的话没有错,但是开了的话我就无法用STUDIO调试了,所以不知道,请有条件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

-----此内容被myhk007于2006-03-16,11:03:04编辑过

网友:
数据类型溢出,有点隐蔽。这个错误和开不开优化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显示BMP的程序”用的什么液晶啊?

楼主:
两种都用了,3310,还有一块240*128的。

网友:
C数据类型道理上应该遵循向上靠原则,Height是int的,那么运算时候应该是按照long计算的,结果也是long型的.

cv计算很奇怪,但是最好养成一个数据类型强制转换习惯吧!

看看下面的计算(cv中的):

int c = (char a) * 200 + (char b) * 512;

这个结果很可能出错,请注意!

错误原因在这里:(char a) * 200 ,cv认为既然都是char的,那么他就认为结果也是char的,但是如果刚好两个char的:100 *100 = 10000就溢出了,cv就把结果转换成char的,结果是0,显然错误.但是如果这样:8 * 6 + (char b) * 512;结果就正确了.

这个式子:(char b) * 512; 有个512存在,cv就按照int进行计算,结果保留成int,结果正确.

正确的如下:

int c = (int)(char a) * 200 + (char b) * 512;

并且在cv的user manual中有乘法计算注意事项,就说的是这个,要求用户手动强制转换,建议用cv的还是要好好看看datasheet

网友:
象类似这种运算我都采用分部计算,如上面所说的运算式我会变换成如下:

void Show_BMP(unsigned int Width,unsigned int Height)

{

unsigned long int position;

position=Height

position*=408;

position+=(Width/7);

position+=(0x4d200+0x3e);

}

网友:
确实,这些数学_运算,写成分步计算更可靠,而且生成的代码通常都不会增多。

网友:
的确很恶心的错误,谢各位大虾了,日后用到尽量小心了。

网友(2007-06-09):
低级错误!

网友:
对C语言不熟,还怪编译器。

网友:
其实这样的问题即使是VB、VC都存在,怪不上编译器吧,需要自己注意的。

网友:
嗯,多谢楼主提醒,以后碰到这种问题确实得注意点

网友:
这类的运算,CV125.5都会有警告的!

你的编译器该更新了.

网友:
VB,VC和几乎所有编译器都如此,不是编译器问题,要自己转换的

网友:
那我用UNSIGNED LONG型的数据与UNSIGNED INT相减居然出来了负数,我是用最新版的,后来都加了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这样的,CVR帮助文档里有关于这个的说明!因为只有做乘法结果的长度会有可能是达到 sizeof(被乘数)+sizeof(乘数) 这个长度!

网友(2008-06-14):
确实是不容易发现的错误,细心人

网友:
CV确实有是这样的

网友:
对C语言不熟,怪不得编译器。

网友:
和编译器无关,你用IAR和ICC都是这样的。使用乘法和加法的时候最好习惯加个强制转换,除非保证结果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