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控制(也算是)两相六线步进电机,算出的角度与预想的不符,请求帮助(具体请进)

楼主(2006-03-16):
小弟驱动一个两相六线步进电机(型号:42HB),没有使用驱动芯片,自己搭建的驱动电路,证明可以用.

现要求是让电机不断以0.9度角转动,同时用一个可以检测电机转动位置的板的输出作为反馈,一旦转到要求的位置(360度分为12个位,用四条线的信号表示),则计算电机转过的角度(这个检测方法有点晕,但老大要求的,我也只好照做).

小弟是这样做的,每次给一个脉冲(即电机转过0.9度)则计数一次,同时检测是否到预定位置,一旦到了,则计算转过的角度.预想这样是没错的,但电机在转动中出现了振动,或可以说是突然退后再向前的现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12个位有12个角度,最后发现有4个是偏差比较大的,不符合,其他的都比较准.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网友:
你好,我是来向你请教的.

请问你提到的

"每次给一个脉冲(即电机转过0.9度)则计数一次,同时检测是否到预定位置,一旦到了,则计算转过的角度"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你的脉冲是用什么产生的,如何检测电机到达预定位置?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我大胆猜测,可能是频率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
把细分加大 比如做成一个脉冲0.09度  那基本上是8-12个脉冲(理论上是10个脉冲)……

这样就能控制的很好

楼主:
TO FRANK:脉冲是单片机软件上实现的,电机的位置通过预设的一个可以反馈电机转角的装置得到的.谢谢回复,但频率并不是影响的源头.

TO 真心人:具体细分是怎样的,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0.9度的实现是没有经过专门驱动芯片,而是由软件实现的,不知道再细分10倍的话应该怎样实现?谢谢回复!

楼主:
还有现在我是每拍走0.9度,而将360度分为了12个位置,最小的位置之间的角度是15度.理论上来说发生的角度计算偏差最大也就是(0.9+0.9*0.15)*2=2.07度,15%是0.9度时的精度.但现在测到的最大偏差有四度多五度,偏得太远了.

各位高手,能指导下小弟吗?

网友:
这样估计就是你的通电顺序有问题了!!肯定把步近角算错了!!

多转了还是少转了??

楼主:
通电顺序?仔细看了看程序,好象并没有错

而且正转算出的角度与反转算出的角度偏差都有区别

有多转的,也有少转的,但最后总的加起来又是360度

谢谢真心人:)

网友(2007-01-15):
不知道楼主是否还关注这个话题,还是碰碰运气了

我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我使用的也是两相六线的步进电机,一步走1.8度,做了软件四细分,前天使用了一旧电机,效果还可以,基本上在0.45度,想进一步的细化,但是电机连好了,却没有分清楚AB相,想请楼主给指点下了,线分两组,其中黑,蓝,红一组;白,黄,绿一组,但不知道哪组是A相呢

网友:
肯定是相序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