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TDA2003做的功放有些高音失真!

楼主(2006-03-16):
请大家给各解决办法好吗?

原理图如下:

其中220欧电阻改成了200欧,2.2欧改成了5欧,470u电容改成了947u,0.22u电容改成104的。其他没变。

声音调大时,如果乐音较高,会出现失真!

-----此内容被yenan于2006-03-16,15:05:37编辑过

网友:
你说了什么? 跟没说差不多.

网友:
你改动的那几个元件, 都对放大频谱特性有重要的影响. 是好是坏除了计算, 实际测试也是重要的方法. 220欧电阻和2.2欧的电阻对放大器的反馈系数影响很大, 是造成失真的主要原因. 我看你的图, 就使用官方推荐的参数就好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帖子发错了地方, 这里是单片机的天地. 线性电路大家相对不那么熟悉.

网友:
高音失真?

是高频声音失真 还是 高音量时失真 ?

有可能是 高音量时产生削波失真---电源电压不够或电源滤波电容220uF太小了.

2.2欧改成了5欧----放大倍数下降到一半了。

470u电容改成了947u ?? 笔误?

0.22u电容改成104的?? 几个都改了?

网友:
我看是变压器功率不够,导致大功率的情况下削波,小心烧了你的高音喇叭!10几年以前我用4片TDA2030A做BTL双声道功放的时候,用的是进口的幻灯机双12V拆机变压器,功率足有500W以上,次级的漆包线有圆珠笔头那么粗,音质还挺HI的。乙类功放的电源储备要3倍于最大功率,甲类的话要10倍才行!

网友:
通常是功率不够造成电压不够的

[进口的幻灯机双12V拆机变压器]? 彩虹10几年以前居然把他学校的进口幻灯机拆了,就是为了拆个双12V变压器给自己用。哈哈...

网友:
那时还在读书那,为了买这个变压器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钱没攒够的时候,经常放学了就去电子商场(当时还是国营的)隔着玻璃柜台看上一会儿,1992年45大洋可不是小数目了~~~~~现在我还珍藏着这个变压器,那是我第一次攒钱买大件东西的经历,尽管现在动则数千的买一件东西都有,但是再也找不回当年的感觉~~~~~时代变了,我的心也老了,唉~~~~~

网友:
小弟觉得这个电路反馈环路的电阻位置有点问题吧。

网友:
gxlujd彩虹大虾果然牛人,92年就出道了,小弟钦佩

人总是要长大,或许长大了没有心思玩儿,但是看到小时候的恶作剧总会有点酸甜的回味

网友:
那几个元件改得不对,不会连0.22的电容也找不到吧?至少再给104并个104吧?

200欧的电阻再加串个22欧的不行吗?

那个2.2的电阻你用两个5欧的电阻并一下也行啊!!

你说的大音量的问题是削顶失真.解决的办法是提高变压器的供电电压,同时加大滤波电容.提电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者减少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改改试试

楼主:
高音喇叭有丝丝的声音!

网友:
把你那104换回0.22就好了

网友:
把你喇叭旁边的那个10R的电阻换成1R/0.5W的.

网友:
輸出才用470uf, 是不是太小了點.

网友(2013-06-08):
你用12V单电源的话应该有点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