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C0804和DAC0832影响数码管的显示?

楼主(2006-03-16):
我在一个多功能实验板proteus仿真中,P0口接了数码管,P2口接了按键,P1口接了0832的cs,0804的cs,wr,rd,intr,在测试数码管的程序中,只要接上0804和0832就不能运行了,断开0804和0832后数码管就能显示了,程序在KEIL中仿真是正确的.作为初学者这个问题实在难到我了:(请高手教教我!!!

 程序:

 #include<at89x52.h>

unsigned char disbuf[4]={2,3,4,5};

displaybrush()

{unsigned char code seg7code[12]=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static unsigned char i;

  P0=seg7code[disbuf];

  switch(i)

  {

     case 0:P2=0xfe;break;

         case 1:P2=0xfd;break;

         case 2:P2=0xfb;break;

         case 3:P2=0xf7;break;

   }

   if(++i>3) i=0;

}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1;

  if(key1==1)

  {

   if(P2_4==1)  key1=0;

  }

  else

  {

   key1=1;

   if(P2_4==0)

   {

        if(++disbuf[2]>9)

        {

         disbuf[2]=0;

         if(++disbuf[1]>9)  disbuf[1]=0;

    }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a,b;

for (a=0;a<x;a++)

for (b=0;b<255;b++);

}

main()

{

while(1)

  {displaybrush();

   delay(1);

   display();

   }

}

我曾试过将0804和0832的CS置高电平,还是不行:(

网友(2006-05-11):
你那有0832的仿真库吗?

能给我发一个吗?

我的邮箱地址是0521y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