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prog下载线,M8制作,自动识别为AVRISP,AVR910,支持S5x

楼主(2006-03-17):
这是一个捷克人开发的下载线,捷克文我虽然不懂,但大概意思说:采用ATMEGA8制作,将AVR STUDIO的二种下载方式(STK500V2、AVR prog)合二为1,一套硬件可应用二种下载方式(STK500V2、AVR Pprog),完全由m8监控程序作自动识别(引用红日的话^_^),支持89S51,89S52,89S5252.

网址为:http://web.quick.cz/ruckl/biprog/biprog.html

下面是捷克文原文:

biprog - nejen ISP programátor

Záložky:   Úvod - Vlastnosti programátoru - Popis hardware - Popis software - Čítač - ToDo - Download

Pohled na osazenou desku:

Pohled ze strany spojů:

Biprog v krabičce:

Úvod

Na webu je možné najít bezpočet různých stránek s konstrukcí ISP programátoru pro mikropočítače AVR firmy

Atmel. Některé programátory jsou vytvořeny na základě aplikační poznámky AVR910 a využívají tedy zejména

program AVRprog. Jiné naopak využívají pro své řízení STK500 plugin AVR Studia a jejich firmware je napsán

na základě aplikační poznámky AVR068.

Je zřejmé, že HW je v obou případech téměř shodný. To mě přivedlo k nápadu udělat další variantu hardware

a k němu napsat software, který by byl schopen pracovat s oběma ovládacími programy. Záměr se podařilo naplnit

a výsledkem mého snažení je zde popsaný programátor biprog.

Vlastnosti programátoru

Automatická změna režimu (AVRISP/AVR910) podle ovládacího programu

Možnost upgrade firmware pomocí bootloaderu

Poslední použitá polarita signálu RESET je uložena v paměti EEPROM a platí i po zapnutí

Poslední použitá frekvence SCK je uložena v paměti EEPROM a platí i po zapnutí

Podpora všech ISP mikroprocesorů Atmel včetně AT89S51, AT89S52 a AT89S8252

Jednostranná, snadno amatérsky zhotovitelná, deska plošných spojů

Nevyužité porty ATmega8 jsou vyvedeny na konektor a umožňují i jiné využití hardware

Popis hardware

Programátor je zabudován do krabičky KG22M a tím jsou dány i rozměry 72 x 50 x 22 mm. Tuto krabičku je možné

zakoupit například v prodejnách GES. Dobře ji poznáte podle této nálepky:

Destička není v krabičce nijak upevněna. Drží v ní pouze za vystupující konektory. Snad je to zřejmé z fotografie.

Za základ konstrukce jsem zvolil svůj oblíbený mikropočítač ATmega8. Bylo to zejména z důvodů možnosti implementace

bootloaderu, velikosti paměti a velikosti pouzdra. Zapojení se nijak zvlášť neliší od podobných a nevyžaduje tedy

podrobnější popis. Za zmínku stojí snad jen konektor JP3, jumpery JP1 a JP2, tlačítko SW1 a svítivé diody.

Na konektor JP3 jsou vyvedeny nevyužité porty mikropočítače. To umožňuje využít tento hardware i pro jiné účely,

než je programátor. Jako příklad mohu uvést např. čítač do 3,5MHz se zobrazením na monitoru PC.

Tlačítko SW1 je v současné verzi SW ještě nevyužité. V budoucí verzi by mělo sloužit na rychlou ruční změnu frekvence

SCK. Úplně bez významu však tlačítko není ani teď. Pokud je stisknuté v okamžiku zapnutí napájecího napětí, aktivuje

se bootloader a umožňuje upgrade nebo úplnou výměnu SW. Vstoupit do režimu "Upgrade" jde však i bez tlačítka - viz

Popis software - část AVRISP.

Jumper JP1 má základní polohu 2-3. V poloze 1-2 slouží pro počáteční instalaci bootloaderu a později případně pro

jeho upgrade. Jumper JP2 je v současné době nevyužitý.

Využití svítivých diod:

LED1 - programátor je zapnutý a není v programovacím režimu ani v režimu bootloaderu

LED2 - polarita signálu RESET je nastavena pro procesory s jádrem 51

LED3 - polarita signálu RESET je nastavena pro procesory AVR

LED4 - programátor je zapnutý a je v programovacím režimu nebo v režimu bootloaderu

LED5 - bliká při čekání na příkaz

LED6 - svítí při aktivovaném bootloaderu. Je možné osadit dvoubarevnou LED a v budoucnu využít i jinak

Deska zdroje a patic (Socket Board)

Překvapilo mě, že nikde jsem na webu nenašel jako HW doplněk ISP programátoru desku se zdrojem a paticemi

pro různá pouzdra procesorů. Předpokládám, že většina bastlířů ani jiný než ISP programátor nemá a přitom velmi často

potřebuje programovat i jinak než "In System". Pak je přece nějaký podobný doplněk nutností !

Nicméně nikde jsem to neviděl a tak jsem si jednu takovou destičku udělal. Jejímu popisu je věnovaná

samostatná stránka.

Popis software (firmware)

Veškerý software je psán v assembleru AVR.

Část AVRprog

Část, spolupracující s programem AVRprog, je převzata z konstrukce Programmer für AVR-Prog und avrdude.

Byly pouze respektovány rozdíly mezi AT90S2313 a ATmega8. Dále byly provedeny některé změny s cílem ušetřit registry

a zcela přepracována hlavní smyčka. Tady jsem zase opisoval z programu, který jsem našel na Stránce Ondřeje Pužmana.

Na rozdíl od části AVRISP zde není implementováno uložení polarity signálu RESET do paměti EEPROM. Program je

kompatibilní i s AVRDUDE (AVR910, AVR911, AVR109, butterfly).

Frekvence signálu SCK přímo zde měnit nejde, ale používá se tatáž frekvence, která byla naposledy nastavena při použití

AVRISP.

Část AVRISP

Tato část je zcela původní. Byla napsána na základě aplikační poznámky AVR068. Jako ovládací program se používá

plugin STK500 AVR Studia anebo AVRDUDE (avrispv2, stk500v2). Pro upgrade firmware je možné využít i "tlačítko"

Upgrade na kartě Board. Vyžaduje to však malou úpravu v adresáři STK500. Nejdříve je třeba přejmenovat původní

aplikaci s názvem "Upgrade.exe" na nějaké jiné jméno. Potom je třeba do tohoto adresáře překopírovat program

"AVRProg.exe" a přejmenovat ho na "Upgrade.exe". Při stisknutí "tlačítka" Upgrade se potom automaticky ukončí plugin

STK500, spustí se AVRProg a v biprogu se aktivuje bootloader.

Volba frekvence ISP

Na kartě "Board" je možné vybrat si jednu ze šesti možných frekvencí. Nabízené možnosti skutečně odpovídají reálným

hodnotám. První tři jsou realizovány hardwarově pomocí SPI rozhraní, ostatní jsou realizovány softwarově. Význam

poslední možnosti (603 Hz) je zřejmě nulový, protože ovládací program v PC vždy skončí uplynutím timeoutu.

Zkoušel jsem tuto rychlost i s originálním firmware Atmelu (samozřejmě v jiném hardware, než biprog) a choval se stejně.

Uvažuji o možnosti místo nevyužitých 603 Hz implementovat např. frekvenci 1,8432 MHz. Trochu mi vadí, že skutečnost

by neodpovídala nabídce. Jakou frekvenci mi doporučíte zvolit pro náhradu nepoužitelných 603 Hz?

Podpora AT89S8252

Na rozdíl od továrního software STK500 (AVRISP) biprog podporuje i procesor AT89S8252. K tomu je třeba

do adresáře "Partdescriptionfiles" překopírovat soubor AT89S8252.xml, který najdete v sekci Download.

Ještě je třeba zdůraznit některá fakta, platící pro AT89S8252:

- Čtení signatury je pouze simulované.

- Čtení Lock bitů je pouze simulované.

- Zápis Lock bitů je skutečný.

- S jiným firmware (než biprog) to fungovat nebude !

Příklad jiné aplikace

Jak bylo uvedeno už v části Vlastnosti programátoru, HW biprogu je možné použít i pro zcela jinou aplikaci. Jako

příklad jsem udělal demonstrační firmware, který umožňuje využívat PC jako jednoduchý měřič frekvence (čítač)

do asi 3,5MHz. Měřený signál je třeba přivést na vstup T0 (port PD4, pin 6) proti GND.

Jako ovládací program je v tomto případě použita aplikace CITAC.exe pana Davida Matouška.

Protože na rozdíl od originálního HW pana Matouška (najdete ho v KE 2/2003) je zde i předdělička 256 realizována

softwarově, klesla maximální možná měřená frekvence ze 16MHz na asi 3,5 MHz (přibližně polovina frekvence krystalu).

Také firmware pro čítač si můžete v případě zájmu stáhnout o kousek níže v sekci Download. Na obrázku můžete vidět,

jak tento čítač změřil frekvenci krystalu 3,6864 MHz (která ovšem byla pomocí děličky ATtiny12 vydělena osmi).

Některé z mnoha dalších možností využití HW biprog:

- počítačem řízený generátor obdélníkového signálu

- připojení inteligentního displeje k sériovému portu PC

- jednoduchý vývojový kit či demonstrační přípravek

Co ještě chybí (ToDo)

V plánu mám následující úpravy či rozšíření:

1) SW - Manuální změna frekvence SPI pomocí tlačítka

2) SW - Indikace zvolené frekvence blikáním LED

3) HW - USB verze

Pokud by někdo měl nějaký nápad na jiné úpravy anebo by se chtěl ujmout navržených úprav sám, neváhejte mě

kontaktovat !

Download

biprog je "cardware" pro nekomerční použití!

biprog is "Cardware" for non-commercial use!

Pokud ho budete používat, pošlete prosím pohlednici s vyobrazením vašeho města či kraje na následující adresu:

If you have found it useful, please send me a traditional postcard with your city/region view. My postal address is:

Lubos Ruckl

TELCOM servis Decin, s. r. o.

Riegrova 92

405 02 Decin 2

Czech republic

Pro download souborů použijte pravé tlačítko myši a v nabídce vyberte "Uložit cíl jako ...".

Klepnutí levým tlačítkem myši je možné použít pro otevření souboru v novém okně.

Schema zapojení 166 kB

Plošný spoj 117 kB

Osazovací plán 265 kB

Soubory pro Eagle 4.14 71 kB

biprog - hex 11 kB Verze 1.1 ze dne 27. 1. 2006

biprog - EEPROM 1 kB

Čítač - asm 8 kB

Čítač - hex 1 kB

Bootloader - asm 37 kB

Bootloader - hex 2 kB

AT89S8252.xml 13 kB

Všechno 589 kB

--------------------------------------------------------------------------------

ukazuje, že spolu s Vámi navštívilo

od 8. 12. 2005 tuto stránku teprve  uživatelů internetu ...

--------------------------------------------------------------------------------

Úvodní stránka

Bootloader

Deska patic a zdroj pro "ISP" programování

Programátor AT-master

Programátor TSP-IC

Jakékoliv ohlasy a otázky pište prosím na adresu: lubos.ruckl@quick.cz

Aktualizováno 18. 12. 2005

楼主:
该下载线支持Bootloader 升级。

这里好象说的是bootloader熔丝位的设置。http://web.quick.cz/ruckl/Bootloader/bootloader.html

PonyProg 中的熔丝位的设置。

网友:
呵呵,捷克人也很强啊!

网友:
值得试试。

楼主:
板子我已经做出来了,如下图:(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电路的原理图如下:

由于没有BC547,BC557,我用9014,9015代换,如下图:

下载程序后,LED能够显示(相信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跟电脑连接不上,用串口调试软件也接收不到什么,但是发送字符的话,Bootloader会进入编程状态。

我的熔丝位如下:

第一次跟串口打交道,很多问题都不知如何解决,希望大家指点指点,小弟谢谢了!

楼主:
串口线我测过了,是直通的。

即  2 <--->   2

      3  <---->   3

用这种线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刚才自己写了个串口程序测试了下,接收部分是正常的,就是不能发送,而发送部分又那么简单,三极管9015也换了,好像没什么问题啊,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各位高手,帮一下小弟吧,谢谢了!

网友:
把D1 去掉,C4 去掉,R5改1K2,

把TTL端的RX,TX短接,用电脑试试能不能自发自收

网友:
用法相同。 PNP 要上拉,忘记了,加上

用 usb 转 串口线 band 可以 用 2MHz没问题。

-----此内容被sflfw于2006-03-20,23:07:52编辑过

网友:
成功之后记得总结下,大家一起DIY !

楼主:
不能自发自收

楼主:
是不是要在PNP和2脚之间加上1.2K的电阻啊?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那就要买MAX232来试试了~~~

网友:
是加电后试的吗?

rs232 的RX  TX短接 能自发自收吗?

能的话就是你的串口 2、3脚搞错了,两边的发送会有电平竞争的。PNP 用 8550就好了,速度好像有几十M。

楼主:
可以自发自收

楼主:
刚才将2.3脚调换了,连接收都不行了,相信串口 2、3脚不会搞错的,再换 8550试试

楼主:
已经试了(B 放大倍数)

9015 B=260

9012   B=180

8550   B=135

都不行,谁还调试过RS232 的分立元件电路,指点指点,可以吗。

目前就是发送部分不能工作。

楼主:
或者谁做成功过RS232 的分立元件电路,把电路及关键元件参数共享一下,好吗。谢谢了!

楼主:
上课先,谢谢 sflfw  的热情帮助!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下午还要搞机械创新,只能晚上再搞了。

希望大伙给小弟更多的支持!

谢谢了!

走先!

呵呵~~

网友:
我之前做51下载器时用过,很可靠的,不知楼上用的电路形式是怎样的?我用的是双龙网站上介绍的,参数完全照搬,很正常!

楼主:
能把电路图贴出来吗

楼主:
可以了,可能他的串口线不同吧,如果用的是直通线的话,DB9座的2,4脚引线要调换,迟点我会把资料整理下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公头/母头搞反了吧?

楼主:
不太清楚,我用的是公头。

制作报告:

1 写入Bootloader,可以用AVRPROG 1.37 进行升级

2 用AVRPROG 1.37无法与程序连通

3 用AVRSTUDIO3.56和4.11的版本的STK500都无法与程序连通

4 写入USBISP的RS232版本(已修改CPU 频率),用AVRSTUDIO4.11的STK500,可以连通,并 提示升级,无意中按了确定,升级出错。

5 ATMEGA8锁死,用SL的软件无法编程。

6 ATMEGA8锁死,暂时玩完~~

7 555

楼主:
如果用的是直通线的话,DB9座PCB板上的2,4脚引线要调换

网友:
你搞错了.自找烦恼。

串口一般来说,PC主机是公头,设备端用的是母头,用的一头母/一头公直连线。

设备也可以用公头,这样需要两头都是母的交叉线。

楼主:
哦,原来如此。

最近并口坏了,不得已,得做一个不用并口,支持89s5x及AVR 制作容易的下载线,无意中我找到了BIPROG,从而~~~

第一次在OURAVR露面,

第一次搞串口,

第一次搞AVR,

第一次被AVR搞(锁死),

既然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虽然路途坎坷,但我坚信:坚持就是胜利!

过些天,再买个M8,继续对 BIPROG进行测试。

实在不行的话,将他的Bootloader 移植到USBISP的RS232版本(那位高手愿意移植的话,大伙的荣幸啊,我最近超忙,月底就要交机械创新的作品了)。

呵呵~~

楼主:
问一下版主,AVRPROG和STK500,AVRISP是不是要接上目标板时,程序才可以启动的,希望版主您别见笑,我还没成功用过AVRPROG和STK500,AVRISP.

网友:
有电就行。

不过AVR910[AVRprog]和AVRISP通常都是都是设计成从目标板供电的,不接目标板怎么有电呢?部分产品增加了USB供电口。

STK500实验板是可以选择供电的来源。

网友:
看看捷克同行的制作,发现中国也没落后多少,除了电阻的环多一条,其它元件真差不多.哈哈!!!

网友:
嘿嘿与其在分立元件构成RS232上浪费时间,还不如花3.5元+0.5元=4.0元买一个MAX232靠得住,MAX232我做了N多个串口了,还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倒是分立元件的还从来没做成功过!!

一般市场上买的串口线都是一对一的,不是交叉的,注意一下。

楼主:
虽然开始有些困难(串口线选错了),但成功后觉得分立元件构成RS232性能也挺不错的,如果以后要用的话,我首选分立元件,就两字:便宜。

网友:
手工焊接 肯定 分立元件好,直插的三极管 加几个贴片的电阻,方便,省地方!

网友:
短距离通讯而且无须考虑安全,分立元件的RS232没问题。AVRISP也是这样的。

远一点或工业设备,就一定要用MAX232之类集成。

网友:
用分立元件构成RS232我从来没有失败过,而且速度上到115200都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在哪?如果需要232,我可以免费提供几个给你,不要搞得那么麻烦,浪费不必要的时间。以前公司留下好多!

楼主:
我是广州华农的,谢谢兄弟了,我的电路没问题了,为几个小元件就要麻烦,太不好意思了。

网友:
用分立件做串口,更重要的是省电.在有些场合这是最重要的!MAX232至少要2-3mA

网友(2006-06-23):
作好了,用avrstudio中的avrisp和avrprog都可以连上,但是avrisp中提示

在avrprog中提示

网友:
那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请回复,谢谢!

楼主:
会不会是版本不对,你可以去他的网站下载新版本,作者已进行了不少的升级

http://web.quick.cz/ruckl/biprog/biprog.html

还有你的波特率是否合适

网友:
已经用了他上面的最新的版本,但是在AVRSTUDIO4.12SP2中提示升级固件,波特率设置115200

楼主:
波特率好象应该为57.6K哦

网友:
在里面提示都出错!

网友:
不错的东东啊!二合一节省!

网友:
要是USB接口的就好了

网友:
要写51得用哪个上位机软件呢?

网友:
有人搞定没? 是否可以用。

网友:
里面提示都出错!

网友:
biprog下载线终于搞定,庆贺发贴,但是是不能自动升级,不解

网友(2007-08-04):
看看捷克同行的制作,发现中国也没落后多少,除了电阻的环多一条,其它元件真差不多.哈哈!!!

中国菜多了,不要太乐观了,至少ATMEL没有生在中国。

网友:
记号。

分立元件构成RS232,完全是可行的。

网友(2010-05-10):
把里面的说明书翻译一下:

指示,以提高程序员biprog
第1步
安装当前版本AVRstudia。
第2步
为了执行从biprogu AVRstudia固件直接升级,它应该这样做
轻微的调整。该子目录和STK500删除或重命名文件“Upgrade.exe。
在相同的文件夹,然后复制子目录的文件avrprog的“AvrProg.exe”和
更名为“Upgrade.exe。
第3步
子目录“Partdescriptionfiles”复制所有类型的“XML”的文件,这些文件
可在biprogu下载。这些文件包含的信息插件和STK500
需要编程处理器AT89S ....和AT89LP .... 。这些文件只有两个
(AT89S51.xml和AT89S52.xml)是安装的一部分AVRstudia并因此在biprogu。
第4步
根据文件(文件鹰)配备经过精心挑选的版本(RS232/USB)biprogu板。
ATmega8的处理器neosazujeme呢。
第5步
ATmega8的处理器使用一个预先设定的功能程序员引导
(文件的BootloaderDL5NEG biprog.hex)。当编程是必需的保险丝和Lockbits。
当使用STK500的熔丝设置如下(图1和图2)...
图1图2
指示,以提高程序员biprog第三2007年5月14日下午九时39分24秒...和Lockbits如下(图3):
图3
当使用PonyProg是在一个对话框(图4)所有:
图4
第6步
在处理器插座程序配备biprogu无电源biprog并连接到电脑中。
第7步
筹委会将编写一个应用程序的avrprog,以便能够尽快运行。
第8步
按住按钮biprogu。然后打开电源按钮,然后biprogu
被释放。
指示,以提高程序员biprog 2 / 3 2007年5月14日下午9点39分24秒9步
avrprog的快速运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会激活引导程序,将提示图5:
图5图6图7
第10步
在快闪记忆体Flash编程框架计划作出biprogu(图6)。
第11步
在框架中使用十六进制文件浏览按钮,选择文件和0A.eep biprog1_4按钮
该方案将使框架EEPROM编程EEPROM的biprogu(图7)。
第12步
退出按钮...和X离开avrprog的(图7和图8)。
         图8
   图7
此时biprog全部完成,你就可以开始与他合作。
微控制器和AT89S2051/AT89S4051 AT89LP2052/AT89LP4052注意:
这些微控制器允许你保存/读取用户签名长度为32字节。
STK500的插件这个签名,不幸的是,没有适当的功能。因此,因此,我
事实上,这些芯片不是EEPROM中。阅读或编写自定义的签名是
在STK500实施的读/写的EEPROM(32字节的长度)!
指示,以提高程序员biprog 3月3日2007年5月14日下午9点39分24秒

用谷歌翻译直接翻译的!

网友:
里面的文件怎么烧录啊,谁能讲解一下啊,我是菜鸟啊

网友(2010-09-13):
biprog下载线,两种COM1和USB成功!

网友(2011-04-19):
经测试,AT89S51/52 和 AT89S2051 work ok.
AT89S8252能read and write flash memory 但 lock bit 只能写不能读
AT89S8253 有问题。读写flash memory and fuse bit 都不能。
有人测试过AT89S8253吗?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11-12-20):
这个 东西好啊

网友(2012-02-01):
我的实验成功了。
1、先用ISP下载BootLoaderDL5NEG-biprog.hex到Mega8,注意同时配置熔丝,参考别人配置的(双龙的软件):

2、将Mega8插入biprog插槽,并连接串口到PC的Com0;
3、按住biprog的按键,给biprog供电,此时biprog工作在BootLoader状态,红绿指示灯交替闪烁;
4、在交替闪烁时打开AVRStudio的AVR Prog,此时;

5、此时AVRprog如下图所示,默认选中了Mega8;

6、用AVRprog分别下载biprog.hex,biprog.eep到Mega8,
7、重新上电,即大功告成。

出现39楼的情况是因为JP1跳线没跳好。

网友:
http://web.quick.cz/ruckl/biprog/biprog.html
可在这个网站下载biprog1_5.hex和biprog.eep进行更新(不用重新下载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