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搞定下,摆弄几天了,一个简单的中断控制显示4个数码管

楼主(2006-03-17):
麻烦大家帮忙搞定下,摆弄几天了,一个简单的numberdisplay,自己感觉软件和硬件都没什么问题,软件IO口输出仿真是那几个数字,但硬件输出到数码管上就不是那回事了 ,

网友:
首先,你在原理图中用的是共阴数码管,它的段驱动应该是高电平,而你的程序中正好相反,应该取高电平的,你取了低电平。可在Display()中将输出的段码直接取反即可。

其次,你的程序中,将Flag定义为位变量(bit),而位变量只有0和1两种状态,你却在外部中断1的服务程序中给Flag赋予值2,C语言在编译时是不检测该类型变量的越界问题的,其结果是Flag=1,所以你按下DOWN键时,数字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应该将flag定义为Unsigned Char类型。

以下链接是我改动后的文件包

楼主:
谢谢了,但哪里看出是共阴极数码管呀?还有我这初始显示值应该是1234,但显示的怎么是这样?

网友:
看后面两个字母:CC共阴,CA共阳。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拉。但数码管显示是怎么回事呀,看电路的高低电平当前第四管显示应该是4呀,但怎么那样显示,是延时不对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点击我给你回复的链接,里面是我修改后的程序,在我的机器上调试过,一切正常,我用的是Keil c7.5和Proteus 6.7sp3.我只修改了main.c中对FLAG的类型定义和DISPLAY函数中输出段码的部分.原理图未做任何修改.一切功能正常.

    你的延时函数,我未细看,但在我的机器上运行正常.

    以下是我修改后的main.c,注释部分的小括号中是你原来的语句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flag=0; //(bit flag=0;)

unsigned int cnt =1234;

unsigned char q[4] =

{0,0,0,0};

unsigned char table[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错误,硬件原理图中你用的是共阴数码管,段驱动应该是高电平才对,你怎么正好弄反了?

//没关系,不用改段码,只要在DISPLAY中将段码取反输出即可.

/*unsigned char table[10]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

void service_keyup() interrupt 0 using 1

{

flag=1;

}

void service_keydown() interrupt 2 using 2

{

flag=2;

}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for(;;);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unsigned int)(4*143-2);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

      delay_1ms();

   }

  }

void process(unsigned int i,unsigned char *p)

{

    p[0] = i/1000;

    i = i%1000;

    p[1] = i/100;

    i = i%100;

    p[2] = i/10;

    i = i%10;

    p[3] = i;

}

void init_io(void)

{P0=0xff;

P1=0xff;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l=0x01;

    for(i=0;i<4;i++)

    {

        P0=~sel;

        P1=~(table[p]); //(P1=table[p];)

        delay_nms(1);

        sel = sel<<1;

    }

}

main()

{

init_io();

TCON=0x05;

IE=0x85;

while(1)

{

  if(flag==1)

{

cnt++;

flag=0;

}

else if(flag==2)

{cnt--;

flag=0;

}

process(cnt,q);

display(q);

}

}

网友:
在我这里也不行,情况跟楼主的一样!!但移植到AVR中,可以正常显示!!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unsigned int cnt =1234;

unsigned char q[4] = {0,0,0,0};

unsigned char table[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主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 volatile("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process(unsigned int i,unsigned char *p)

{

    p[0] = i/1000;

    i = i%1000;

    p[1] = i/100;

    i = i%100;

    p[2] = i/10;

    i = i%10;

    p[3] = 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l=0x01;

    for(i=0;i<4;i++)

    {

        PORTA =~sel;

        PORTB=~(table[p]);

        delay_nms(1);

        sel = sel<<1;

    }

}

int main(void)

{

  DDRA =0xff;

  DDRB =0xff;

  while(1)

  {

    process(cnt,q);

    display(q);

  }

}

网友:
Keil c7.5中有没有优化功能的?如有请试一下不用优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