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0米无线遥控模块那种比较好?

楼主(2006-03-18):
我想用它来作为模型飞机的遥控装置,那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你搞模拟的脉宽调制的那种,数传得1Km的很少,有也很贵

网友:
如果是飞机,1KM还可能不够远,不小心飞出范围[干扰大的话,有效范围缩窄好多]就。。。

网友:
就失踪了,哈哈!如果用数传,可以让飞机在没有信号的时候自动关机降落,不过降落的控制有些麻烦

网友:
1KM?应该有吧?50mW在室外空旷>1.8KM,但是静止的,飞机上不知道会如何?不行就装个GPS嘛,飞行时记录飞过的路线,没信号,自动返回原点,哈哈!

网友:
这种接收机的性能不怎么样,滤波选频很简单,天线也不能优化---就一根电线。

如果旁边的人用1W的27.000MHz,你这个50mW的27.250MHz恐怕走不了50米。

网友:
50mW有1.8KM是理想状态吧,实际中就算天线效率再高也达不到1.8KM阿

网友:
呵呵,某些情况可以的:

例如 卫星跟地面通讯,直径3米大锅,超低噪音高频头...

网友:
我还玩过6米的大锅,呵呵,娄底电信买来搞电视又没搞成,就丢那里了,我跟他们负责人开玩笑说就这个东西,只怕连火星上的信号都收得到了

网友:
还要看数传的速率了,遥控飞机,如果只是单向通信的话,只有加强遥控站的功率和天线高度。

网友:
接收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更重要,呵呵

网友:
没,我说410MHz的,17dbm,4.8kbps,-115dbm,低中频超外差,1/4天线,1端手持,另端5楼(没飞机高),1.8km无问题,但是静止的,有时也有盲点,需要避开

网友:
麻烦楼上的详细说说,呵呵,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有很多,TI和motorola都有,但需要加Ext pa & ext lna才能实现,但价钱很贵,自己很难做好

网友:
使用条件差得远,标准的模型飞机的遥控器采用大功率是合理的

1 频率必须在指定频率范围内,常见27/49/72MHz

2 必须能使用不同频道[更换晶振],防止出现同频----不换频就没法比赛了。

3 接收机的体积和重量不能太大,天线通常是一根电线

4 可能周围一堆人都同时玩,频率都差不多

那么

1 天线优化不好---------------频率太低波长太长了

2 不能保证天线的最大耦合-----运动中,角度会变

3 接收机的选频滤波没法做好---体积小,而频带需要足够宽,否则没法更换频道---对讲机用了好多级BPF的

4 电动机/发动机的电磁干扰很大

网友:
是呀,主要是同频干扰和电刷电机的干扰,直流电机的干扰就象是一个全频带的无线电发射机.还有用22MHz/44MHz/66MHz/150MHz的,无线电信息_产业部的最新规定上有!如果能用PLL/VCO换频道效果会好些,还有数据没加密,遥控方式都相同(多通道脉宽调制)怕飞机被别人遥控也有可能的!有芯片能直接工作在这些频段的,有个叫什么71多少的吧,

网友:
还要自己加PA,麻烦,呵呵,不知道315兆的频率,用来做航模遥控可以不?那个天线就小多了,呵呵

网友:
不可以,315不行,行业规定好象是:22M/27M/44M/66M,72,15.......网上很容易查到

网友:
http://www.dian-zi.com/Photo_Index.asp

http://www.51sunray.com/

正在考虑那个4000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