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STK500制作成功,发贴自贺!

楼主(2006-03-20):
首先感谢小蛇电子网的SNAKE兄提供的源代码下载,其次感谢小松兄提供的STK500的翻译资料,最后感谢阿莫兄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在阿莫这里消费三四百多M之后终于搞出个东西了,呵呵!

其实首先应该感谢的是Matthias Wei遝r

matthias@matwei.de

http://www.matwei.de

要说明一下的是:我用的是11.0592MHz的晶振,要改成其他频率的晶振要在config.h文件中更改F_CPU 为你用的频率。

以下是我做的东东的图片,用手机照的,不太清楚!

其中USB只用来供电,暂时不起任何作用,希望以后能改成用模拟USB的方式下载的STK500,呵呵

电路图这个就可以用,我把LED换了个位置,按原图也可以的,只是我传的代码要修改一下!

网友:
恭喜啊。

其实我也早想做一个,但现在用USBASP感觉还可以就一直没动手做。

网友:
好,经验欣赏。

网友:
不错,呵呵,要是做成PCB就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很有成就感吧

楼主:
呵呵,的确有一点成就感,谢谢各位捧场!

比较不如意的地方就是前面两个指示灯的孔打错地方了:(

等把软件模拟USB成功再去做PCB.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3-20,16:36:56编辑过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图中IC5到DB9的连线好像不需要交换,IC5用的是MAX232,DB9的2脚接IC5的14脚,3脚接13脚,用的线是阿莫这里的串口线。

网友:
支持,呵呵,LZ你在常德哪里?可以QQ聊聊吗?我经常往返长沙和常德

我的QQ 89167315

网友:
烧写m8熔丝位怎么设啊?

网友:
gxgx

我找个时间也做一个。不过到时会不会成功!

楼主:
回:ouravr_ya

M8的熔丝位设置为外部晶体即可!另最好是用11.0592MHz或7.3728MHz的晶振,以保证串行通讯无误码!

回:lonmaker84

很好做的,基本上不用调试,直接烧进去以后就可以用了!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6-03-25,11:51:03编辑过

楼主:
再补充说明一下:这是精简了的STK500,只能作ISP编程器

网友:
请问楼主的DB9是怎样接到万能板上的,孔对不上,很头疼,还有DB25也是

楼主:
呵呵,其实很简单,串口只用到3个脚,把没有用到的那一排(即6、7、8、9脚)弄掉或者压平,只要不让它们伸到万用板里去就行了,单排还是很容易接进去的。DB25就可能麻烦点。

网友:
也只有这样了

不知道为什么设计成那样,好不方便

网友:
我用双龙的软件com3 115kbps无法找到下载线 晶振是11.0592MHz

什么问题呢?

楼主:
双龙的软件没有试过,直接用AVRstudio就行了。

网友:
可以找到 stk,但是无法进入 编程模式。7.3728MHz。LED 在闪。

楼主:
led正常应该是不闪的,CONFIG.H中的频率改了吗?

网友:
改了 频率。还改了 串口的

        #define USART_BAUD_SELECT 3

我是说 发命令时 ,LED闪了一下,但是无法进入 编程模式。接口和硬件 应该没问题,可以用并口编程。

网友:
已解决,谢谢!rst 脚搞错位置了。

网友(2006-05-12):
正准备做一个PL2102+M8的USB-〉串口STK500

那个网站上的资料更新了,不再提供232-STK500,只有USB的,可惜他用的是并口输出的USB芯片FT245BM,麻烦~~

所以干脆借用楼主的这个资料吧~~~

与此类似的资料还有小松提供的

STK500_2下载器 M8 支持bootloader(带bootloader源码)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80897&bbs_page_no=1&bbs_id=1000

另外请问一下,这样的ISP在ICC和PonyProg里能否使用?

网友:
有谁对SI-Prog感兴趣?就是ICC-AVR里下载器列表中的第二种。在PONYPROG2000中也可以用的。速度还很快。

楼主:
ICC和PonyProg没有试过,估计只要有STK500的选项就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反正都是用串口,这种还简单,只是稳定性“可能”比不上STK500,用STK500就要用它的并行编程功能。不过SI-Prog和STK500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这玩意,可是就是不能够成功~~

进入连接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意思是否是说ISP的频率超过了系统频率的1/4,但是我选用更低的频率依然如此

而STK500 OSC这一项确实不可编辑的

请问一下楼主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该如何解决呢?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6-06-10,12:18:09编辑过

网友:
我在basicavr.com的阿贵那里邮购的散件制作了avrisp,芯片是atmeg8535,也出现了楼上的情况,也许和目标板的电源电压有关,原来是的时候用的是从usb取电的实验板,出现此现象,从新刷了一次固件,改用稳压电源供电的实验板后,不论3.3v和5v,没有出现过此种现象。

网友:
好东西 我也要做一个

楼主(2006-06-11):
回violit:

我是一次就成功的,有时也出现了差不多的问题,好像重新刷一下固件,或者断电重启一下STK500即可。另外注意一下,如果用的串口线,可以试一下将DB9的2脚接IC5(MAX232)的14脚,3脚接13脚,不要按图片中接法。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
我的情况跟29楼一样,请问29楼violit解决没有?要是解决了,怎么解决?谢了!

网友:
wangsine

我有那种OK的!不过写E2的时候感觉总不对!目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谢谢eastboy ,有时间我试验一下

ml07077 ,这段时间没搞这个~~你的呢?

网友:
你在成都哪里?我没成功.

网友:
成都华阳

网友:
我在成都东郊,如成功,告之。谢了!

网友:
34楼,我写E2PROM时每有问题呀!你能详细说一下问题吗?

楼主:
写EEPROM我没有试过,最近实在太忙了,天天在搞单位的事情,等闲些时候再认真看下源代码。

网友(2006-07-29):
试问楼主,源代码里有一个读ADC的,那是干啥用的呀?不解

网友:
按楼主的资料做了个,但不行!不知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固件是如何烧到芯片里的?

我也想做,手上没有编程器可以做吗?

楼主:
回 ningmeng7294 : 那个ADC_GET在这里面是废代码,应该是作者为准备实现全部STK500协议而保留的.

回 seng :很有可能是串口线原因,可以试一下将DB9的2脚接IC5(MAX232)的14脚,3脚接13脚,不要按图片中接法。

回 radiochina : 至少要有一个简单的并口编程器,没有编程器没法弄.

网友:
请楼主看一下我连接时出现的是那里的问题:

我烧录的文件是:default文件里边的STK500.HEX,那个stk500.eep文件不用烧吧?

我的容丝位是:

-----此内容被seng于2006-08-04,20:42:55编辑过

楼主:
不要点YES升级,那是说你的STK500版本是2.01,而AVR STUDIO里配置的是2.04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处的C2和C9电容可以不要吗?

楼主:
C2不能不要,那是上电复位用的,C9要也可,不要也可,在这里好像用处不大.

网友:
成功了!成功了!

网友:
楼主:我用这个下载器可以下载程序,但是却不能读写熔丝位,不知为啥!请看看.

楼主:
不会啊,试过AVR Studio了没?

网友:
我自己用马老师的板打了一个,结果速度很慢,并且只能读出id码,其他的还没实现呢。

网友:
我用AVR studio是可以的,就是用Code VisionAVR不行!

网友:
LZ能不能把你的关于这个板的资料一起上传一下啊,俺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成功自作了STK500编程器带并口编程的,开始也经常发生和29楼一样的错误,经过试验发现是目标板复位电压不稳定,后来加强驱动就好了,我发现一般报29楼的错误都是编程器与目标板通讯不好或是目标板没有正常工作造成的。

网友:
从来没做做usb接口的,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2006-09-12):
29楼,我也碰到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解决没?

电源很稳定呀,但还是出现一样问题,用买的就不会,同样的目标板.

网友:
楼主:为什么用AVR studio可以正确编写熔丝位,用Code VisionAVR不行呢?请楼主花点时间去试下。谢了!

网友(2006-10-22):
我做了,不行联不上,我用的是STUDIO4.10,串口是没问题,因为我做过串口通信是可以的

晶振也是11.059MHZ,请楼主帮助

网友(2006-11-27):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从未动手过,我想做一个你这样的。

请问是否直接使用里面的“stk500.hex”写入芯片就可以了?

可否把sch的原理图直接上传?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上的箭头指到的位置是你修改后的led接法吧?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新手,刚开始学AVR,按照你的电路做了一个

AVR Studi是4.12.452  Release Candidate 1

串口没问题

晶振也是11.059MHZ

老是出现 No supported board found! AVR prog version 1.4.

请问这是那里出现错误

楼主:
出现上面的错误是由于你选错了菜单,这个不是AVRPROG,是STK500。首先点TOOL菜单下的PLUG-IN MANAGE...然后出现如下的对话框,确保STK500前的勾是选上的:

然后点TOOL下的PROG AVR下的CONNECT就OK了,如下图:

网友:
我也作了一个,用现成的板子改的 m16L+3232 7.3287M,目标板供电,2.7V-5V通吃。速度比病口快很多,谢谢楼主!!!

网友:
我也碰到29楼一样的问题,百思而不行其解,请高手示下

网友:
请教楼主:我按楼主做的STK500,232通讯部分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时,出现乱码,不解,请指点

网友:
to 67楼:你用的232芯片是什么?

楼主:
TO 66楼:检查一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各连接电缆是否有断线。

TO 67楼:你在串口调试软件里选择16进制显示直接看数据看看,我没有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过。

TO CPU100,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
我做的时候,被232芯片难住了。原来用的max3232(电容104)在3.3V下无问题,但是5V供电时会电脑找不到下载器,用串口调试软件会出现67楼的问题。

网友:
若不修改程序,是否按图焊好后将STK500\default目录里的stk500.hex写入M8即可?

网友(2007-01-19):
29楼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65楼cpu100可否将M16+3232的文件发给我,我也有一块现成的板,但我是新手希望能帮忙,liuqiangen@126.com

网友:
很简单的原理图,和搂主的几乎一样

网友:
请问烧录原文件有那些要改?多谢!

网友:
楼主,请问用M16应该那些地方?????????

网友:
连不了机,LED亮.B9的线也换过,用的是7.3728M

网友:
cpu100

发个.HEX .EEP文件,帮帮忙.多谢

网友:
M16 修改后的代码。7.3728M

网友:
我也遇到29楼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啊

网友:
多谢cpu100 ,正在试

网友:
连上出现上面提示,是我的IC坏了嘛????

网友:
29楼的问题搞好没有?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按照楼主的线路图,并口编程后,PC0上的LED是亮的,PC1上的不亮。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现在的问题是,avr studio根本找不到编程器,我用7.3728晶振。已经修改了config.h文件,串行通信写了一个程序,用起来是正常的。但就是找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我用楼上cpu100的m16的hex,写了一片m16,居然可以找到编程器 ...

郁闷了。

网友:
OK了,这个版本根本不能用,写了论坛里另外一个stk500的就好了。读写很快,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网友:
楼上的,我就是按照这个做的,注意max232的两只脚的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现在已经搞定了。

232两只脚我换来换去都不行,用avrstudio连接都是failed,后来找了论坛里另外一个版本,一烧上就能找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并且那个版本很稳定的感觉,从来没有出现过楼上出现的错误,速度很快,比并口下载线爽多了!

现在正用着呢。不错。

网友(2007-03-04):
我也出现了29楼的现象,ISP MODE ERROR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88楼 sandisk :

论坛里另外一个版本?是哪个呀。或者:发那个版本的楼主是谁?

网友(2007-04-07):
我补上单面版的 PCB 表层红线需要跨接线哟

网友(2007-08-01):
有没有确定下来具体支持哪些器件,和atmel的stk500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是啊,可以升级固件么,可以用官方的固件升级么

网友:
7.3728M  m8的 但出现29楼情况,请指教,victorneil@163.com

网友:
完了,似乎这个贴沉了

网友(2007-09-13):
我今天也出现过45楼的问题,明天再试试看!

TO 45楼:
       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告诉小弟一声,谢谢了!!

网友:
我也出现了楼上的问题

网友(2007-12-02):
我只有是DIP 28脚的M8,但我看到你上面用的是32脚的,你的程序直接烧写到里面会有问题吗?

网友(2008-11-16):
标记,有用。

网友:
to 【100楼】 zjf1119
    请勿挖古墓……

网友(2008-12-25):
感谢楼主亲情奉献.
做好了,成功了.
SHOW一下.

手头有个南京沁恒的USB-->TTL的模块,没用MAX232,一次成功.

只是老是提示要升级,有没有最新的固件啊???

网友:
好贴呀,古暮也得挖呀!!!!

网友(2009-02-21):
我摸了一下午!终于出整好了一条了,兴奋之余也灌一下水!呵呵 !

网友:
各位下载软件用AVR STUDIO哪个版本呀?

网友(2009-09-26):
To:eastboy 球及各位朋友
   不知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烧录非第一次烧录的IC完全没问题,而对于一个新IC的第一次烧录,会出现如下常见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有朋友遇到过吗?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2009-11-02):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890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tk500&bbs_id=1000

看这个
用这个就可

网友(2009-12-22):
ok.modify code is necessary.
thks for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