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仿真ARM2104时老报同一个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6-03-21):
Keil仿真ARM2104时老报同一个错误:“can't execute 'arm_uclibc.as'”。我怀疑是KEIL编译器的问题,请问有大侠碰到过吗?怎么解决的?谢谢,安装KEIL FOR ARM是没要求我输注册号(以前庄uv2时注册过)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贴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选错编译器了。点击project菜单,选择第5个(或者先按住alt键不放,然后按下p键,再按下e键),选择第二个标签,然后下有三个开发工具可以选择。如果没装GNU的话,那我们只能选择第一个和第二个了。选择好之后,确认。重新建立工程,添加文件,再编译即可。

网友(2011-04-08):
一直使用ADS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