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HJJourAVR 超声波接收探头接收到信号后,要放大多少倍才可以啊!

楼主(2006-03-21):
3米的距离,超声波发送端  5V 40KHZ

楼主:
我首先在输入端接耳塞,对耳塞吹气,用三极管做的放大电路,有100*100*100倍,可以产生中断,但接超声波接收器,用5V 40KHZ接超声波发射,近距离都中断不了,不知道超声波接收到底要放大多少倍啊!

网友:
很难说的,调试很困难。

1 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设计成可调,由小到大慢慢试

2 示波器测量波形

1000000倍,是真实的电压放大倍数?每级100倍,太高了吧,很容易自激。

真实的电压放大倍数应该没有那么高。

网友A(2011-08-04):
直接用CX20106就可以了

网友(2013-06-07):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X20106就可以了

怎么用  调节不出来丫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CX20106就可以了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