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切换时,为什么电机会抖动一下,请教各位高人,怎么样才能解决此问题?

楼主(2006-03-21):
如题.电机是串激电机,是交流电机,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
因为正转到反转(或反转到正转)切换时,方向迅速改变.扭矩方向也发生了改变.此时达到最大

可以电机降低到一定速度后再进行速度的正反转切换.

网友:
使用软启动软停车

网友:
角加速度太大的缘故。对策:1.减低角加速度;2.采用小惯量电机。

网友:
电机正反转切换时,电流变化很大。

我一惯的做法是: 正--〉停(不是刹车)--〉反

楼主:
我的做法也是与web110一样的,正--〉停--〉反,但是正反转线交换后,再加电!电机也会振动,晕!!!

网友:
如果停转之后,加电会震动-------连启动都会振动,正反转切换就振的更厉害了。

是不是电机本身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是慣性吧!

楼主:
我想也是,不过有振动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总觉得不是很爽!串激电机有四根线(黑,棕,红,灰),两种接线方式:

顺时针,黑棕短接,灰红供电;

逆时针,灰棕短接,黑红供电;

我现在的控制方式就是:如是是顺时针向逆时针切换,先把电源切断,再按逆时针方式接线,再加电源,偶尔也有振动;过程控制是用继电器控制接线方式的

网友:
*话,普通的电机做正反转当然会是这样的。很正常呀。专业的电机有自动反转减速控制的。就是在按下停的时候不是由电机自由停,而是有一个制动加速停止装置,可以很快停止。再按反转的时候就没有正转力矩了,不会抖动。

网友:
如果是交流电容电机,换向时电容短路,放电电流很大,也会抖动。可以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