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光驱上拆下的无刷电机,支解了,但是不知道内部怎么结构

楼主(2006-03-21):
(无正文)

楼主:
黑色的三个估计是或而传感器

网友:
是帶传感器的無刷電機, 跟軟驅的一樣!!

网友:
不一样。

软驱是小步进电机 STEP MOTOR

无刷电机BLDC是不同的.

不过单看这样是看不出 究竟是步进电机还是无刷电机.

是什么光驱?

网友:
"软驱是小步进电机 STEP MOTOR "

我是只底下的那個轉動磁碟的那個大的電機啊.

网友:
比较猛,把线圈都拆了,我得还没有拆,不知道怎么驱动。

楼主:
对呀,接线方式不一样,心型连接,但是公共点不练的

网友:
UVW ,99%是BLDC无刷电机了。

软驱的主轴电机应该不是BLDC的,SONY开发软驱当年流行有刷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而已,后来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改进过。即使是CD机,也大多是有刷直流电机,只有高速CD/DVD光驱才会采用BLDC。

网友:
对无刷的

带动盘片的都是3相带hall的无刷电机,估计动力不小,尤其光驱,线径很粗.

而光驱中带动光头寻磁道的是普通有刷直流电机,软驱是2相步进电机.

用MCU就可以驱动,按照hall当前的位置控制驱动桥驱动相应绕组供电,PWM控制通电的平均能量便能调速.

网友:
单纯驱动,但hall的是很方便的,按部就班,调试调试就OK了.sensorless就麻烦些.

PWM控制的所有通道速度要快,不能出现上升或下降时间慢,甚至于连方波的影都看不见了的信号驱动,尤其在末端,将会给功率管带来很大的耗散负担,搞不好就挂了.

电机大时可选用大功率驱动桥,我用过IRF540/9540,是对管,好象是100V,25A,还是多少的.驱动36V/180W电机试过没问题,一个小散热片(7805上常用的那种铝片就OK了),连续工作居然没温度(一个字,爽).当然得有过流保护.

注意换相时一定要延时一下,否则就.......尤其大电压时更是如此(即使没烧也可能影响驱动桥寿命).

如果可以尽量用外部硬件的方式避免出现上下同时导通,

个人比较喜欢M48/88输出1路PWM,然后6I/O来选,时间好控制,PWM也好控制,6PWM时稍微麻烦些,没必要给自己创造麻烦.

网友:
我今天也高了一个,不想拆了,想请ilan2003 小松工程提供这个电机 的排线的定义!

谢谢!!

网友:
怕的话就加个ADM3417咯,用两个IRF1404,好象35V  几十A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他的定义啊,就是那几个霍尔传感器的定义,这个电机是角型连接的,我抄了个驱动器,用星型连接的,今天刚调试好,运行起来很好的,电机是进口的 1.5K RMB

网友:
我的那个锭子好像是星形连接的,有3条线出来,边上有3个hall,hall不知道型号。

网友(2006-04-27):
Oliver 请教两个问题:

1、尽量用外部硬件的方式避免出现上下同时导通

请问用什么硬件方式来实现呢?

2、M48/88输出1路PWM,然后6I/O来选,时间好控制,PWM也好控制

你说的这个方式能否解释一下?是不是说对于一个无刷机制需要一路PWM控制他的驱动占空比,然后用6个IO分别于这路PWM相与后控制驱动输出?这样对于PWM发生器的要求可以降低很多?

目前我想用一片单片机控制四个小无刷机,感觉你说的这个方法可以实现,不然PWM也不够啊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6-04-27,21:26:10编辑过

网友(2006-09-29):
kao,800年的老贴,抱歉,现在才看见,

TO:15楼,

1.就是硬件互锁,这我想不用多解释,程序中你认为I/O是不会乱的,但实际很难说;

2.就是这意思,并且也尽量通过硬件互锁方式来保证他们的时序;

1个PWM不用切换,中断,多任务......程序复杂了容易乱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