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果供电的单片机最小系统[MSP430]

楼主(2006-03-22):
网络上看的 用TI的MSP430单片机

网友:
靠!! msp 的確牛b!!

网友:
430的低功耗确实不错,只可惜它的架构实在太慢了,平均的指令执行时间是2个时钟周期,和AVR比速度是很差的,这也就是功耗和速度无法兼得的例子,P4的速度够快了可是他的风扇也是越来越大。

网友:
呵呵。那把钥匙还是我家所在的地方产的。而且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网友:
这样也行,能支持多久呀?

网友:
我作过430,平常工作小于5uA.

网友:
MSP430的低功耗是作得非常好的,三表[电表,水表,煤气表]几乎给MSP430垄断了。

网友:
-45的积分是怎么来得?

我好羡慕!

网友:
楼上的【7楼】:在这个坛子里,有"负"积分的.都是高手前辈!

你老出生晚!这个坛子一些历史你不知道!

你有空(兴趣)打电话问一下阿莫就知道!

网友:
这个星期天买一斤橘子来试下!说不定能给启动avr呢

网友:
5楼 liqu  我作过430,平常工作小于5uA

那个工作电流只是CPU的工作电流吧?工作在什么模式下呀?太牛了,我只知道它牛,就是没有想到是这么牛!

网友:
我开着定时器,跑着实时时钟,到定时周期测一次温度,并写入EEPROM,不测温时只有4uA,测温时间不到2秒,峰值为几十uA.

网友:
峰值为几十uA,那也很厉害了,我用M8在idle模式都是mA_级的。

网友:
HJJourAVR,网站有MSP430买吗?

网友:
ouravr网站的邮购部没有MSP430卖。 MSP430,利尔达好像是代理吧.

网友:
这东西的功耗比大多数干电池的自放电电流还小,低功耗做到这份上确实很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想发挥这东西的优势,关键还得看板子和程序,绝大多数时候功耗的瓶颈并不在MCU硬件上

网友:
MSP430的低功耗是出名的,但是怀疑这副图片的真实性,理由如下:

1、水果电池的电极必须由两种不同的金属来构成,而图中3块电极都是铜(5角硬币是铜的,壹圆硬币是钢芯渡镍),不可能形成电池的正负极!

2、图中水果电池的电极接线有误。水果电池是在电解质(水果)中插入两片不同的金属(一般用铜和锌)形成正负极,如果电压不够,可以把几个水果电池象干电池那样串连起来。而图中有3个电极,如何串连?(一正、一负、另外一个硬币是什么极?串连也不对啊)

3、从电路板的影子可以看出,这块电路板有一定的高度,怀疑背面是一个干电池。

以上只是猜想,呵呵

网友:
明显人家水果下面是不同金属(铝?锌?),然后用导线跟另一片水果上面的钥匙连在一起

网友:
金属锌都放在水果的下面了,盖住看不到,只看到顶上的铜。很明显图中的水果电池是3个串连的。

网友:
按MSP430的XuA_级耗电,水果电池应该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启动/工作中的瞬时电流可以由电容来提供.

网友:
楼上的,图中水果两名都有金属的

认真看就可以看到确实是3块串联在一起了

不过这样到底能不能通电就不知道了

大家可以在盐水里插入铜片和锌片试试哈

网友:
在深圳的展会上也看到了水果电池。

是利尔达的

网友:
是噢,桔子的下面还有一片金属,没仔细看

网友:
MSP430的低功耗是作得非常好的,三表[电表,水表,煤气表]几乎给MSP430垄断了。同意

网友(2008-06-27):
很明显的一个金属片 我一眼就看到了  三个串连 没想到这么强 我以前想用食盐弄个电池,用钥匙串连5个Nacl电池,没想到还是不能带动我的单片机 虽然电压可以做到很高 但是电流太小了 最后钥匙用完了 就没有继续做了

网友:
MSP430研究中,低功耗确实如此

网友:
MSP430低功耗的确一流,当时在展会上看见他们用水果供电的展示令人惊叹!

网友:
貌似很强啊

网友:
armok,现在国内的MSP430销售大部分由利尔达占据了

-_-!~

还是那句话,430确实牛B,不过价钱也牛B!

我以前问过,量再大,430里面的最便宜的芯片估计也是大约5元左右!

网友:
没有用过430. 早听说功耗小,这个有点超出想象了,看来也要找机会用上.

网友:
功耗小到这分上,能否利用空中的电波能来供电。

网友:
单节锂电的东西还可以,要是用LDO,LDO的功耗还比单片机大,应用这东西关键还在外围电路,光单片机低功耗是不够滴

网友:
真酷,,不过我的应用一般都是外围是吃电大户,MCU功效小没有意义啊

网友:
上次去利尔达研讨会时见过!

网友:
利尔达的技术支持非常垃圾,把一个好东西完全糟蹋了,不知道TI当时哪根筋出错,让他们做了总代理。

网友:
【16楼】 watercat
积分:1821
派别:
来自:
这东西的功耗比大多数干电池的自放电电流还小,低功耗做到这份上确实很强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想发挥这东西的优势,关键还得看板子和程序,绝大多数时候功耗的瓶颈并不在MCU硬件上

———————————————————————————————————————————————————————————

我们是水猫早就有结论了

网友:
利尔达本来就是杭州电子市场里摆摊卖走私芯片的温州商人

2兄弟,几乎把杭州电子市场卖芯片的全部打_倒

网友:
不知道水果电池最大能供多少功率的电力出来!会不会有20UA

网友:
看来抽空看看430了

网友:
牛,真的是牛。

QQ:185932251
电子攻城师群:64485187
学习电子技术,共同提升水平,交流工作经验及工作机会!

网友:
我做三表[电表,水表,煤气表]远传,用的430的,1232现在国内用的人多起来了,供货紧张起来了,不过也有不少用PIC___W纳........

网友:
MSP430的低功耗是作得非常好的,三表[电表,水表,煤气表]几乎给MSP430垄断了,不同意!
电表,MSP430一点优势都没有,用它做电表的很少;水表,煤气表用的比较多,主要是看中它的低功耗,所以忍受了它的价格

网友(2009-03-09):
我们的学哥也做了一个,确实不错呀~~

网友(2010-05-06):
M48挂个LCD直驱最低也要15uA,430可以再1uA左右;M48用水果也基本可以工作

网友(2010-09-15):
真的是低功耗!!!

网友(2010-12-06):
电表什么时候给430垄断了,不是一直是瑞萨的地盘么???

网友(2011-09-01):
哈哈~~嘿牛叉的亚

网友:
真不错,难道换水果比换电池便宜。。。。

网友:
中学的时候在物理课本上讲过水果电池,但一直没用过,这次算见识了

网友:
有人人知道那块小液晶的购买方式吗

网友:
各位:是哪一款,型号是什么?我正在找工作uA的MSP430。我找的都MSP430是150uA/Mhz!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想法牛逼~~~

网友:
低功耗的MSP430的确很厉害~~

网友(2017-04-14):
电压和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