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软驱主步进电机的驱动方法

楼主(2006-03-23):
谁知道软驱主步进电机驱动时序?

我拆了一个,是4个引脚,里面有13组线圈,但拆不开,不知道里面的电刷是怎么接的,谁拆过,还有,用什么样的时续可以驱动他?

网友:
可以试试:

1、2 一组,

4、3一组,(注意方向)

分别从 1、2  和 4、3 供正 弓玄 波,就可以转。4、3 比1、2 慢1/6周期,即60度。

网友:
不用细分很简单的

用三极管就可以驱动了,组成个H桥,去看看L298的资料,然后看看LMD18245的资料,可以理解怎么驱动步进电机,13组线圈不用管他,其实就2组线圈

网友:
1楼的,正弦波 = zheng xian bo

网友:
呵呵,我也来教教

正ghd

弦xyx

波ihc

这是五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