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电脑多操作系统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6-03-24):
我的电脑开始有三个系统Win98(C盘),Win2000(D盘),Linux(G盘)

我把D盘的格式化后安装了WinXP,之后就不见了Linux启动菜单。

请问我怎样可以恢复多选项启动菜单

网友:
老大这里是单片机论坛啊

你现在的MBR区被覆盖了

要用PQ来修复了

楼主:
就是因为要用单片机(编辑环境只支持98),故有这么多系统了。

PQ?

网友:
什么破烂单片机的编译器啊,只能运行在98下?

楼主:
对不起,各位:浪费你们保贵的时间!俺不是有意的

本人也是从事嵌入式开发,

但签于有些工作只能在98环境下编辑。有些工作又需要linux(arm)……唉!总之请大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网友:
真得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什么工作只能在98环境下编辑

另外,linux下的工作可以用cygwin或vmware统一到windows下处理,反之亦然(当然,cygwin得换成其他的)

楼主:
各位可能误会了,我指的环境是——“公司祖传”的综合软件编写环境(简称B),只是为了程序格式与前辈们统一而为之。而非单片机编辑环境。

大家观察太仔细啦。呵呵……不过该论坛的人真的很热心,如果生活有个这么好的大家庭多好。特别是刚刚看了前面上海施工(Mega169V)的贴,真让人感动!可惜我是新手,帮不上大家很多的忙 ,不过我会努力.也是有感而发,说了这么多……

网友:
发现有些linux版本安装后会影响到分区表,安装完linux后,PQ提示分区表错误。所以,还是慎用linux,如需安装,最好是买多一个硬盘,linux装在独立的盘中.

网友:
我感觉在多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要升级后重新安装某一个系统是,一定要事先找好预备方案,因为没准儿会出现什么情况,我现在正试着用VMware来实现一机多系统,不过用这个软件内存最好到一些。

网友:
不如在xp里装虚拟机。

网友:
呃……什么软件那么悍?要不要找人重写份?保证功能只强不弱:D

多系统的话,建议3个主分区1个扩展分区先划好,然后首先装98,其次NT系列,最后装linux,并把bootloader装到mbr里,不出意外的话,linux会把不属于自己的几个主分区全都加入bootloader引导列表里

另外,个人强烈*不*推荐用任何第三方分区软件

如果不打算重装而只是要恢复linux引导的话,有个方法可以试试看,但不一定行(主要是看你原本的linux引导部分在哪里)

1、首先,给你的NT/XP系统装上NT资源工具

2、运行 dskprobe

3、打开 linux 所在分区

4、把 0 扇区复制出来,存到 C:\linux.bot

5、修改 C:\boot.ini,加入下面条目

  C:\linux.bot = "Linux"

这样以后就可以在XP的启动菜单里见到 Linux 项目了

楼主:
TO:10楼

我改过boot.ini。  启动菜单是见着了。可是那都是虚假的。 在LINUX和WINXP条目上按就提示<win2000 boot>ntoskrnl.exe  。 (现在根本就没有Win2000,已被WinXP占用了D盘。)

我还用了一招:我在安装XP前GHOST备份了系统的,本想恢复该.gho后LINUX+WIN98应该还可以用吧,可没想到只能用Win98系统。  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网友:
有没有找对启动扇区啊?要找linux分区的那个

楼主:
我现在都只能进WIN98了,启动扇区只能在NT/XP下找吗?

我刚把Win98+WIN2000+LINUX共存系统时的,win98.gho,  win2000.gho都恢复了一下,还是不见我想象中的Linux正常启动画面。

网友:
正常,linux启动程序一般在mbr里,你光恢复分区本身没意义的

另外,如果你机器不是很差的话,建议你还是用vmware吧,折腾多系统根本就是自虐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grub

楼主:
谢谢楼上所有回贴:已经用grub搞定了.

楼主:
http://grub.linuxeden.com/wakka.php?wakka=%CA%D7%D2%B3

希望大家遇到同样问题时有所帮助.

网友:
同意9楼,不过,98好像不行

网友:
用linux第一张光盘引导系统进入linux rescue 模式

执行一下命令:

chroot /mnt/sysimage  #改变你的根目录

grub-install /dev/hda #安装 grub到mbr

网友:
装XP+linux双系统吧!

至于98用vmware 在XP下虚拟吧!

网友:
再拿你的LINUX光盘运行一次LILO启动配置程序!这个在安装LINUX时会提示你的!选择多系盘启动,系盘就会问你要怎么样了!接下来的你可以看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