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下的红外解码程序,全部源码,原理图和PCB,芯片资料

楼主(2006-03-26):
好久没来了,凑凑热闹,因为不涉及公司机密,所以就发表了。

一个可实际运行的例子,使用网站上邮购的TL038BD接收管,测试过电视机遥控器、DVD遥控器,发现遥控器基本上都兼容uPD6121的:)

环境使用ICCAVR6.31A,MEGA8L,内部RC8M。

压缩包中upd6121.pdf和S0101.Zip是红外遥控芯片资料,LYJ_DDB是Protel99SE下的,其它是源程序。

网友:
盼望楼主简单说一下解码的程序设计思路!几个变量的作用!谢谢啊!
-----此内容被yjbin于2006-03-27,00:34:42编辑过

楼主:
回2楼:在CheckIR中描述应该比较清楚了

1、首先要知道当前执行哪部分操作,这就是iIrMode的作用

    case 0://第1步,等待9Ms的高电平,否则总在此处等待,成功了就可以执行第2步

    case 1://第2步,等待4.5Ms的低电平,不满足就回到第1步

    case 2://第3步,接收用户码和按键码,然后判断执行

2、判断高低电平的时长,肯定要计时,iHight和iLow分别对应高低电平,我们是100us采样的,9Ms的对应值就是90

3、用iPreBit记录前一次采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根据当前采样电平,可判断是否翻转了,0->1翻转时是1Bit的结束和下一Bit的开始

网友:
9MS的高电平不检测可以吗?我觉得红外接收管接收不到也是一直输出的是高电平啊?

网友:
盼望楼主和各位大侠看看啊!!

网友:
到那去买这个摇控器?

网友(2007-10-12):
10元一个万能遥控器就行

网友:
谢谢 pei99888 这位老兄的奉献,我仔细拜读过,也实验过,从中学了不少东西,但感觉不如中断解码精确,它的解码误差有+-100μs,但不影响使用,毕竟它是应用而不是精确解码!

网友:
解码用中断捕获精确!

网友(2008-08-04):
请问:10元一个万能遥控器在那里买的?
谢谢~

网友(2009-08-17):
好东西,一定让他起作用,谢谢

网友(2009-10-29):
刚好想做个遥控电源,太好了。

网友(2010-03-30):
正想搞个玩玩。。。

网友(2010-06-28):
回复 楼主:

能说一下这个遥控是啥型号的吗,想做一个

网友(2010-08-23):
好贴,我也做出来UPD6121解码,正在找好办法做个解码大多数遥控器的方法,看看您的思路,能学点好东西

网友(2010-10-25):
位判断处不太明白,没有对ilow和ihigh计算个数,但却较这两个数?

网友:
这种方法好,相对而言捕捉功能有缺陷,一是非得用T1,二是只能上升沿或下降沿捕捉,对于PMW编码的红外,如TC9148,0和1时长都一样,根据捕捉时间长短判断不出来

网友(2011-08-24):
很好,,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1-12-10):
有参考价值,支持下!

网友:
正好想学习下

网友(2012-09-04):
这个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2013-03-07):
红外解码,谢谢分享

网友:
下来看看,动手做做

网友(2013-09-18):
哎,正在解码解不出来,先拜读下

网友(2014-08-04):
有用,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