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弄USB,发点资料到这里,我自己用的SCH, 包括ZLG的库C代...

楼主(2006-03-27):
最近在使用D12片子做USB(呵呵,可能有人会笑话老土,我就土,能到目的就梦想成真^_^~~~~),顺便弄点资料出来交流.

我的实验电路:

说明: 电路d12的reset忘记接了,其他基本没问题了,有问题请告知.

照片: 自己焊的,摄相头拍的,雾里看花,凑合的看吧:)

ZLG的库:

ZLG Smart开发板电路:

重要的东西,ZLG的库[如有侵权,请告知]:

debug工具:

好文章:

frank的: 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110914.pdf

简单例子(包含全部的电路,代码,fireware)

楼主:
过后我把调试好的代码放上来:)

网友:
好未,我喜欢。我有空的时候也要搞高这个

网友:
谢谢,正需要参考资料

楼主:
low-level 驱动来了,测试顺利通过:

/*---------------------------------------------------------------

FileName     : D12.c

Created by   : ZhengYanbo

Crtated date : 2006.3.23

Last Modified:

Comments     : d12 low-level drive

Contact      : Datazyb_007@163.com

---------------------------------------------------------------*/

#include "type.h"

#ifndef __D12_H__

#define __D12_H__

// data pin define

#define USB_DATA_PORT           PORTA

#define USB_DATA_PIN            PINA

#define USB_DATA_DDDR           DDRA

//pins

#define RD_PIN                  PD7

#define WR_PIN                  PD6

#define INT_PIN                 PD2

#define A0_PIN                  PC0

#define nCS_PIN                 PE2

#define RESET_PIN               PB4

//RD pin

#define D12_RD_OUT()            DDRD.7=1;

#define SET_D12_RD()            PORTD.7=1;

#define CLR_D12_RD()            PORTD.7=0;

//WR pin

#define D12_WR_OUT()            DDRD.6=1;

#define SET_D12_WR()            PORTD.6=1;

#define CLR_D12_WR()            PORTD.6=0;

//INT pin

#define D12_INT_IN()            DDRD.2=0;

#define D12_INT_PIN             PIND.2

//A0 pin

#define D12_A0_OUT()            DDRC.0=1;

#define SET_D12_A0()            PORTC.0=1;

#define CLR_D12_A0()            PORTC.0=0;

//CS pin

#define D12_CS_OUT()            DDRE.2=1;

#define D12_Enable()            PORTE.2=0;

#define D12_Disable()           PORTE.2=1;

//RESET pin

#define D12_RESET_OUT()         DDRB.4=1;

#define SET_D12_RESET()         PORTB.4=1;

#define CLR_D12_RESET()         PORTB.4=0;

// D12 data sheet

#define D12_FIFOEMPTY           0xff

#define EP0_TX_FIFO_SIZE        16

#define EP0_RX_FIFO_SIZE        16

#define EP0_PACKET_SIZE         16

#define EP1_TX_FIFO_SIZE        16

#define EP1_RX_FIFO_SIZE        16

#define EP1_PACKET_SIZE         16

#define EP2_TX_FIFO_SIZE        64

#define EP2_RX_FIFO_SIZE        64

#define EP2_PACKET_SIZE         64

#define D12CMD_SNDRESUME        0xF6

#define D12CMD_RDCURFRAME       0xF5

#define D12CMD_SETADDR          0xD0

#define D12CMD_SETENDP          0xD8

#define D12CMD_SETMODE          0xF3

#define D12CMD_SETDMA           0xFB

#define D12CMD_RDIR             0xF4

#define D12CMD_SELEP0OUT        0x00

#define D12CMD_SELEP0IN         0x01

#define D12CMD_SELEP1OUT        0x02

#define D12CMD_SELEP1IN         0x03

#define D12CMD_SELEP2OUT        0x04

#define D12CMD_SELEP2IN         0x05

#define D12CMD_RDBUFFER         0xF0

#define D12CMD_WRBUFFER         0xF0

#define D12CMD_ACKSETUP         0xF1

#define D12CMD_CLRBUFFER        0xF2

#define D12CMD_VALIDBUFFER      0xFA

#define D12CMD_RDLTSEP0OUT      0x40

#define D12CMD_RDLTSEP0IN       0x41

#define D12CMD_RDLTSEP1OUT      0x42

#define D12CMD_RDLTSEP1IN       0x43

#define D12CMD_RDLTSEP2OUT      0x44

#define D12CMD_RDLTSEP2IN       0x45

#define D12CMD_SETEP0OUTSTS     0x40

#define D12CMD_SETEP0INSTS      0x41

#define D12CMD_SETEP1OUTSTS     0x42

#define D12CMD_SETEP1INSTS      0x43

#define D12CMD_SETEP2OUTSTS     0x44

#define D12CMD_SETEP2INSTS      0x45

#define D12CMD_RDEP0OUTSTS      0x80

#define D12CMD_RDEP0INSTS       0x81

#define D12CMD_RDEP1OUTSTS      0x82

#define D12CMD_RDEP1INSTS       0x83

#define D12CMD_RDEP2OUTSTS      0x84

#define D12CMD_RDEP2INSTS       0x85

#define D12_NOLAZYCLOCK         0x02

#define D12_CLOCKRUNNING        0x04

#define D12_INTERRUPTMODE       0x08

#define D12_SOFTCONNECT         0x10

#define D12_ENDP_NONISO         0x00

#define D12_ENDP_ISOOUT         0x40

#define D12_ENDP_ISOIN          0x80

#define D12_ENDP_ISOIO          0xC0

#define D12_CLOCK_16M           0x02

#define D12_CLOCK_12M           0x03

#define D12_CLOCK_8M            0x05

#define D12_CLOCK_4M            0x0b

#define D12_SETTOONE            0x40

#define D12_SOFONLY             0x80

#define D12_DMASINGLE           0x00

#define D12_BURST_4             0x01

#define D12_BURST_8             0x02

#define D12_BURST_16            0x03

#define D12_DMAENABLE           0x04

#define D12_DMA_INTOKEN         0x08

#define D12_AUTOLOAD            0x10

#define D12_NORMALPLUSSOF       0x20

#define D12_ENDP4INTENABLE      0x40

#define D12_ENDP5INTENABLE      0x80        // bug fixed in V2.1

#define D12_INT_ENDP0OUT        0x01

#define D12_INT_ENDP0IN         0x02

#define D12_INT_ENDP1OUT        0x04

#define D12_INT_ENDP1IN         0x08

#define D12_INT_ENDP2OUT        0x10

#define D12_INT_ENDP2IN         0x20

#define D12_INT_BUSRESET        0x40

#define D12_INT_SUSPENDCHANGE   0x80

#define D12_INT_EOT             0x0100

#define D12_SETUPPACKET         0x20

#define D12_BUFFER0FULL         0x20

#define D12_BUFFER1FULL         0x40

#define D12_FULLEMPTY           0x01

#define D12_STALL               0x02

//-------------------------------------------------------

//   prototypes

//-------------------------------------------------------

void D12_reset(void);

void D12_PortInit(void);

void D12_SetAddressEnable(byte bAddress, byte bEnable);

void D12_SetEndpointEnable(byte bEnable);

void D12_AcknowledgeEndpoint(byte endp);

void D12_SetMode(byte bConfig, byte bClkDiv);

void D12_SetDMA(byte bMode);

byte D12_ReadInterruptRegister(void);

byte D12_ReadLastTransactionStatus(byte bEndp);

byte D12_ReadEndpointStatus(byte bEndp);

void D12_SetEndpointStatus(byte bEndp, byte bStalled);

byte D12_SelectEndpoint(byte bEndp);

byte D12_ReadEndpoint(byte endp, byte len, byte *buffer);

byte D12_ReadEPAtCode(byte endp, byte len);

byte D12_WriteEndpoint(byte endp, byte len, byte *buffer);

byte D12_WriteEndpoint_PGM(byte endp, byte len, byte flash *buffer);

//byte D12_WriteEPAtCode(byte endp, byte len, byte *buffer);

//void D12_ValidateBuffer(byte endp);

//void D12_ClearBuffer(byte endp);

void D12_SingleTransmitEP0(byte *buffer, byte len);

void D12_AcknowledgeSETUP(void);

void D12_StallEP0(void);

//I/O functions

void D12CmdPortOutB(byte data);

void D12DataPortOutB(byte data);

byte D12DataPortInB(void);

//void ResetD12(void);

//void InitD12(void);

// Other

void ReconnectUSB(void);

void ConnectUSB(void);

void DisconnectUSB(void);

#endif

/*---------------------------------------------------------------

FileName     : D12.c

Created by   : ZhengYanbo

Crtated date : 2006.3.23

Last Modified:

Comments     : d12 low-level drive

Contact      : Datazyb_007@163.com

---------------------------------------------------------------*/

#include "type.h"

#include "D12.h"

//*************************************************************

//硬件reset d12

//注意:

//复位后等待至少3ms 再对PDIUSBD12 寄存器进行访问这将使晶振有足够的

//时间稳定下来

void D12_reset(void)

//*************************************************************

{

    //d12 RESET output mode

    D12_RESET_OUT();

    CLR_D12_RESET();

    //wait d12 process

    delay_ms(10);

    SET_D12_RESET();

    //wait d12 ready

    delay_ms(10);

}

//*************************************************************

//初始化与D12连接的AVR端口

void D12_PortInit(void)

//*************************************************************

{

    //D0-D7 input mode

    USB_DATA_DDDR = 0x00;

    //pull-up enabled

    USB_DATA_PORT = 0xFF;

    //d12 RD output mode

    D12_RD_OUT();

    //d12 WR output mode

    D12_WR_OUT();

    //d12 A0 output mode

    D12_A0_OUT();

    //d12 CS output mode

    D12_CS_OUT();

    //d12 RESET output mode

    D12_RESET_OUT();

    //enable d12

    D12_Enable();

}

//*************************************************************

//d12地址允许

void D12_SetAddressEnable(byte bAddress, byte bEnable)

//*************************************************************

{

    D12CmdPortOutB(0xD0);

    if(bEnable) bAddress |= 0x80;

    D12DataPortOutB(bAddress);

}

//*************************************************************

//d12 端点允许

void D12_SetEndpointEnable(byte bEnable)

//*************************************************************

{

    D12CmdPortOutB(0xD8);

    if(bEnable)

     D12DataPortOutB(1);

    else

     D12DataPortOutB(0);

}

//*************************************************************

//模式设置

void D12_SetMode(byte bConfig, byte bClkDiv)

//*************************************************************

{

    D12CmdPortOutB(0xF3);

    D12DataPortOutB(bConfig);

    D12DataPortOutB(bClkDiv);

}

//*************************************************************

//DMA模式设置

void D12_SetDMA(byte bMode)

//*************************************************************

{

    D12CmdPortOutB(0xFB);

    D12DataPortOutB(bMode);

}

//*************************************************************

//读d12中断寄存器,返回数据

//注意:中断寄存器是16位的,这里只读了低8位!!!

byte D12_ReadInterruptRegister(void)

//*************************************************************

{

    byte temp;

    D12CmdPortOutB(0xF4);

    temp = D12DataPortInB();

    D12DataPortInB();

    return(temp);

}

//*************************************************************

//读d12最后传输状态

byte D12_ReadLastTransactionStatus(byte bEndp)

//*************************************************************

{

    byte temp;

    D12CmdPortOutB(0x40|bEndp);

    temp = D12DataPortInB();

    return(temp);

}

//*************************************************************

//读d12的端口状态

byte D12_ReadEndpointStatus(byte bEndp)

//*************************************************************

{

    byte temp;

    D12CmdPortOutB(0x80|bEndp);

    temp = D12DataPortInB();

    return(temp);

}

//*************************************************************

//d12端口选择

byte D12_SelectEndpoint(byte bEndp)

//*************************************************************

{

    byte temp;

    D12CmdPortOutB(bEndp);

    temp = D12DataPortInB();

    return(temp);

}

//*************************************************************

//设置d12的端口状态

void D12_SetEndpointStatus(byte bEndp, byte bStalled)

//*************************************************************

{

    D12CmdPortOutB(0x40|bEndp);

    D12DataPortOutB(bStalled);

}

//*************************************************************

//读d12端口数据到缓冲区

byte D12_ReadEndpoint(byte endp, byte len, byte  *buffer)

//*************************************************************

{

    D12CmdPortOutB(endp);

    //enable buffer

    D12CmdPortOutB(0xF0);

    D12DataPortInB();

    endp = D12DataPortInB();

    if( endp > len)

      endp = len;

    else

      len = endp;

    //read buffer now

    for(; endp != 0 ; endp--, buffer++ )

    {

    *(buffer) = D12DataPortInB();

    }

    D12CmdPortOutB(0xF2);

    return len ;

}

//*************************************************************

//写数据到d12端口缓冲区

byte D12_WriteEndpoint(byte endp, byte len, byte *buffer)

//*************************************************************

{

    D12CmdPortOutB(endp);

    D12DataPortInB();

    D12CmdPortOutB(0xF0);

    endp = len;

    D12DataPortOutB(0);

    D12DataPortOutB(endp);

    for( ; endp != 0; endp-- , buffer++)

    {

    D12DataPortOutB(*buffer);

    }

    //validate buffer

    D12CmdPortOutB(0xFA);

    return len;

}

//*************************************************************

//从程序存储器中写数据到d12端口

//注释:这个函数和上面的函数功能一样.

//由于CVAVR的指针不能混淆使用,所以单独写此函数:)

byte D12_WriteEndpoint_PGM(byte endp, byte len, byte flash *buffer)

//*************************************************************

{

    D12CmdPortOutB(endp);

    D12DataPortInB();

    //read buffer cmd

    D12CmdPortOutB(0xF0);

    endp = len;

    D12DataPortOutB(0);

    D12DataPortOutB(endp);

    for( ; endp != 0; endp-- , buffer++)

    {

    D12DataPortOutB(*buffer);

    }

    //validate buffer

    D12CmdPortOutB(0xFA);

    return len;

}

//*************************************************************

//d12端口响应函数

void D12_AcknowledgeEndpoint(byte endp)

//*************************************************************

{

    D12CmdPortOutB(endp);

    D12CmdPortOutB(0xF1);

    if(endp == 0)

    D12CmdPortOutB(0xF2);

}

//*************************************************************

//默认端口传输

void D12_SingleTransmitEP0(byte *buffer, byte len)

//*************************************************************

{

    //endpoint 1

    D12_WriteEndpoint(1, len, buffer);

}

//*************************************************************

//d12 setup 响应

void D12_AcknowledgeSETUP(void)

//*************************************************************

{

    D12_AcknowledgeEndpoint(0);

    D12_AcknowledgeEndpoint(1);

}

//*************************************************************

//设置"STALL"状态,详细参看usb spec

void D12_StallEP0(void)

//*************************************************************

{

    D12_SetEndpointStatus(0, 1);

    D12_SetEndpointStatus(1, 1);

}

//*************************************************************

//d12 low-level IO function

//写一个数据到d12数据口

void D12DataPortOutB(byte data)

//*************************************************************

{

    //set A0 to 0

    CLR_D12_A0();

    SET_D12_WR();

    //set it as output

    USB_DATA_DDDR = 0xFF;

    USB_DATA_PORT = data;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sm("nop");

    //set WR low

    CLR_D12_WR();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set WR low

    SET_D12_WR();

}

//*************************************************************

//d12 low-level IO function

//写一个数据到d12的命令口

void D12CmdPortOutB(byte data)

//*************************************************************

{

    //set A0 to 1

    SET_D12_A0();

    SET_D12_WR();

    //set it as output

    USB_DATA_DDDR = 0xFF;

    USB_DATA_PORT = data;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sm("nop");

    //set WR low

    CLR_D12_WR();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set WR low

    SET_D12_WR();

    //wait d12 ready

    delay_us(1);

}

//*************************************************************

//d12 low-level IO function

//读d12数据口

byte D12DataPortInB(void)

//*************************************************************

{

    byte temp;

    //set A0 to 0

    CLR_D12_A0();

    SET_D12_RD();

    //set it as input

    USB_DATA_DDDR = 0x00;

    //active pull up

    USB_DATA_PORT = 0xFF;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set WR low

    CLR_D12_RD();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asm("nop"); //allow pin change

    //read PINA

    temp = USB_DATA_PIN;

    //set WR high

    SET_D12_RD();

    //return its value

    return(temp);

}

//*************************************************************

//d12 USB软断开

void DisconnectUSB(void)

//*************************************************************

{

    byte config, clkDiv;

    config = D12_NOLAZYCLOCK|D12_CLOCKRUNNING|D12_INTERRUPTMODE;

    clkDiv = D12_SETTOONE|D12_CLOCK_12M;

    //d12 mode select

    D12_SetMode(config, clkDiv);

}

//*************************************************************

//d12 USB软连接

void ConnectUSB(void)

//*************************************************************

{

    byte config, clkDiv;

    D12_SetDMA(0);

    config = D12_NOLAZYCLOCK|D12_SOFTCONNECT|D12_CLOCKRUNNING|D12_INTERRUPTMODE;

    clkDiv = D12_SETTOONE | D12_CLOCK_12M;

    // Initialize D12 configuration

    D12_SetMode(config, clkDiv);

    //--------------------------------

    //address enabled

    //D12_SetAddressEnable(0, 1);

    //end point enabled

    //D12_SetEndpointEnable(1);

}

//*************************************************************

//d12 USB重连

void ReconnectUSB(void)

//*************************************************************

{

    DisconnectUSB();

    //wait d12 ready

    delay_ms(10);

    ConnectUSB();

}

//------------------ end of D12.c ----------------------------//

-----此内容被elefan于2006-03-29,14:40:31编辑过

楼主:
?????

怎么我的发言会出现楼上的话,我没加呀. armok来瞧瞧.

楼主:
代码包在这里:

楼主:
对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d12防静电很差,焊接要小心静电!!! 我已经挂了一个,而且在无声中挂掉,性能成指数下降(证明没完全坏)所以没法调试.

可以看看周公的smart电路有防静电的部分,不是没道理.

网友:
顶。。够详细了。。

网友(2007-09-09):
全部是垃圾!

网友:
呵呵,垃圾里能淘到宝,这才是乐趣 :)

小声说:国内一些学术性的“论文”,看起来很专业,其实是真正的垃圾。

网友(2007-11-19):
记个记号

网友:
ZLG的库也是从Philips来的,算版权吗?

楼主:
晕。老帖子出来晒太阳了:)发霉了都...谢谢楼上,呵呵~

to 14楼 JANESKING: 网络上的东西,都是参资料,谁能保证拿下来就能用呢?反正看看没坏处,大部分是正确的,就看了,还能锻炼一下自己的分辨能力,看是不是写错了,呵呵~

to armok 阿莫:是啊,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浪费精力。我找国外的资料远比国内多,不是不爱国,可是参考价值真的不大。

网友:
最近用C语言改写AVR模拟USB居然也可以。不过频率超到24M了。没有意义了,再加上使用IAR编写的,就没有贡献出来了。

网友:
刚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2009-08-05):
正在弄D12,谢谢了。

网友(2009-12-14):
最近我也在搞···嗯··有USB圈圈的所有代码··需要的话我就上传···

网友:
最近在实验室准备搞个USB数据采集卡,采集两路正弦波模拟信号,在正负5V,1KHZ范围,然后用Labview显示波形,不知此数据采集卡能否用得上?请高手帮忙看下。谢谢啦。。。

网友:
个人感觉USB大家还是应该学习一下,这个就跟串口一样,用来传输数据挺好的

网友(2013-02-28):
很有用,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