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做好的M128实验板!多指点一下啊`:)

楼主(2006-03-28):
-----此内容被hpn1于2006-03-28,12:25:06编辑过

网友:
咦,目录里为何是M128的SCH与PCB?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见笑了!~

网友:
没有JTAG 只有ISP 调试不方便。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 电源都用12V 而不用9V,不热吗?

网友:
顶层电源铺铜,这样没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对!上面应该接9V!谢谢提醒!还有顶层的复铜是为了布先方便又好看!

网友:
还有顶层的复铜是为了布先方便又好看!

好看不是主要的,

我从来不敢那样作?

楼主:
虚心想大哥请教?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我对PCB也不在行,虚心向avr_c请教:

TOP层敷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不过我做的PCB都不复杂,也不是高频的,TOP/BOTTOM都敷铜了,不知道有问题不?呵呵。

网友:
阿莫应该提供这块空板卖,!!!!!!!

楼主:
先谢谢ARMOK了!最近还要在您那买100片M48!能不能优惠点啊`?

楼主:
说名一下~此板是我做一个项目用的,顺便做出试验板!以后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大面积的电源层能够使VCC布线变得轻松,但是,在一个较大平面上把所有电源引线接在一起将无法避免引脚之间的噪声传输。

在低频的情况下影响不是很大,但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有那些具休的影响我也不很清楚,

但是我们公司的大师们都是这样教我的,上下两层我都敷铜,但都是地层

网友:
呵呵,我没做错---TOP/BOTTOM都敷铜了----都是地线的。

楼主:
哦这样看来我该改板了!谢谢诸位了`

网友:
其实电源铺铜也没什么坏处,毕竟可以降低电源阻抗,与地平面很好的耦合,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地平面要比电源平面大(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听我们老大说的),可以很好的防止高频信号向外辐射,过EMI的时候有用.我想可能是要用地平面把里面的信号线(包括电源线)很好的屏蔽起来吧,呵呵

网友:
是不是用protel画的啊?我用POWER PCB打不开啊!

网友:
没错,就是用protel99se以上版本打开

网友:
不错,不错。正好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诸位位的帮助!我已经把板还好了!再发上去给大家CC,对了,我是用PROTEL2004画的!

楼主:
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我试过顶层铺5V电源 底层铺地 最后弄的液晶显示的有时候刷屏不正常 出现花点的现象

后来我把两层都用铺地之后就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 可能是布线的不合理吧 但我在没有改动线路的情况下只是把上层的铺铜改为地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和天门很近~:)

网友:
其实电路是根据个人的用法不同和试验的目的不一样电路也不一样

用M128驱LCD12864太浪费了(不过够用就行了 试验用的话建议你选大一点的屏 关键是它的速度和显示方式 不过6963驱动的12864的速度还行 可以直接用6963驱动的240128代换) 你还用的是外部总路线的方式 其实外部总线应该留给需要速度的地方 用IO模拟的方式就足够了 这样的空出总线来供以后的扩展用 比如扩展内存 你可以把显示缓存分配到内存中 然后通过定时刷到液晶屏上 这样的话处理速度就快多了 而且连续写入液晶的速度也相对来说比一个一个的写进去要快一些(也不一定) 也可以减少液晶花屏的机会(不过12864不需要扩展用自带的就足够了)

上面是我个人的看法 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怎么没人对沈文的那块板子感兴趣,谁做出来那块板子卖我一块。
-----此内容被cgha于2006-04-08,14:10:56编辑过

网友:
大虾也太浪费板材了一点,最好密度大一点!双面板一个平方也是5分钱啊

网友:
我的经验:铺铜间距最好是0.5mm-1mm,二面接地铺铜为好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建议!其实着快板是用在一个项目上的!顺便问一下28楼的兄弟,你的板都在哪做?我做的是8分

楼主(2007-03-24):
目前此板便宜出售啊·,15元就卖

http://shop34256024.taobao.com

网友:
我们这边做的话, 双面板 1角,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