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10显示4行汉字新方法-指针法!!

楼主(2006-03-29):
首先要谢谢ouravr 和zhi2005及所有人!!

经过一天的研究与解读zhi2005的程序,在其基础上加以改进,改进后的程序更节省RAM,

只在函数内部定义了几个局部变量;接口性更强,对3310取模软件生成的字库数据可直接调用。

利用了zhi2005的概念,把3310屏分成28个区,每个区可写一个12×12的汉字。用X表示横坐标,范围从0到6,即一行可写7个汉字;用Y表示纵坐标,范围从0到3,即一列可写4个汉字。

3310显示4行汉字的特点可用下图表示:

假如一个汉字(12×12)头为高位,尾为低位的话,则一共可分两种显示方式,即先显示高8位后显示低4位和先显示高4位后显示低8位。因此0行字和2行字的显示方式相同,即先显示高8位,后显示低4位;1行字和3行字的显示方式,即先显示高4位,后显示低8位。

3310纵向48个象素,又因为一个RAM字节可显示8个象素,所以在纵向上可分成6栏(从0~5)。显示一个12×12的汉字后就占了1.5个字节,而3310是以字节为单位送数据的,

因此显示一行字其实就占用了两栏的RAM字节。而一个汉字的后12个数据的高位部分全为0,即第二栏的RAM字节的高位部分没有显示,因此可把下一行字的前12个数据的低四位移到高四位来和上行字的后12个数据的低4位相与后并送第二栏RAM显示(标号为1)。这是先显示一个汉字的高8位,后显示低4位的情况。

第二中情况也类似,请查看程序。

对程序中的flag 局部变量是用来区分一些特殊情况而设的。

特殊情况就是:不是从第0行开始显示,而是从第1行或第3行开始显示,这就要对半个字节进行特别处理。

国语学的不好,表达能力不强,有什么解释不到的地方,还请各位见谅!!

非常愿意跟各位一起学习!

以下是显示四行汉字的程序,其中LCD_ChineseConvertTypeOne和LCD_ChineseConvertTypeTwo为两中转换类型的子程序,它们只能被LCD_WriteChinese调用。

//======================================

void LCD_ChineseConvertTypeOne(const unsigned char (*c)[2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i,data,temp;

        LCD_set_XY(x*12, y);

        for(i=0;i<12;i++)                                                // 显示高8位

                LCD_write_byte((*c),1);

        LCD_set_XY(x*12, y+1);

        for(i=0;i<12;i++)

        {                                                                                                  // 显示低4位

                if(get_bit(flag,0))

                        temp=(*(c-21))<<4;

                else

                        temp=0;

                data=(*c)[i+12]|temp;

                LCD_write_byte(data,1);

        }

}

//======================================

void LCD_ChineseConvertTypeTwo(const unsigned char (*c)[2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flag)

{

        unsigned char i,temp,data;

        LCD_set_XY(x*12, y);

        for(i=0;i<12;i++)

        {                                                                // 显示高4位                //

                if(get_bit(flag,1))

                                temp=0;

                else

                                temp = (*(c-7))[i+12];

                data = (*c)<<4;

                data |= temp;

                LCD_write_byte(data,1);

        }

        LCD_set_XY(x*12,y+1);

        for(i=0;i<12;i++)

        {                                                                // 显示低8位

                temp = (*c)>>4;

                data = (*c)[i+12]<<4;

                data |= temp;

                LCD_write_byte(data,1);

        }

}

//======================================

void LCD_WriteChinese(const unsigned char (*c)[24],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j,flag;

        if(y==1|y==3)

                flag=0x03;

        else

                flag=0;

        for(j=0;j<num;j++)

        {

                switch(y)

                {

                        case        0:

                        {

                                LCD_ChineseConvertTypeOne(c,x,y,flag);

                                clr_bit(flag,1);

                        }

                        break;

                        case        1:

                                LCD_ChineseConvertTypeTwo(c,x,y,flag);

                        break;

                        case        2:

                        {

                                LCD_ChineseConvertTypeOne(c,x,y+1,flag);

                                clr_bit(flag,1);

                        }

                        break;

                        case        3:

                                LCD_ChineseConvertTypeTwo(c,x,y+1,flag);

                        break;

                        default:break;

                }

                x++;

                c++;

                if(x>6)

                {

                        x = 0;

                        y ++;

                }

                if(y>3)

                        y = 0;

        }

}

-----此内容被coole于2006-03-29,13:10:28编辑过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好贴,好好拜读一下!

网友(2006-07-26):
我哦也要试!!谢谢楼主

网友(2007-03-31):
好帖,要慢慢研究了

网友:
支持楼主这种精神。

去年跑去买3310,结果一问3510I只要10元/片,比3310便宜,就买了一堆3510I,把3310都给搁一边了。

对于用MEGA8跑这类液晶,大家还是得根据自己需要裁减以一下网站示范代码,减少函数参数和去掉不必要的代码,毕竟M8资源太少。

网友(2009-05-23):
get_bit(),这种函数没有给出定义,调试不出来!!

网友:
楼主啊,虽然很认同你的分享精神,但12点阵的汉字有好多字都看不清哦,花了一把牛力做出来的却不会让你满意.

网友:
mark一个,有空回来学习一下解决问题的思想~

网友:
555我的汉字显示有问题

网友(2009-12-01):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lz,争取把这个方法用在bascom-avr上面

网友(2010-02-27):
关键是有12*12点阵好看的字库。

网友:
准备使用一下

网友(2010-04-23):
lz,你对3310液晶屏的显示原理讲的很清楚,这让我受益匪浅,但是我几经试验发现lz的方法有问题,在此提出,班门弄斧了,请多多指教。
就是这里:因此显示一行字其实就占用了两栏的RAM字节。而一个汉字的后12个数据的高位部分全为0,即第二栏的RAM字节的高位部分没有显示,因此可把下一行字的前12个数据的低四位移到高四位来和上行字的后12个数据的低4位相与后并送第二栏RAM显示(标号为1),这样可以显示吗?两个字节相与的结果不是高低四位全为0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程序中修改为相或后试验成功了,这里是我的文章: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84751&bbs_id=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