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AVR,我都需要什么?

楼主(2006-03-29):
1. 我只是想把AVR当作一种娱乐,我都需要些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实验板+编程器+PC+软件这四样就齐了?

2. 所有的东西我都想自制(除了PC软件,呵呵),请问我需要那些芯片,或者说那些比较适合(主要的?

3. 并口ISP和串口的区别在哪?是不是串口里面有一个类似串转并的过程?自制一个串口ISP是不是一定需要一片MCU,也就是我必须已经拥有一个编程器才行?那么我要全部都自制的话我应该从一个并口ISP开始?

4. 下载线就是编程器吗?

5. Jtag使一种协议吗?一个MCU监控另一个,并把状态返回给PC,以达到调试的目的?

6. 仿真器就是ICE吗?还是说ICE是仿真器的一类?

7. 我需要那些软件?一个IDE,一个烧写?给推荐一下。

啊,问题好多,麻烦各位了。

还有一个,我是不是应该学Protel先?

感谢先。
-----此内容被davinic于2006-03-29,13:47:31编辑过

网友:
新来的,欢迎!

一口气问这么多。

6. ICE是仿真器的一种。入门建议用M16芯片,用Jtag ICE仿真器(可以自制,1片mega16就好了)

网友:
>1. 我只是想把AVR当作一种娱乐,我都需要些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实验板+编程器+PC+软件这四样就齐了?

最基本内容这些差不多吧

>2. 所有的东西我都想自制(除了PC软件,呵呵),请问我需要那些芯片,或者说那些比较适合(主要的?

实验板和编程器可以自己搭,电路图及编程器程序网站首页上有很多,主要看你采购的难度和价格比较好,当然,个人极力推荐购买成品串口ISP编程器——否则你第一个程序(编程器本身的程序)恐怕要让你对AVR的兴趣打消不少……

btw,你打算PC也自制?- -

>3. 并口ISP和串口的区别在哪?是不是串口里面有一个类似串转并的过程?自制一个串口ISP是不是一定需要一片MCU,也就是我必须已经拥有一个编程器才行?那么我要全部都自制的话我应该从一个并口ISP开始?

并口ISP编程器相当于用PC软件控制PC并口模拟ISP信号,然后所谓的编程器本身不过是一个转接板——顶多加上几块74片子拉电平带整形

串口ISP编程器工作原理是:PC软件通过PC串口发送特定规范的信息给编程器上的MCU,编程器上的MCU再把这种信息解析成目标板ISP用的信号,和并口编程器有本质区别

并口ISP编程器的优点是:简单、便宜,自己用面包板和烙铁就能搞定

    缺点是:不被大多数PC上位软件支持,能烧写的器件范围不广,目标板必须是 5伏供电,且容易烧目标板,个别情况下可能烧PC并口,并且常常有许多软故障时隐时现……

串口ISP编程器的优点是:稳定——故障率极低且不会时好时坏;安全——很难伤害目标板和PC主板,且上位软件不需要安装驱动(常用的并口WinIO驱动会引入严重的安全问题,现在已经有一些病毒能对其进行利用,并且一旦受影响,除非低格硬盘否则根本不可能清除的);规范——Atmel 手册上支持的功能都能做到

    缺点就一条:贵——带多种保护措施的并口编程器成品也才15~30元,而质量好的串口编程器成品从没下过100元,原厂产品更要 298元;

>4. 下载线就是编程器吗?

不是,下载线仅指 ISP 编程器,而实际上编程器还包括高压编程器(能百分之百写入一切AVR器件,不管它是什么状态,而ISP编程器一旦目标器件禁用ISP或禁用外部复位信号就抓瞎了)、JTAG仿真器(同时也能编程)等

>5. Jtag使一种协议吗?一个MCU监控另一个,并把状态返回给PC,以达到调试的目的?

你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在线仿真(In-circuit emulator),想来大家都知道模拟器吧?一般的在线仿真器就是一种模拟器,一方面通过高速硬件上运行的软件(或特别制作的芯片)模拟指定的MCU器件,然后通过仿真头接入目标板替代目标板的MCU,另一方面通过通信口把当前MCU状态返回给PC软件

但这样的仿真器价格高昂(高速硬件配合软件模拟的方法普遍上万,专用芯片的方式更是要高几倍),而且器件限制严重,所以又有了新的“JTAG ICE”的概念,即MCU本身加入硬件电路或微码,通过一定协议,把MCU当前状态返回给查询者,由于这样相当于每种MCU只需要与查询、修改自身状态有关的微码,且量产,所以价格就会降低很多,但是普遍来说,代价就是需要额外的MCU引脚用于仿真协议

>6. 仿真器就是ICE吗?还是说ICE是仿真器的一类?

上面已经回答了

>啊,问题好多,麻烦各位了。

>还有一个,我是不是应该学Protel先?

个人建议,经济许可的情况下,用原厂ISP编程器,能省去很多麻烦,若要便宜点,用这里邮购部卖的那款串口ISP也不错——就是丑点……

当然,更进一步的,买个JTAG ICE调试器也很有用,否则大把的时间都浪费在 编程->烧写->改错->重烧 的循环中,会让你很难找到“学习”的感觉的,而且,没有 JTAG 的帮助,很多运行时错误非常难找

当然这里就不建议买原厂JTAG ICE了,毕竟价格在哪儿摆着(RMB2380),而且功能上也只是多了条对 T13/T26/Mx8/Mxx0 系列的 debug-wire 调试支持(单线调试协议,只用reset引脚,节约四条IO线,但代价是被这玩艺调过的器件寿命剧减)罢了,不用这几个系列就完全用不到

这地方邮购部卖的带复杂控制电路的自动升级JTAG ICE很方便而且不容易错,建议试试看

最后,关于PCB软件……

个人用过且只用过 protel 和 powerpcb,感觉:

protel 优点:兼容性好,国内绝大多数厂家都支持这个的格式,而且许多厂家只支持这个的格式

    缺点:功能薄弱,尤其是自动走线的布通率低,且合格率也低- -;运算速度慢

powerpcb 优点:界面整洁明快;速度快;布通率高;与其它软件(唯独不包括protel- -)协调性好

    缺点:国内能直接用这个文件的厂家很少,大部分要转成 gerber文件格式先

基本上,如果你所在地方有能用 powerpcb 格式的厂家,或者根本你打算自己做板,那么powerpcb 要好过 protel,否则只能用 protel……

-----此内容被watercat于2006-03-29,14:28:55编辑过

网友:
楼上还真够耐心。 资料不错。

我已经烦了----任何人对同样的问题回答数十甚至上百遍后,别说我,连佛都有火。

网友:
我在等邮件,正好有点闲

同时也是为了应对某些人对我{有力吵架无心助人}的指责

话又说回来了,其实首页那些东西我也是来论坛很久才看到的,并且也没有真正成型完整的 FAQ,是不是也可以说成一种意义上的资料结构组织不良?

网友:
呵呵,很多范例都是收集来的,比较乱。

面向新手的 新手快速入门 这部分是我们自己的,程序经过测试,100% OK.

如果你有空,帮忙整理一下吧。

网友:
问下那个vmlab仿真器只能仿62片子还是象proteus那样能仿许多东西?使用指南怎么打不开了........

网友:
这……不如索性开若干个FAQ主题(每主题一个分类,每回帖一个独立且完整的 Q&A)和相应分类“问专家”之类的帖子,都置顶起来,所有人有问题都直接到“问专家”那里跟贴(只许提问,并且不许提出重复问题),然后建议所有想回答问题的ID发新贴并在主题上注明回答的是哪个问题,之后一段时间是本问题的讨论期,逾期且有完整解决方案或答案后则斑竹整理后加入相关分类FAQ贴

斑竹觉得这种设想如何?
-----此内容被watercat于2006-03-29,14:48:22编辑过

网友:
设想不错,不过实行起来,需要众多高手帮忙才行。

这个设想先记下来,谢谢watercat。

网友:
HJJourAVR老大真是尽心尽职了!!

watercat老大,知道你是很牛的人,懂的东西非常多,知识面非常广,我佩服你!!

网友:
你只需要一个并口接头,两片MEGA16(一片用来做实验,一片用来做JTAGICE).一个1602 LCD,一台电脑,一把烙铁,一个万用表.一些基本的阻容件.

就这些,别的不用了.

网友:
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人(如我自己)来说,焊出一个并口下载线并让它安全无误(不要烧目标板、不要烧主板)跑起来的过程就足够让我对此一系列器件失去一半兴趣了,而且支持并口ISP的编程器往往界面比较……朴实……多搞错几次熔丝位、多锁几个片子之后,至少对我来说,剩下的一半兴趣也就差不多都浮云了……

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其实大多数人最终也还是会选择至少买一个成品ISP下载器的,如今通货膨胀严重,百几块钱对许多玩电子的人来说毕竟已经不算什么了

当然我这也只是针对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拿烙铁手都不稳,也不是每个人都如我一般没恒心的……
-----此内容被watercat于2006-03-29,15:07:34编辑过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说的好,我的动手能力也很差,所以全部都是买的,虽然DIY一根ISP线只要几元钱,而买一根可能要几十元钱。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啦!刚才在写代码,没有及时看贴。

网友:
呵呵呵对于以上watercat先生对新手所说的话以及对于网站建设的观点我表示完全赞同,希望watercat先生再接再厉,为我们的AVR,为我们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PS:我内心里虽然对[watercat先生对basic的看法]有保留意见,但是帮助新手,就是帮助我们自己,使自己学到更多知识,这一点上,我认为我同watercat先生没有任何不同观点。并且,我也100%承认watercat先生是B、C语言以及硬件高手。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我们的avr做出自己的微薄贡献,谢谢HJJ版主,也谢谢watercat先生!!

网友:
楼主:

“7. 我需要那些软件?一个IDE,一个烧写?给推荐一下。”

开发软件:

avrstudio412b460版本、AVR-C语言(本站推荐GCCAVR)或者BASIC语言版本,这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决定。

烧写软件:并口ISP下载线推荐SLISP1.4.2.3带字体版本,AVRISP或者STK500推荐采用avrstudio,ISP解锁推荐4MHz有源晶振,EPSON或者东洋电机的质量比较好,本网站有售。

网友:
我的配置:

1. 类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11567&bbs_page_no=1&bbs_id=1000 的最小系统,用DIP封装的芯片,自己在万能板上焊都可以的了。

2. 开发工具: GCC AVR 20050214 + AVR Studio 4.12 Build 460 (可以建立直接使用GCC的工程)==》这两个东东都是免费的。

3. 下载线: 本坛有的,用4个电阻的并口下载线(STK200),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4. 下载软件: MuCodeISP 0.19。本站应该找得到。

呵呵,可以满足你‘完全自制’的要求了。

网友:
to JAMESKING

我反对的只是过度扩大 BASIC 的应用范围而已,不是 BASIC(我自己还在完善我的经典BASIC伪码解释器,怎么可能反对BASIC本身),并且我本意确实是打算对事不对人的,只不过争论起来有些管不住罢了,这里道歉下

至于 FASTAVR,反正关于这个的讨论也告一段落了,就那样吧,以后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好了:)

网友:
【2楼】 watercat 回答得很好。本贴置COOL。

我们将整理到新手入门中去。

另:为了更好地推广AVR,我们将重新编写新手入门范例。让它更简易与通俗易懂。

而且,我们会在新手入门中加入并口下载器的部分。操作软件会以双龙最新版本等作为演示。(当然,AVRISP/STK500的官方推荐的方式avr studio 软件仍保留)。

网友:
上班的车上突然想到以前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单片及对于我来说就像玩具一样

如果是玩具的话就有玩魇的一天,确实现在有点玩魇了,所以准备玩玩模拟电路

对于楼主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把AVR用来娱乐,那不久后也会无聊的,建议可以把它当作工具或者是学习

网友(2006-05-20):
来到这里有种来到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