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够说说怎么控制交流三相电机转速?

楼主(2006-03-31):
小弟只知道控制直流电机的方法。

google了一圈,只有卖交流电机控制器成品的和一篇讲DSP控制交流电机的。

而且,转速检测用的都是电流、电压检测。

先行谢过啦!

网友: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
1。三相调压器

2。变频器

3。星—三角切换

4。变极调节

还有的就少见了。

网友:
1。三相调压器

3。星—三角切换

不能较大范围的改变转速,只是改变机械特性

4。变极调节

电机的结构决定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是频敏电机,只有变频器才能大范围改变转速,同时保机械特性不变。

楼主:
哦。看来大家都很热心。

顺便再问一句,变频器贵么?

有没有MCU控制变频器的例子?

有个橡胶加工设备,需要用到电机、温度闭环控制以及PLC控制,如果变频器贵的话,干脆就不接了。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多少KW的??

网友:
不贵,6~7折拿货,是否一定要调速?是的只能用变频。

楼主:
功率情况现在还不明,我周六去看看。

是一个台湾的橡胶加工设备生产厂需要在其旧型号的设备上加装控制器。

主要功能有:时间控制、温度控制、转速控制、功率控制(目的貌似就是控制温度)、能量控制(何?不解)以及工艺设定(即设定上述参数)等等。

所以调速肯定是要的。

刚才在各位的指导下看了一下变频器相关的应用参考,感觉凌阳的SPMC75系列MCU及评估版貌似可以。

不知道这里哪位大侠用过没?

网友:
晕倒!......

听你的介绍;你是去给工厂设备做改造(或做生产工艺控制器)=变频器应用级.

凌阳的SPMC75系列MCU及评估版  那是用来设计变频器的=变频器制造生产级.

呵呵......严重晕倒.......................

楼主:
呵呵,菜菜误会了。

此套系统包括控制系统、上位机软件等,简单的变频器貌似不够的。

并且如果用现成的变频器作为系统一部分,利润空间就小了。当然,反正开发费固定的,如果时间不够,不排除使用MCU+现成变频器的方案。

SPMC75系列MCU的确主要用来做变频器,但是它还可以同时做闭环控制。

初步了解下来,此系统还需要用存储卡来存储工艺参数,还有些杂七杂八的功能,如开机密码、远程升级等。

各位大侠继续给点建议?

网友:
嘿嘿菜菜你注意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变频器。。。。

楼主:
TO:【11楼】 JAMESKING

菜菜是做这个的?

网友:
呵呵呵你问他看看,他可能还真的有办法。

楼主:
多谢个位大侠了,现在心里已经有底。

在项目设计中遇到问题再向大家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