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 一下我的sd卡批量编程器

楼主(2006-04-01):
用拨码开关选择烧写哪个程序,hex文件做稍微处理存放在sd卡中mega128(mega8也能实现)根据拨码开关选择读卡里的文件数据然后用串口把程序写入mega16,使用于批量烧写芯片,有一个编程按键,一个复位按键和一个编程指示灯,指示灯可以判断是否写完校验是否正确.

楼主:
原理图大体就是这样了,实在懒的一点一点的整理了,电源可以说是备用的.因为可以从编程口引电过来.

楼主:
这是程序,对spi的isp编程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我把公司的27个程序存在了sd卡里面,这样的话就不用抱着笔记本去车间或者现场了(可以引出编程线到目标板,实现isp),拿着这个小东西实现一键编程,校验并且自动配置熔丝位和加密位,方便多了.

网友:
强烈支持,请楼主放个原理图,谢谢!!

楼主:
这个板子是凑合用的没有正式做板子,原理图还没有整理,稍后贴上来.

为了弄清楚isp的原理,我在用上位机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用示波器抓取信号,然后一个位一个字节的读出来,看看应该怎么写命令怎么写数据和地址,在什么地方延时并且延时多长时间,然后参照mega系列单片机的datashhet,费了不少工夫.

网友:
“为了弄清楚isp的原理,我在用上位机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用示波器抓取信号,然后一个位一个字节的读出来”

楼主强啊!!!!!!!!!!!!

网友:
赞一个先!毕竟是做自用的小工具,开发速度是关键。

但是对:---为了弄清楚isp的原理,我在用上位机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就用示波器抓取信号,然后一个位一个字节的读出来,.........

===》这样做就太浪费时间了,应该是先看datasheet上介绍的时序,再找其他人发过的程序参考。

楼主:
肯定是datasheet和实际的相结合来看的,因为我发现烧写mega16不满1%的程序加上校验至少要有10万个位的数据,如果我每个位都去读的话早就把我累死了,呵呵,做这个东西前后花了不到1周时间,当然是工作之余的时间.

网友:
一个字,强,但是做了这个就不能以工作的名义要求boss换本本了,呵呵,我们boss都是能省就省,连打印纸都要求我们两面都打不能浪费一张

网友:
厉害!

楼主能不能把原理图放上来啊?谢谢!

楼主:
原理图更新到楼主位了。

网友:
ywwgff  请问怎么联系? 发我信箱好吗? avrour@126.com.

网友(2008-08-14):
ywwgff ,可以看得出来你的确是一个强人,我最近也是在接触一些SD卡的产品,不知道能否高攀交个朋友,我的QQ158596733,email:stanleyqin@yahoo.cn    如果有其他的SD或U disk爱好都也可加我,谢谢

网友:
COOL !

很旧的帖子了。补偿置COOL.

网友:
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不过一直没实现,没想到有人做到了,学习一个

网友:
呵呵,正是我想要!谢谢。

网友(2009-03-18):
楼主真是牛人!!!
佩服

网友(2009-08-21):
很好,这就是实际应用

网友(2010-09-27):
晕死

06年的帖子

08年置cool

我10年才学~~~~

网友:
很有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