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下载线不能在自己的电脑上用,却能在别人的电脑上用

楼主(2006-04-01):
前天自己做了个下载线,接到电脑上,用SLISP来读取,但是失败了,我就用同学的下载线来试(可以用来下载的),结果都是不行。我又拿我自己的下载线去同学的电脑试,证明可以用的。不过我的LPT端口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曾经用它来接游戏控杆,可以用的,我以为是那软件的问题,就重新安装,结果还是不行,总之,很烦。有哪位高手能帮帮忙吗?

网友:
既然两条线在你的电脑上都不能下载,多半是你电脑LPT的设置问题,看看LPT模式,在BIOS里设置成ECP或EPP+ECP模式。接个打印机,试一下LPT是否正常。在AVR端最好接个LED,插上下载线后,LED应该亮,起指示作用。

楼主:
但是那游戏控杆能用!!!!!

楼主:
但是那游戏控杆能用!!!!! 那我试一下你的建议.

楼主:
好了,原来是我先前装了那个游戏杆的驱程,它不能识别,我把这停用,那下载线就可以用了。不过我不知道怎样在BIOS里设置成ECP或EPP+ECP模式。总之,谢了。